[維修實例] 無線麥克風維修

楼主(2018-10-22):
fm 無線麥克風無聲!拆開發現電路簡單!
調整震盪線圈發現無用!
更換後將頻頻調整為90.0
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電路看起來滿簡潔的,好像是diy套件
請問您如何確定正確調到9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電路看起來滿簡潔的,好像是diy套件
請問您如何確定正確調到90MHz ...

88Mhz~108Mhz 可以用收音機作為接收
是很常見的DIY電路

网友B:
這個麥克風線路好像沒用石英晶振控頻,可能是電晶體組成的考畢茲LC振盪發射,變容二極體或電晶體做FM調變, 使用一般有AFC的FM接收機接收,沒石英頻率多少都會飄移,用接收機校準頻率,調一下電感大概的頻率,不可能精準固定在90Mhz,一般FM接收機有AFC會追蹤鎖住發射頻率

無線麥克風假如有使用石英晶振,頻率才會精準固定在某一頻率,才可以使用石英晶振控頻的專用固定頻率麥克風接收機, 麥克風的線路會使用IC來處理FM調變,PLL鎖相迴路升頻及FM調變,線路不會只使用電晶體,全電晶體的石英晶振控頻的FM麥克風線路,它的FM調制線路用電晶體很複雜,現代人不會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電路看起來滿簡潔的,好像是diy套件
請問您如何確定正確調到90MHz ...

我有計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麥克風線路好像沒用石英晶振控頻,可能是電晶體組成的考畢茲LC振盪發射,變容二極體或電晶體做FM調變, ...

您內行的!要精準頻率是要用pll和vco相鎖和壓電控制震盪`~
這個麥克風可能是diy的吧!
這個電路會隨著電壓改變兒飄移!
就朋友拿來的順個手把它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