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24V風扇

楼主(2018-10-22):
請教各位大大
這是儀器拆下不用的風扇
規格是DC24V
想請教版大們
是否可以改成風扇自已吹?
要如何更改電路呢
直接接正負接電源嗎?
還是?

DC24V

DC24V

网友A:
那二條線是不是 藍(-)/紅(+)??
如果是, 那就供應DC24V就會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二條線是不是 藍(-)/紅(+)??
如果是, 那就供應DC24V就會動了!

牛哥!!供24V!那假如要用市電就要再買一個變壓器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哥!!供24V!那假如要用市電就要再買一個變壓器了嗎

是的!

要不然就要找個昇壓小板, 將5V或是12V昇成24V來供電!
5V/12V的變壓器您手邊一定有!

再不然, 就找看看有沒有液晶螢幕或是筆電用的19V變壓器,
看看19V能不能推得動!

网友:
個人試過,用舊筆電或是舊液晶螢幕的變壓器,從12V到18V,接上都會轉...只是當電風扇的話,這樣比較不吵...

网友:
  除了前幾位先進的電源輸入法外, 還可以加入調速器無段控制轉速, 達到風量與寧靜權衡.

网友:
升壓模組學姐就有賣,調整電壓可以達到調速的作用,把升壓模組裝在風扇前面就可達到散熱功用,比如我用這組車載筆電150W升壓模組這樣,你可買小型的就可以。

网友B:
方形的散熱風扇有出AC110/220V款的,但好像是鋁框的

但這種風扇吹不涼,之前試過12cm的

网友C:
這風扇一般當散熱用,
如果在冷氣房可能會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的散熱風扇有出AC110/220V款的,但好像是鋁框的

但這種風扇吹不涼,之前試過12cm的

所以這不行!!還是要用變壓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風扇一般當散熱用,
如果在冷氣房可能會涼..

有時候夏天當吹涼一點!!!

网友:
印象中有看過,從110V橋式或半波整流後,經RC低通,給12VDC馬達。
這種電路安不安全,不確定。

网友:
SANYO DENKI是不錯的風扇,安靜噪音不大`,工業系統用的很多,也很耐用

网友:
建議直接買個DC24V適配器接上最快,啥煩惱都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