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63SMHL-W 可顯示,背光一閃一閃

楼主(2018-10-22):
症狀: d-sub可顯示,背光一閃一閃伴隨有節奏逼逼聲,異音產生位置靠近邏輯板。

[感謝]

拿到這螢幕手上沒有專用的19v變壓器,感謝lazy104大無償贊助變壓器。

感謝jeanshyen大找到俄國網友提供的手繪電路圖與電壓準位,避免小弟盲人摸象胡亂猜測。

[檢測過程]

手邊沒有LED測試器,先從背光供電部份查找,找到背光IC OB3363QP。
資料來源

上電量測Vcc 12V浮動,先換掉與19v並聯的100uf 25V電解電容。

更換後Vcc上升為穩定19V,其他腳位電壓也近似電路圖的數據,該顆IC可能沒故障。

板子上的電阻、diode、MOSFET、SCHOTTKY有線上量測過,也沒有異常開、短路。

原先以為輸出LED的電壓上的100V 33uf有問題,拆下後並聯兩顆22uf 200V,上電測試狀況依舊。

33uf 100V的電壓為45V,與手繪電路圖相似。

看起來LED燈條與邏輯板出問題機率很大...

請前輩給予小弟提點賜教,感謝。
型號
內部圖
PCB全覽圖
電腦偵測
電供電流異常跳動
異音產生位置靠近邏輯板(靠近圖左下的位置)
VX2263SMHL-W背光閃閃

VX2263SMHL-W電流異常跳動,這是當時使用可調式電供時,錄下的電流狀況,不知道是否為疑似短路造成的?

网友A:
可能是  LED 高壓驅動部分 故障 直接吹下IC  斷掉 舊LED 線路
改 公版的 LED驅動版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LED 高壓驅動部分 故障 直接吹下IC  斷掉 舊LED 線路
改 公版的 LED驅動版 試試! ...

請問大大您的意思是讓背光IC不工作,改透過公板LED驅動板輸出45V給LED。

請問有推薦的LED驅動版嗎?

這款可以嗎?接腳定義好像有點複雜。萬能通用型10-42寸LED電視驅動板液晶電視背光恆流板升壓板背光板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您的意思是讓背光IC不工作,改透過公板LED驅動板輸出45V給LED。

請問有推薦的LED驅動版嗎?

那個 38大的 那一篇你應該有看吧 ~

做個那個來檢測應該是可行的方法 !!

窮人量身定制的電視背光LED測試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38大的 那一篇你應該有看吧 ~

做個那個來檢測應該是可行的方法 !!

有考慮...

22吋好像不需要提高電壓到200/300V?!還是我錯了?

只需要限制電流到10mA應該就能驅動燈條。

我有個疑問,做這個背光LED測試器,是檢驗高壓驅動電路是否出問題或是燈條是否故障,這兩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考慮...

22吋好像不需要提高電壓到200/300V?!還是我錯了?

當然是要確定這 2 個其中之一 !

如此才能走下一步 !

P.S

拿個故障的 POWER 改一下 , 主要是那顆 IC L8R   高壓的 LM317  ~

或許直接用個 3 倍壓 也可以 ~~

還是你要自己繞個變壓器 ~

直接用容抗法應可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是要確定這 2 個其中之一 !

如此才能走下一步 !

剛好有一顆故障power剩下部份零件可以利用,全波整流DC100v再給LR8輸出固定電流。

初步看起來除了LR8之外,需要買的零件不多,故障power有兩顆820uf 200v,分別給整流後與LR8的輸出端。(這樣耐壓部份就比較不需太擔心)

三倍壓...應該是不需要,目前應該還修不到(撿不到)大尺寸電視

繞變壓器很膏剛,這個專業活還是給康大來處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您的意思是讓背光IC不工作,改透過公板LED驅動板輸出45V給LED。

請問有推薦的LED驅動版嗎?

用這種便宜好用

【石信液晶維修】超強萬用 LED 升壓板 恒流板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161541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好有一顆故障power剩下部份零件可以利用,全波整流DC100v再給LR8輸出固定電流。

初步看起來除了LR8之 ...

直接用容抗方式也可以哦 !

這用麵包板就可以了~

你的背光不是還能亮嗎?

參考一下它的電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容抗方式也可以哦 !

這用麵包板就可以了~

容抗方式?這是啥意思?

j大是在說指LR8的電路嗎?FIGURE 3-4這個電路嗎?

网友B:
不是有很多用 容抗降壓法 來點 LED 的文章 !!

使用 電容限流法 不是正好可以用上 !!

電容降壓的消秏電流計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91

電容降壓驅動電路板的元件選擇及計算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7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很多用 容抗降壓法 來點 LED 的文章 !!

使用 電容限流法 不是正好可以用上 !!

好,我爬文研究看看。

所以容抗降壓的方式就不需要用到LR8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我爬文研究看看。

所以容抗降壓的方式就不需要用到LR8了嗎?

但這只能單條測試 ~

要一起測試還是要用要 LR8 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這只能單條測試 ~

要一起測試還是要用要 LR8 啦 !

沒關係,之前就想做LED測試器,LR8先買回來,就能慢慢做實驗測試。

j大晚安,先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這種便宜好用

【石信液晶維修】超強萬用 LED 升壓板 恒流板

請問wet大,這款恆流板可以單獨測試面板燈條嗎?

是將原先背光IC上的軟排直接接到這片來驅動嗎?

抱歉,第一次接觸LED背光,什麼都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容抗方式也可以哦 !

這用麵包板就可以了~

請問j大

如果我做出來LED測試器,LED燈條接點要接在哪裡?

不會是要繼續拆面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j大

如果我做出來LED測試器,LED燈條接點要接在哪裡?

它應該有一組是供給所有 LED 的電源 !(驅動板上面?)

那排線只是給驅動板的信號 !!

P.s

不管最後結果為何 ?

好像都要拆才能繼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應該有一組是供給所有 LED 的電源 !(驅動板上面?)

那排線只是給驅動板的信號 !!

...第一次修LED螢幕就這麼有挑戰性

先來心理建設一下,去喝杯咖啡壓壓驚。

楼主:
不知道萬用恆流板能不能測試燈條?

或是依照2F大大的建議改裝,這樣可能就比較不需要動到面板。就能釐清是LED燈條或是高壓電路的問題。

稍微爬文容抗降壓的計算式與相關電路原理,做出模擬電路。網路上也蠻多資源的,很實用。
參考資料:
電容降壓之較詳細說明 by A-John
電容降壓的消秏電流計算 by wanglite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修LED螢幕就這麼有挑戰性

先來心理建設一下,去喝杯咖啡壓壓驚。 ...

網路上好像也找不到類似型號的維修文 !!

人生總有第一次 ~ 勇敢堅強面對它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萬用恆流板能不能測試燈條?

或是依照2F大大的建議改裝,這樣可能就比較不需要動到面板。就能釐清是 ...

但如果是燈條的問題 ~

你還是要拆修 ~

不然直接用 萬用恆流板 改了 !

要賭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是燈條的問題 ~

你還是要拆修 ~

不知道拆開後燈條是否能一顆顆用指針電錶歐姆檔點亮找出哪幾顆出問題,應該也是可以吧?!

(比較費時但省錢...)

維修過程變成用鐵板燒拆換燈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拆開後燈條是否能一顆顆用指針電錶歐姆檔點亮找出哪幾顆出問題,應該也是可以吧?!

(比較費時但 ...

換整條~舊的備用 !

看情形吧 ~

換整條不會有光差的問題 ~

單顆可能就佷難避免 , 而且其他的不知會不會不爽罷工抗議 !

楼主:
拆開面板後,證實背光IC上的接頭是連接到LED燈條。

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x10(15mA)檢測每個LED,皆能點亮!  不知道這樣是否能等效於LED測試器?!

可以確定是『背光電路』出問題! 如同carzy1kimo大所說的,改用公板恆流板驅動是比較好的方案。

但是也懷疑背光IC有問題,因為俄國網友給的數據,也不知道是在保護狀態的電壓準位還是正常狀態的準位?!

難搞的雙面膠
LED燈條,靠近邏輯板的一邊
LED軟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開面板後,證實背光IC上的接頭是連接到LED燈條。

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x10(15mA)檢測每個LED,皆能點亮!  ...

這燈條用了多少顆燈啊 !

直接用軟排供電~ 真是厲害 !

你就做一個 或 直接買一個 , 來點看看 , 取得正確的 電壓及電流 ~

萬一無法原件修護 , 就直接取代了~(改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燈條用了多少顆燈啊 !

直接用軟排供電~ 真是厲害 !

一條45顆,不應該只有量到的45V。

套用38大自製LED測試器7F的excel公式: Vf=2.65V 45顆至少也要120V

補充:拆面板的影片,這篇算是比較有參考價值。有時候拆的時候卡卡,再回來看重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條45顆,不應該只有量到的45V。

套用38大自製LED測試器7F的excel公式: Vf=2.65V 45顆至少也要120V

1. 你這只有下面一燈排嗎 ?
2. 總數為45顆  , 應該是分 3 組 你核對一下 !!

如果是那就是 1組 是 15顆  1 串 ~ 假設一顆 Vf=3V 則電壓是 15X3 = 45V
設電流為 20mA 那總電流應該就是 60mA ,電壓為 45V 電流 60mA = 2.7W

你可以使用 晶體測試 , 測出單一顆的 Vf = ? 就可以算出正確的電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這只有下面一燈排嗎 ?
2. 總數為45顆  , 應該是分 3 組 你核對一下 !!

對,只有這一條。

奇怪,我用晶體測試器有時候測到電容,有時候測到diode,Vf又偏小...大多時候測到電容居多。

等萬用恆流板到手再點亮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只有這一條。

奇怪,我用晶體測試器有時候測到電容,有時候測到diode,Vf又偏小...大多時候測到電容 ...

你可以看出來是分幾組嗎 ?

不大可能是一條到底吧 !!

Vf 太小 ? 真有這種 LED ?  不會是故障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出來是分幾組嗎 ?

不大可能是一條到底吧 !!

菜蟲一枚,我看不出來。

上頭從軟排開始標示5 10 15 20依序累加到45的數字。

明天應該就能收到貨了吧,上電測試就知道要不要再買燈條了n_0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菜蟲一枚,我看不出來。

上頭從軟排開始標示5 10 15 20依序累加到45的數字。

[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x10(15mA)檢測每個LED,皆能點亮!]

為何不用 數位錶 直接使用 二極檔 就能看出 Vf 了 ~

補充內容 (2018-10-25 05:45 PM):
最近看到這個 , 應該也可以應用一下哦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927

補充內容 (2018-10-26 01:25 AM):
我忘了電錶的電壓...... 一直都是拿來測二極體的 ~
我累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指針電錶歐姆檔x10(15mA)檢測每個LED,皆能點亮!]

為何不用 數位錶 直接使用 二極檔 就能看出 Vf  ...

由於故障背光軟排是10pin,收到萬用恆流板,有兩種腳位定義:分別為 -4+2-4  -3+4-3

所以要確認故障背光正確的接腳定義,好像與這12種定義都不合用...

我測量LED燈條上連接頭,中間兩支腳是LED負極,左邊數來前兩隻是正極,右邊數來第一隻為正極。

++_ _ - - _ _ _+
1        56       10

LED負極與晶粒上的15 30 45相連接,所以如同j一串15顆,三串並聯。

(位於PCB上15 16間有二極體的符號,應該是用來區分組別的)

補充內容 (2018-10-27 02:23 PM):
更正:因為指針電錶的黑棒是正極、紅棒是負極。
所以公板恆流板可以直接使用 -4+2+4的腳位定義,不需要再改變。
- -_ _ ++ _ _ _-
1       56       10

网友:
萬用 的 都可以用 只有 + 跟 -
故障背光軟排是10pin  你找出 + - 就可以囉!

网友:
1-4接+    56 接-  789接+
公版的 LED 驅動 只有 + - 你測量下就知道 只有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故障背光軟排是10pin,收到萬用恆流板,有兩種腳位定義:分別為 -4+2-4  -3+4-3

所以要確認故障背 ...

所以唄 ~ 我就說要先確定 LED 是怎麼分的 !

那就是我之先說的那樣囉 !

15顆為一串 , 分成 3組 ~

你自己研究一下要怎麼改囉 !!

電錶的輸出電壓是不夠的 , 你可以用 電源供應器 限流 就可以了!!

不過看樣子應該是背光電路的問題  !

加油了~

楼主:
更正:因為忘了指針電錶的黑棒是正極、紅棒是負極

所以公板恆流板可以直接使用 -4+2+4的腳位定義,不需要再改變。

32F的正負極標示錯誤,在此更正。

- -_ _ ++ _ _ _-
1       56       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因為忘了指針電錶的黑棒是正極、紅棒是負極。

所以公板恆流板可以直接使用 -4+2+4的腳位定義,不需 ...

你累了嗎 ?

所以算是完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累了嗎 ?

所以算是完修了 ?

剛點亮燈條...

在思考這adj與on/off訊號要如何接到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點亮燈條...

在思考這adj與on/off訊號要如何接到公板。

1. 將原先板上的 IC 拆除 !

2. 測量各點腳位的變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將原先板上的 IC 拆除 !

2. 測量各點腳位的變化 !!

這個恆流板的具體參數都羅列出來了,就依照J大的建議,查找哪些腳位符合ENA(on/off) 與DIM(adj調光)準位。
1>. VIN(12V-28V) positive pole

2>. VIN(12V-28V) positive pole

3>. ENA(2.4-5V ON,0V 0.8V OFF)switch signal

4>. DIM(0-5V, 0V is the brightest, and darkest at 5V)brightness adjustment

公板恆流板 ca-188 led 規格參數

楼主:
尷尬了...

移除背光IC,燈條改由公板驅動板輸出。

背光沒問題,一閃一閃的狀況還是沒有消失

所以似乎也不是背光、燈條的問題?!

网友D:
這個背光閃閃成了淚光閃閃...

燈條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背光閃閃成了淚光閃閃...

燈條的問題?

  真的是淚光閃閃...

可是燈條可以被公板驅動點亮,有圖有真相  --  在38F

上電之後 怎麼還在閃?! 這真的很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燈條可以被公板驅動點亮,有圖有真相  --  在38F

上電之後 怎麼還在閃?! 這真的很硬...:s ...

改接的  Dimmer 信號  和 ON_OFF 信號 ,  當會閃時....有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接的  Dimmer 信號  和 ON_OFF 信號 ,  當會閃時....有量嗎?

單點LED燈條、LED + 主板都沒有變動。

EAN:2.8V DIM:1.4V

當背光關閉只啟動主板時,靠近邏輯板的激激聲還是存在

网友A:
可能是 你的 AD 區塊有問體 XD..看下 連公版高壓 接點電壓變化!!!還有原本 AD 所有電壓的變化 應該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 你的 AD 區塊有問體 XD..看下 連公版高壓 接點電壓變化!!!還有原本 AD 所有電壓的變化 應該有異常 ...

這樣的話我是否應該需要先焊回背光IC、將LED插回原位。

然後針對電壓變化的部份查找?

請問大大『AD區域』是哪個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單點LED燈條、LED + 主板都沒有變動。

EAN:2.8V DIM:1.4V

邏輯板 你看的到嗎 ?

或許單純是過載保護 !!

那個 激激 聲應該是電感發出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邏輯板 你看的到嗎 ?

或許單純是過載保護 !!

看得到!撕下黑色膠片就能看到薄長一片邏輯板。

楼主:
嗯...我在邏輯板上好像找到線索

用電錶量測附近電壓,VGH_E0電壓準位會不停跳動。

探棒紅棒按壓量測到SW_VGH的位置D10這顆晶體(DB7T)不只停止激激聲,就連螢幕也不閃了。

网友:
高頻震盪音 應該是mos晶體老化 或是回授電路靈件異常

楼主:
繼續更新:

回焊D10三個腳與旁邊L2電感,沒有改善。

當探棒按壓SW_VGH的測試點,停止閃爍有些微聲音。
VGH_E0:28V
SW_VGH:12V

根據SW_VGH關鍵字找到一個有幫助的data sheet

VGH正常值應該在30V的準位...其餘還在啃資料n_1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繼續更新:

回焊D10三個腳與旁邊L2電感,沒有改善。

用面板的編號找一下 ~

有沒有辨法找到 , 那些 電容  的 規格 ~

先檢查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面板的編號找一下 ~

有沒有辨法找到 , 那些 電容  的 規格 ~

面板編號:RAKEN RB5LM215WF3
邏輯板上的編號:LG Display  LM215WF3-SJD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好有一顆故障power剩下部份零件可以利用,全波整流DC100v再給LR8輸出固定電流。

初步看起來除了LR8之 ...

peter180大你有超能力嗎?連我在搞甚麼東東也知道。露個像:80V與400V兩機一體,電源供應加定電流測試,多功能有想到的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eter180大你有超能力嗎?連我在搞甚麼東東也知道。露個像:80V與400V兩機一體,電源供應加定電流測試,多 ...

抓到了齁~開玩笑的啦。

倍壓電路與LR8電路真的很實用。

當時38大刊登那篇文章時,還沒有接觸到LED背光的領域,所以感受不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編號:RAKEN RB5LM215WF3
邏輯板上的編號:LG Display  LM215WF3-SJD1

只找到這個~ http://splcd.com/CN/Panel_Details.asp?Model_ID=104

不過要 登錄 / 密碼 ~

不知真的還是假的 !!

楼主:
不管是真是假,先加分~再來想辦法。

我卡在註冊手機號的步驟。

之後我用LM215WF3-SJD1找到一個pdf檔

雖然是不同產品,但是對照邏輯板上的電阻與阻值以及SM4043這顆IC,可以說是使用同一款面板。(後綴型號不同)

楼主:
這份pdf參考價值很高!

D10(DB7T),查到的型號是SDB0740

我用二極體檔測量Vf=0.199V,異常的低。(雖然正常規格數據也蠻誇張的49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份pdf參考價值很高!

D10(DB7T),查到的型號是SDB0740

這個本來就很低 ~

主要看他的漏電流 !

Vf 電壓不要太大應不成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本來就很低 ~

主要看他的漏電流 !

剛掃過一遍,發現VGH_E0 + R229 + R230是串聯在一起的。

但是單獨阻值是標示的一半而已,R229+R230量到的更小了。

有必要找時間拆下來確認一下。

网友:
查後面有沒有漏電的電容 或 電容已經衰減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