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5820TG 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8-10-22):
1.  這台Acer Aspire 5820TG 拿到時,開機電流跑至0.26-0.28A間卡住(忘記拍照)

2.  初步估算PCH 橋有問題.

3.  結果拆機後發現電路腐蝕 .

4.  發現R326已燒毀不見 許多電路斷(應該有進水腐蝕)

5. 甚至+VCCRTC 電池供電電壓也沒有電!也燒斷
    故+VCCRTC迴路都有問題要檢查 , 修補(如下圖迴路)

  6. R326修補(如下圖)

7.  測試電池迴路

8.待機正常完修!

謝謝各位好友!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樓主有沒有點位圖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樓主有沒有點位圖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

ZR7B點位圖
Quanta ZR7-MB-C brd.zip (457.02 KB, 下載次數: 60)
Quanta ZR7B_BRD.zip (549.93 KB, 下載次數: 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樓主有沒有點位圖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

您好!只有圖紙 ,請參考之!謝謝!
Acer Aspire TimelineX 5820TG (Quanta ZR7B).pdf (953.63 KB, 下載次數: 54)
感謝獅子魚大大,之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還有rrb560925和獅子魚大大分享,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