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滾筒洗衣機WD-12NBW會自動斷電原因?

楼主(2018-10-23):
LG滾筒洗衣機型號WD-12NBW
開啟電源後,進行洗衣行程不久就會自動斷電,
再按電源開關無反應,須等待一段時間後再按才又有電,
但一樣不久就會自動斷電,感覺是電容出問題?
請教較有可能是控制板還是驅動板出問題?或是其他因素?
ps.
不太確定兩塊電路板正確名稱,
"控制板"指的昰洗衣機上方有按鍵這一塊,
"驅動板"則是在桶槽下方取出

補充內容 (2018-11-3 08:47 PM):
控制板目視看起來有黑焦的j83 j79
測量後是通路狀況並無問題...
洗衣機洗一下就斷電有朋友可提供建議可能損壞方向嗎

補充內容 (2019-1-26 03:17 PM):
中斷了一段時間,目前把防水膠挖除,壞掉的ic拆下來了

補充內容 (2019-1-26 03:24 PM):
挖下的膠在之前拍照焦焦的針腳部位,確實是有焦黑的狀況,不知是否該針腳過熱?接下來還要換新ic上去...

驅動板有異狀的電容

驅動板有異狀的電容

爆電容有這麼漂亮?表面像琥珀...

爆電容有這麼漂亮?表面像琥珀...

控制板上有發現直通有燒焦的狀況

控制板上有發現直通有燒焦的狀況

网友A:
燒焦的地方可能是有問題的地方,量量看有沒有斷路或短路,電容上面有膠,看來是防水膠,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焦的地方可能是有問題的地方,量量看有沒有斷路或短路,電容上面有膠,看來是防水膠,應該沒問題~ ...

謝謝回覆 先往燒焦的部分檢查試試

楼主:
控制板目視看起來有黑焦的j83 j79
測量後是通路狀況並無問題...
洗衣機洗一下就斷電有朋友可提供建議可能損壞方向嗎

网友B:
副电源IC是否用TOP243YN,有小散热片的,換掉就O K,TOP246;TOP248YN都可用,有碰过1~5分鐘AUTO-OFF。

网友C:
一般都是"驅動板"故障居多,先前處理另一台wd16new,跟你一樣情形,換"驅動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电源IC是否用TOP243YN,有小散热片的,換掉就O K,TOP246;TOP248YN都可用,有碰过1~5分鐘AUTO-OFF。 ...

謝謝回覆
果然是TOP243YN~想辦法換掉試試
注意到旁邊R241靠近ic這一端顏色有變深...希望它沒問題

另外可否請教是用甚麼方式處理移除電路板防水膠嗎?
控制板的部份我是用刀子跟起子挖,過程中還蠻怕電路板被我挖斷

副電源IC

副電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驅動板"故障居多,先前處理另一台wd16new,跟你一樣情形,換"驅動板"就好了!

謝謝回覆
現在朝這塊板子處理看看
不知道您驅動板花了多少錢?

我之前有打LG客服詢問
客服報價"主機板"4,800
我詢問4,800是按鈕這一塊(姑且稱控制板)還是桶槽下方那一塊(姑且稱驅動板)
但是客服回覆不知道桶槽下方還有一塊...無法立即回覆要再詢問技術人員
感謝客服非常盡心幫忙,隔天有來電回覆詢問結果,只是技術人員回覆"就是換上面的主機板"...
沒有解開我的疑惑...或者4800其實包含兩塊?
我就沒有再追問
既然原廠來就是要換板子,那就拆下來自己先試試
運氣好省點錢 弄不好也沒損失

网友D:
防水膠我都用學姐賣的撬棒挖除~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62026645
用一字起子挖除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膠我都用學姐賣的撬棒挖除~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62026645
用一字起子挖除也行 ...

哇 酷!!
不知道pigoo還有商店
感謝推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現在朝這塊板子處理看看
不知道您驅動板花了多少錢?

"主機板"4,800就是指驅動板!我保留的故障零件跟你的圖二一模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4,800就是指驅動板!我保留的故障零件跟你的圖二一模一樣!

原來如此
謝謝回覆分享

网友B:
請問修好没,top243yn是否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修好没,top243yn是否NG。

請問,為何top243yn NG就會造成自動斷電,而過陣子又可以過電?

网友(2018-11-22):
特性不良,快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电源IC是否用TOP243YN,有小散热片的,換掉就O K,TOP246;TOP248YN都可用,有碰过1~5分鐘AUTO-OFF。 ...

謝謝你

网友:
有沒有可能
只是電源開關按鈕異常問題
(潮濕或偶爾短路送出斷電訊號)

网友:
想太多了

网友:
您的回答真幽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修好没,top243yn是否NG。

努力中

挖膠好困難...

目前還在挖除階段...

這次決定割個小孔 不想再整片挖起

不知道您當初是怎麼換的ㄚ

網拍買的top243yn 94095A

網拍買的top243yn 94095A

圈起處背面針腳周圍跟正面一樣有焦黃色

圈起處背面針腳周圍跟正面一樣有焦黃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努力中

挖膠好困難...

加油
期待你成功

楼主:
努力中
只能有空時一點一點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努力中

挖膠好困難...

請教版大
您網拍買的top243yn 94095A
是否買回收的整理零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版大
您網拍買的top243yn 94095A
是否買回收的整理零件 ?

不確定 我買的如附圖 寄來沒有甚麼廠商正式包裝 可能是回收整理吧

网友F:
你被呼哢了,買全新給拆機品,可反應賣家,不處理就給負評,照相給他看,應會郵寄補給你。

网友G:
新舊品很容易看出,有焊過的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被呼哢了,買全新給拆機品,可反應賣家,不處理就給負評,照相給他看,應會郵寄補給你。 ...

反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被呼哢了,買全新給拆機品,可反應賣家,不處理就給負評,照相給他看,應會郵寄補給你。 ...

謝謝提醒
反應看看賣家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舊品很容易看出,有焊過的痕跡。

謝謝提醒
反應看看賣家怎麼說

网友(2018-12-22):
還沒修好嗎

网友:
我也超好奇,還沒修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