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1997 Tercel 的中控

楼主(2018-10-23):
如圖,這是在下的1997 Tercel 的中控鎖的控制器與遙控器(中控本體無任何標籤或型號)
現在的問題是遙控器沒反應了,而這台車在下是中古買的,遙控器只有一個,現在無法複製.
想請問有沒有大大看過這個中控器,並知道如何使用.
因為在下有另一台車的中控與遙控器,而那一個中控有學習功能.
想說這個Tercel的中控若是有學習功能是否可以把另一台車的備用遙控器拿過來用.
謝謝.

网友:
拍一下,你的線頭

楼主:
這樣可以嗎?

网友:
直接用改裝的,我PREMIO也是直接裝遙控器控制中控,防盜沒裝

材料不到1K

网友:
那個時代的車子遙控器都是經銷商或是業務另外裝的,這種應該是固定碼沒有學習功能。

网友:
先檢查一下 ......電池

网友:
您的主機跟遙控器上都沒有看到標誌,應該是當年新車交車時,業務員加裝的
請您從線頭往前找,如果插頭是原廠線路就有的,買組新的來裝就好了

网友:
遙控器沒反應,有沒有可能是按鈕問題?

网友:
把遙控器拆下來,拍一下裡面的電路,搞不好電子接點清潔劑可以發揮作用,
內碼說不定也焊在上面...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其實在下已經把想的到的都做過了.

遙控器正面
正面中間的開關接觸不良,已經換了廢板拆下的元件.其餘焊點捕焊.
D5的二極體本來好像色環是棕棕綠(太小看不清楚),用電表量完全不導通,按按鈕時上方的LED也完全不亮,
換上了廢板拆的現在照片上這一顆之後,按按鈕時上方的LED會亮了,但是一開始測試時只能遙控鎖門不能開門.
主機的接頭插拔幾次之後變成按鎖門按鈕時會啟動防盜示警,但是不會鎖門,開鎖一樣不動作.
背面的飛線也是自己補上的.

遙控器反面

主機正面,連遙控器的頻率標示都沒有....

主機反面

网友:
從這些線,在門前找,你這台車的中控,有可能是加裝的

网友:
那顆有插座的IC,有可能是控制頻率的,就像以前的BB機,有問題了,拿到中華門市,只要拔出頻率IC,換到正常的機座就完修。

网友:
主機拔下,可手動嗎?是的話就是業務加裝,要是我會買低價位汽車防盜器裝,5-6年前好像五六百元,當遙控用很方便。

网友:
開關全換再試一次
讀一下AX5326的DATASHEET
換一下電容
或許有奇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其實在下已經把想的到的都做過了.

遙控器正面

要不要先用電錶簡單量測一下遙控器電路的訊號?

它是用這顆 IC AX5326-4 編碼器,
內碼就是 A1-A11 這 11 根 PIN 的四種焊接方式
有 VCC, GND, not connected, connected to the pin1 (4TH)
遙控器上的三顆按鍵應該是對應到 A8-A11 這四根 pin 中,
感覺上應該就類似於附件中第 16 頁的電路圖。

量測重點在於 A8-A11(D1-D4) 在按下開關時,
是否有相對應的 pull up / pull down 動作,
以及 TE 是否有 low pulse 出現(電壓往下跳一下)。

當然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再量測 OSC1, OSC2 確定震盪頻率,
或是邏輯分析儀看  DOUT 的輸出那就更完美了。

470.12 KB, 下載次數: 7

AX5326-4 編碼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目前因為每日需要用車,所以先裝了另一台功能陽春的主機上去用了(現在約只要五百元).
拆下的主機與遙控器等有空時再依先進們提供的資訊研究看看.
非常感謝.

网友A:
哎呀,太晚看到
我媽就是開這部車,當時買全新的

不然上週六回南部老家就可以順便看看
下次回去應該是過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太晚看到
我媽就是開這部車,當時買全新的

大大您好,舊的在下還有留著,所以如果您有新情報還請您通知.多謝

网友:
我是直接淘寶找一個款中控主機,一台主機就有兩個遙控器了,還是折疊鑰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舊的在下還有留著,所以如果您有新情報還請您通知.多謝

好的,不過就怕時間一久到時會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