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Z470 螢幕排線如何檢測是否斷線[已完修]

楼主(2018-10-23):
買了多年卻少用的筆電最近某日開機時無畫面

用手電筒照螢幕LCD有顯示但無背光

此為LED背光機型所以爬文大多是CCFL更換高壓版完修

現在不知道是排線斷線問題還是得換掉整片螢幕

排線一頭是40Pin,一頭是30Pin,

不知道要怎麼用傳統的方式用電表一一測量?

補充內容 (2018-11-14 02:24 PM):
11/14訂購新面板換上完修

网友A:
正如你所說東西少用,排線應該不會損壞,如果只是沒有背光,外接螢幕不失為可以頂著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你所說東西少用,排線應該不會損壞,如果只是沒有背光,外接螢幕不失為可以頂著用的方法。

可是買筆電就偶而要外帶使用,外接螢幕有執行上的困難

网友:
請問主板板號

楼主:
DAOKL6MB8G0 REV.G

网友B:
用針頭測試棒,一個一個量,我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買筆電就偶而要外帶使用,外接螢幕有執行上的困難

也有筆電專用的外接螢幕,不需額外的電源,只要有USB即可,價格有點高就是了,六千起跳。

网友C:
有暗影顯示,,已說明讀屏正常且已正確發送顯示信號,重點查背光電路就可以了
GFX_PWR_SRC   19V背光升壓電路的供電
DISPON       背光升壓電路的觸發信號   正常要有3V以上
LVDS_BRIGHT_PWM  背光亮度控制信號   是以脈衝寬度控制背光的亮度,可以把它直接與DISPON相連測試也可以經1K電阻接屏的3V供電(設定為最亮)
如以上條件都具備,說明屏的升壓電路有問題(常見是IC壞)
線路圖
Z470 989+PCH架构 HM系列.pdf (1.53 MB, 下載次數: 17)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暗影顯示,,已說明讀屏正常且已正確發送顯示信號,重點查背光電路就可以了
GFX_PWR_SRC   19V背光升壓電路 ...

感謝提供定義圖
找了好幾個網站都要有權限才能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針頭測試棒,一個一個量,我也是這樣做的

我試過了
但30P和40P對應針腳完全不明
有些無法判斷是空腳位還是斷線

网友:
沒有其他屏可以先試?

楼主:
根據上面大大提供的定義圖查過似乎沒有斷線,

還是上網訂了一條副廠同型號屏線來換上試試,結果一樣有畫面不亮屏...

依LVDS 40pin定義圖上電檢查電壓

其中pin 2,3,4,35,36量到約3~4V

pin 38,39量到24v

pin 40量到0.2v

這樣代表主板輸出不正常還是屏幕故障?

如果是屏幕故障,需要訂購相同廠牌型號還是可以用其他廠牌相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上面大大提供的定義圖查過似乎沒有斷線,

還是上網訂了一條副廠同型號屏線來換上試試,結果一樣有畫面 ...

14.0led中厚度液晶屏
LP140WH1   B140XW01   HSD140PHW1   N140B6  LTN140AT02   LTN140AT04     HT140WXB HB140WX1    LTN140AT07    BT140GW01    LTN140AT01   LP140WH4   N140BGE M140NWR2   LTN140AT16     LTN140AT22     LTN140AT26    LTN140AT19    B140XW04

能買到一樣的當然是買同型號比較方便

楼主:
淘寶訂購到一片LG的相容面板A+的無壞點保證,比台灣網拍找的到便宜好多

新舊對照一下位置OK

裝上測試OK完修,浪費一條屏線的錢

至於背光不亮的面板還有維修的價值或是其他用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寶訂購到一片LG的相容面板A+的無壞點保證,比台灣網拍找的到便宜好多

您好,至於背光不亮的面板還有維修的價值或是其他用途嗎?
在下覺得,如果想以契而不捨研究精神,哪就修!
若覺得無法修護,哪就放棄吧!
至於用途若修好,就很便宜,很便宜,賣給痞酷好友!
或者很便宜,網拍!給有需要之人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