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 KAMI SWE1210 輸出異常

楼主(2018-10-23):
諸位先進,想請教 KAMI SWE1210 這顆 12V1A 的變壓器,目前輸出12V正常,但是接上一般8CM系統風扇0.14A的時
候,風扇轉速變得很慢,換別的12V變壓器測試,風扇就可以正常運轉,請參考下方電路照片與量測結果,看看這顆
能修理嗎?謝謝。

補充內容 (2018-10-24 02:46 PM):
更正 橋式整流型號為KBP06

電路板正面、型號與測試風扇

電路板正面、型號與測試風扇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橋式整流KBP04

橋式整流KBP04

光耦合編號817C

光耦合編號817C

輸出電壓12.13V

輸出電壓12.13V

网友A:
換換電容...

另外量一下,接電扇時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換電容...

另外量一下,接電扇時電壓多少?

您好!

昨天晚上時間不夠,晚上量量看,有可能是光耦合電路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B:
您那個電表表棒是不是接錯了?COM是插黑表棒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個電表表棒是不是接錯了?COM是插黑表棒才對吧。

是的!原先量電流忘了換回,謝謝指正!

网友C:
當電流不足時 ~ 你的電壓就會大幅下降 !

所以你接上負載後 , 測量其電壓 , 如果是遠低於 12V 那就表示

所提供的電流不足的問題 !!

1. 輸出端的電容值是否不足 ?

2. 電路迴授有問題 !!

檢查 光耦 等有關的迴路 !!

紅圈處疑似有零件燒燬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電流不足時 ~ 你的電壓就會大幅下降 !

所以你接上負載後 , 測量其電壓 , 如果是遠低於 12V 那就表示

謝謝 jeans 大大提供意見,因為這是第二顆發生一樣的故障,前一顆直接丟棄了,沒想到第二顆又發生同樣的
的故障,都是在使用兩年以上發生,所以小弟認為可能是這顆變壓器的通病,原先用於24小時不關機提供一顆
12公分和兩顆8公分系統風扇使用,也因為單價低所以都會直接丟棄換新品,現在是用APD 12V1.5A的在代用,
所以先發文請教諸位大哥,姑且修理看看,晚上我再仔細檢查看看燒毀的部份,謝謝。

楼主:
檢查後發現接上風扇負載後,電壓由12掉到剩下5V,另一顆更慘(有找到另一顆不能用的同一款變壓器),只剩下3V,明天再找時間檢查輸出端的兩顆電容容量,因為必須拆銲才能檢查,小弟是否能夠參考817C的資料手冊來檢查呢?謝謝。

网友D:
應該有一顆TL431, 不插電, 輸出端灌5V進去, 慢慢調到12V, 就知道817或者TL431有沒有壞了
再來就是換電容和整流管, 有壞外表看不出來的, 靜態測量也看不出來, 只能用替代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檢查後發現接上風扇負載後,電壓由12掉到剩下5V,另一顆更慘(有找到另一顆不能用的同一款變壓器),只剩下3V ...

建議先檢查電容 ... 相關的元件

再來檢查光耦 !

如果你有正常的變壓器 , 你可以用比較各點的電位 , 找出有問題的元件 !!

活線作業自己要小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有一顆TL431, 不插電, 輸出端灌5V進去, 慢慢調到12V, 就知道817或者TL431有沒有壞了
再來就是換電容和 ...

回小老闆的回覆 ...

背面是有一顆標示為431三支腳的零件,輸出直接給5V電壓嗎?還是我直接量測上電後的電壓變化?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先檢查電容 ... 相關的元件

再來檢查光耦 !

回 jeanshyen 的回覆 ...

目前已經沒有這款可以正常運作的變壓器了,而且新舊款的電路有點不一樣,改天再上傳照片請教諸位,只有慢慢一個一個測試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小老闆的回覆 ...

背面是有一顆標示為431三支腳的零件,輸出直接給5V電壓嗎?還是我直接量測上電後的 ...

參考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42-1-1.html
如果沒有插電, 但是你在輸出端給他接上5V, 假設電路正常, 只看輸出的部分, 會有甚麼結果
如果沒有插電, 但是你在輸出端給他接上12V, 假設電路正常, 只看輸出的部分, 會有甚麼結果
如果沒有插電, 但是你在輸出端給他接上5V, 假設電路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 只看輸出的部分, 會有甚麼結果

楼主:
請教一下 KBP06 輸入端AC量測約為108左右,但是轉成DC後有150V,這是正常的嗎?此外TL431參考電壓
無覆載時為10V,加上負載後降為5V。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KBP06 輸入端AC量測約為108左右,但是轉成DC後有150V,這是正常的嗎?此外TL431參考電壓
無覆載時 ...

正常電壓 110V 交流整流瀘波後 是 155V 正確的 !

你的負載加入後 , 參考電壓下降 , 正常會透過光耦 , 令一次側提升壓 !!

你可以照著 9# 提供的方法 , 去找出問題在哪 ? 試試唄!

P.S

測試時 ~

注意一次側不可上電哦 ~~ 二次側的正負極不要錯了 !!

補充內容 (2018-11-12 02:29 PM):
交流整流瀘波  更正: 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電壓 110V 交流整流瀘波後 是 155V 正確的 !

你的負載加入後 , 參考電壓下降 , 正常會透過光耦 , 令 ...

回 jeanshyen 的回文 ...

謝謝了,因為手邊一直沒有可以量測超過電容20uf的電錶,就買了一個新的來測試,但是一直還沒到貨,所以測試一直停滯不前,這幾天在找時間測試看看,以前學的東西都還給老師了,還得感謝大家的指點。

楼主:
米在測試後確認為C5 470uF/16V 容量異常造成輸出電壓故障。測試容量為385uF,在更換新品後,空載電壓
為12.17V,加上原先12V風扇做負載測試後,輸出電壓降為12V,風扇轉速也變正常了,謝謝大家!!

楼主:
補上KAMI同一款12V/1A電源變壓器故障維修,故障原因為空載時12.38V,測試12V系統風扇時,輸出電壓變成9V左右,依照上一顆修復的經驗,直接拆解10uF/400V與470uF/25V的兩顆電解電容測試,果不其然470uF的電解電容容量只剩約200uF,更換後空載一樣為12.38V,加上風扇負載後為12V。謝謝。

電路板與型號

電解電容 A 10uF/400V 與 B 470uF/25V

故障 B 電解電容

更換 B 電解電容 "新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補上KAMI同一款12V/1A電源變壓器故障維修,故障原因為空載時12.38V,測試12V系統風扇時,輸出電壓變成9V左 ...

照片看來開殼沒破裂 或 工具損傷出現的毛邊
大大手巧,開殼功力不錯

有機會的話
可否介紹一下您的這套測試組件 (開箱分享文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看來開殼沒破裂 或 工具損傷出現的毛邊
大大手巧,開殼功力不錯

回 ericchou 大 ...

這款變壓器拆開的方式很簡單,用手指將一邊的殼兩側往內壓就可以了,算是軟的了。
另外您提到米使用的這款測試器是很簡單的款式,詳細規格如下,會買這款的原因是價格取向、此外有測試線可以夾住待測物、支援14500 3.7V電池和MicroUSB 5V供電,也是選購這款測試器的主因。

規格:
顯示:128x64 LCD
電阻測量:最大50MΩ
電阻辨識率:0.1Ω
電容測量:25pF-100mF
電容辨識率:1pF
電感測量範圍:0.01MH-20H
供電方式:14500(不含) 或是 Micro USB 5V(勿超過5.5V)
PCB尺寸:約75x70mm / 2.95x2.76in
數量:4件

包裝內容:
1x 測試儀(不包含電池)
3 x測試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