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土炮製作 12V電瓶電擊器 與 充電器

楼主(2018-10-24):
小弟最近一個月常外出工作,手機電量常常直接見底,帶了行動電源也是不敷使用,
於是就拿了兩顆以前滑板車的電瓶跟一顆機車以前換下來的舊電瓶透過車用USB 變壓
器來對手機充電,只是電瓶似乎有點老舊也沒很有搞頭,其實應該是買一顆新電瓶就
好了,但是又想玩看看,直到網路上看到這個挺好玩的於是就直接實做了...

我服役中的重量級的行動電源,兩顆12V 6.5AH/20HR的免加水電瓶

結構很簡單的電瓶電擊器與充電器的電路來源:
https://blog.xuite.net/bx2aw/wretch1/108019147#message_header

電瓶電擊器電路:

電瓶充電器電路:

繞線變壓器我直接在網路訂製:18V_0V_18V (3A) 與  0V_15V (1A) 變壓器
其他小零件則是去電子材料行購買以及舊POWER上拆下來,因為我把兩組變壓器合併,
所以另外再加上個別的控制開關,來控制送電與否以及電擊電瓶,因為我沒有保險絲座
,所以沒有另外用保險絲做短路保護,使用時需細心注意...

早期回顧:
實驗對象舊機車電瓶,原本已經有缺水,以前是挖開塞子後加入蒸餾水,再用安全牌的
電瓶充電器充電,但是總覺得電瓶似乎因為內阻大自放電很快,電瓶放一陣子就會降壓
到10V上下,因為我沒有比重計可以測電瓶裡面電解液稀硫酸,乾脆把水都倒出來,直
接加入一般的電瓶水補充液,再用安全牌充電機充電,這次電瓶持久力有變高,出門工
作待命時掛個5W小風扇在車上吹,可以撐到8個小時左右,而電瓶會壓降到10V左右。

今日測試:
接上新作好的電擊器,先照該網頁說明,正極接上,負極用微動開關做點放動作200次,
接著換到充電器的部分,用12V5W燈泡保護,從般晚充電到剛剛約6個小時,變壓器微
溫,電瓶電壓靜置1小時候量得電壓為12.28V,因為明天要出遠門工作,只能先測試到
這樣,等後天工作回來再行測量...
以前用安全牌充電的時候都要陪電瓶吃飯,並且注意溫度電流等等,充飽以後很快就會掉
12.1左右,這個簡易充電保護器只要看燈泡亮度就可以知道充電狀況如何,電瓶也沒發燙
,不過有聽到透氣孔傳出氣體跑出的聲音!
電壓較高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用電擊器電擊過有關係,得要後天再測量看看...

等工作回來再敘...

网友:
很棒!動手做,就能有收穫。加分!加分!

网友A:
疑問
1.充電器的輸出電壓??
2.這樣不會有過充問題嗎?

-----補充分隔線----

AC端有保險絲嗎 ??

-----繼續補充分隔線----

有量過輸出電流嗎??

這樣是1c 充電 還是 5c 10c..........  ??

网友:
注意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問
1.充電器的輸出電壓??
2.這樣不會有過充問題嗎?

這種方法是利用燈泡限流兼指示,15v與車子發電14.6v差不多。

楼主:
呼~終於到家,短短5天就來回了2次南投-台中-墾丁,這個月的外地工作告一段落!

回家就拿電瓶起來量測,測得電壓12.08V,跟之前用安全牌充電後的狀況差不多,
雖然有用電瓶電擊器電過200次,看樣子這顆電瓶應該極限就是這樣了,以後還有
拿到其他電瓶再做新的測試!
(原本這顆電瓶處理前放置許久,當時電壓量測約剩下7-8V左右)

繼續接上土砲充電器再一次充電看看,那個準確度很差的小電壓表有0.4V的誤差!

隨著兩端電壓逐漸升高,燈泡的亮度也越來越暗!

回答問題:
1. 充電器部分電壓空載輸出 交流約16V 直流約7-8V
   (充電器採用半波整流來對電瓶做脈衝充電的效果)
2. 用串接燈泡做保護所以不會過充
3. 我沒有保險絲座所以沒裝保險絲
4. 0V-15V的變壓器只有1A輸出能力,實際測量都是0.X安培,而目前電流只有0.08
    安培,燈泡亮度也變很暗,還沒到熄滅的程度!
5. 我不清楚這樣要算是幾C充電...畢竟充電器那部分輸出電流只有1A

照原作者的說法,只要電瓶沒在短時間降到12v以下,那應該就是屬於堪用程度了!

楼主:
補充:
我還有一個對岸出的12V6A智能脈衝充電器,我車子平時少開一開就是長途,所以平日都會用
這個12V6A智能脈衝充電器對汽車電瓶充電,之前要用來充這個測試用的機車電瓶,總是很快
就停止動作,就該充電器的說明,這個機車電瓶應該是已經NG,經過電擊後現在已經可以用
這個智能脈衝充電器來對他做充電的動作...

我一般出門時只需要能透過車用12V-5VUSB降壓器對手機充電(這個東西最高約15W左右消耗)
,以及裝個小電扇(3-5W)在車上待命時使用,所以只要能讓我持續用上一整天就很足夠了,
不需要大電流輸出,所以沒有另外對電瓶做大電流輸出測試...
目前該本來應該報廢的機車電瓶從NG變堪用...報告完畢!

其實...用那些材料費去買顆新電瓶就搞定了...(哈哈哈

网友:
小弟土砲的作品  請參考

网友:
有時間的話
再加一個電瓶過放保護電路 (低壓時截止放電)
這樣電池壽命比較有保障 (避免過放)

對充電電源重度依賴者
汽/機車電瓶當行動電源
還真是海量的充電源 (重量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