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AM-FM收音機改裝

楼主(2018-10-24):
30年前高中實習留下來的am-fm收音機板,組裝起來,竟然還可聽.証明以前的零件真的很好實用,電容完全無漏電,無漏電解液,
買一塊音頻放大器和電池!
沒外殼!!剛好豆漿喝完!!將就著用!
在來就亂組一通!
完工!吃電很省!充一次電可聽3天以上!!!

网友:
利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A:
30年前IC接收線路看起來很簡易,AM/FM接收性能好嗎?少了幾顆線圈的中頻變壓器,改用一顆455KHz及10.7 MHz中頻陶瓷濾波器,接收機的抗雜訊能力不曉得接收時的干擾雜音多不多。

网友B:
空心電感填塞海綿,,, 是甚麼目地 ?

自問自答:
古老工法 !!
防止線圈震動, 造成頻率漂移。這是古老工法 !!
後來工廠級會用膠水環氧樹脂, 但是造成雜散電容影響共振電容,
乾濕介質係數不同, 因此須等膠乾固才能移動線圈間係做調整, 所以點膠處也是有限制,留空間給調整用
因電容介質係數考量   選用膠水乾後不吸濕的材料

因時代與DIY套件環境  上述環氧樹脂 不是人人易得擁有
空心電感填塞海綿, 成了DIY套件選用古老工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電感填塞海綿,,, 是甚麼目地 ?

自問自答:

請問有木用蜜蜂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木用蜜蜂蠟的?

用蠟固定空心電感是有的, 但不清楚是不是蜂蠟 ,
當時年紀小...前輩說是電子蠟/高頻蠟 , 它的介電系數低不低就未查證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蠟固定空心電感是有的, 但不清楚是不是蜂蠟 ,
當時年紀小...前輩說是電子蠟/高頻蠟 , 它的介電系數低 ...

最近有找過沒買到
實驗用蠟燭
曬太陽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找過沒買到
實驗用蠟燭
曬太陽就不行了

要去問專賣封膠材料的商店,電子用的封膠硬化過程比較溫和,有些封膠硬化過程會有較大漲縮變化,調好線圈封膠後電感量又跑掉了,或是把PC板封膠後線路或零件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去問專賣封膠材料的商店,電子用的封膠硬化過程比較溫和,有些封膠硬化過程會有較大漲縮變化,調好線圈 ...

對DIY玩意來說成本太高, 不合適了

网友:
空心線圈固定用的蠟稱為固定黃臘可以看賣場的介紹說明。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8397901362.htm?spm=a21wu.10013406-tw.0.0.49036d23XzUQTK
使用空心線圈雖然很便宜但是不好調整(完全靠經驗),還要多一道上蠟的工序且可靠度又差所以早就很少人這樣設計了。

取代他的零件稱為模壓線圈(射出線圈),成本高沒多少但可靠度高又好調整要高 Q 值也行,標準是配可調整的銅芯要臨時換成增加感量的鐵粉芯或是直接拆掉銅芯(固定電感)也行。

一般而言塑膠顏色就是圈數,有三種直徑大小可供選擇,大都用在 FM 收音機或遙控器上,調整好後沒有上蠟即使是放在車上振動也不擔心跑掉。
如果擔心振動會讓可調電感數值跑掉還可以在旋轉銅鐵心與線圈架中間加旋進一條細橡皮筋。

上黃臘是令人討厭的不但可能黏黏的且多年後很可能會變質而影響到高頻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年前IC接收線路看起來很簡易,AM/FM接收性能好嗎?少了幾顆線圈的中頻變壓器,改用一顆455KHz及10.7 MHz ...

收的很清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DIY玩意來說成本太高, 不合適了

放床頭櫃一直沒注意!心血來潮!組起來!當聲音發出來時!只有感動阿!!!

网友D:
我兒時是組裝過一台一枚晶體管的AM收音機,當時在基礎電子技術欠缺情況下,最後這部機的性能當然是極差勁,只接收到很細小的干擾聲音。

很多年後,在工業學院上學期間再組裝一台超外差式AM收音機,線路是老師提供但PCB是自己做,有老師指導下最後這部機當然是組裝成功。

經過多年後這些收音機已不知所蹤了!

到近年突然想找一台純晶體管AM收音機作收藏用,最後只有淘宝仍找到全新的,這台原是已組裝好的AM收音機套件。

以下的是淘宝找到的純晶體管AM收音機。

機內有兩枚1N60二極管,外形是像1N4148而不是舊式玻璃管,感覺不完美,之後找到舊式東芝1N60S替換。

全晶體管收音機已幾乎絕跡了,全鍺質的更近乎鳳毛麟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兒時是組裝過一台一枚晶體管的AM收音機,當時在基礎電子技術欠缺情況下,最後這部機的性能當然是極差勁, ...

AM收音機,好漂亮的作工 !

中周變壓器,有別於以前的排列方式 :    紅 黃 白 黑

此 AM收音機 炭棒上多了一組 線圈
請問其接收頻率是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收音機,好漂亮的作工 !

中周變壓器,有別於以前的排列方式 :    紅 黃 白 黑

我亦無留意中周變壓器的排列次序。

下圖是從綱上下載,底板有標示中周變壓器顏色,可能大陸自家用顏色排序有別於國際慣例。

這部收音機接收頻率是550KHz-1600KHz

网友:
鍺電晶體不錯很適合乾電池,乾電池快沒電了低電壓時,矽電晶體沒辦法動作,鍺電晶體還可以運作,電池的續航力可以久一些。

傳統電晶體超外差接收機的性能不會比現在一般IC差,選擇性及靈敏度高,遠距離的微弱訊號能清楚接收干擾雜訊少。中周變壓器的品質很重要,能較尖銳的排除接收頻寬以外雜訊頻率,台灣以前的中周變壓器品質都不是很好,455KC諧振q值不高,同樣的傳統電晶體超外差線路,用品質高的進口中周變壓器接收性能差很多

网友:
獨一無二的骨董作品!水啦!

网友(2018-12-11):
DIY的功力真的很厲害!!

网友F:
如果能裝一台警用頻道的收音機,聽聽警察杯杯都在講些甚麼應該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裝一台警用頻道的收音機,聽聽警察杯杯都在講些甚麼應該很好玩

GOOGLE "rtl2832u" 就會發現一片新天地,
玩兩天然後再把亂買的東西收起來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兒時是組裝過一台一枚晶體管的AM收音機,當時在基礎電子技術欠缺情況下,最後這部機的性能當然是極差勁, ...

玻璃纖維電路板,不是電木的,真是不惜血本,應該不便宜

网友:
我居然有做過這一台 ~

高放式的 AM 收音機 ~

不過這台的 [笑果] 實足 ~

接了調諧電容幾乎收不到電台 ~ 不接時反而有 1 ~ 2個電台可以收到 !!

网友:
真有創意!

网友G:
豆漿牌收音機!!!!哈哈哈
30年還能用超猛
我有修過天線斷線的(SONY 30年左右的手持收音機),上面漆包線也是封一層像是蠟的東西
我這圖書館還有收音機的維修教學書(都40年起跳) 也沒甚麼人借閱了 大概也只剩我會去借他
借回來當然是先影印 不然這種書甚麼時候被報廢還是泡水或是借不見 就再也沒了XD

拍謝我不會刪除照片  編輯找不到刪除照片功能...第一張就露底了~~~~~~W

网友:
引用 网友G:
豆漿牌收音機!!!!哈哈哈
30年還能用超猛
我有修過天線斷線的(SONY 30年左右的手持收音機),上面漆包線也是封 ...

https://www.americanradiohistory.com/index.htm
這家公司或個人用這種方法保存了很多舊書雜誌供其他人閱讀

网友:
看到這篇, 應該勾起不少五年級生的回憶。

网友(2019-01-17):
真是滿滿的回憶.  以前看過台灣這邊的電路. 都是本地振盪線圈是紅色.  中頻變壓器是黃/ 白/ 黑三色. 那個紅燈 753, 從 PCB trace 來看. 本地振盪線圈是黑色.  中放順序是白紅黃. 真是特別.  手上還有一台民國60年代的National 收音機.   變頻是 2SA101, 中放 2SA102 X2, 音頻 2SB175, 推挽級 2SB176 X2 這種東西現在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