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C-DC升壓電路DIY~~~~~~~

楼主(2018-10-24):
從朋友手中得圖!想說試試看能成嗎!
動手做做看!
果然可以!零件大多代用!沒很標準值!
結果輸入給12V~~輸出可14~40V波形平穩!負載給2A!!!!!
成功!!!

网友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577.pdf

原廠有Typical Application可以看

2A負載會不會很燙?

网友:
很棒!動手做,就能有收穫。加分!加分!

网友B:
電感標示150 表示數值為 15 * (10^0) , 即15uH
這數值似乎偏小...

IC 腳這樣折有點危險, 離本體2~3mm 後再折給予緩衝距離
當應力衝擊時有蹲馬步才不會斷腳裂在本體處

网友C:
如果後端加一顆穩壓IC是否可做成恒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577.pdf

原廠有Typical Application可以看

我後來有加扇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後端加一顆穩壓IC是否可做成恒壓電路

輸出電壓不能差穩壓ic太多!如要穩壓12v輸出給14v就好不然穩壓ic會發燙!
5v升壓14v
穩壓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標示150 表示數值為 15 * (10^0) , 即15uH
這數值似乎偏小...

小弟這樣做是因為後來我將ic往後躺加散熱片!保留的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標示150 表示數值為 15 * (10^0) , 即15uH
這數值似乎偏小...

因手中無大電感離光華又很遠(淡水)!所以找個代用品!
ic往後躺加散熱片!腳剪太短躺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後端加一顆穩壓IC是否可做成恒壓電路

輸出電流在規格內即可當成昇壓式穩壓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