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無法開機

楼主(2018-10-24):
Acer h223HQ 送電後 電源指示燈閃一下後 無反應

量測結果

量測結果

网友:
如果連站內文章搜尋都懶的話,建議報廢直接買新的

搜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kw=ACER+H223HQ

网友:
本來想說 我好像最近剛好有個維修案例很接近~

本想貼個網址~

但雨知波大說的沒錯~

可能要先善用搜尋唷^^y

-----雖然希望你自己搜尋~ 但我還是提供一下我前次的維修經驗好了----

前陣子我的維修案例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9891&extra=

連待機訊號都沒有 更換G1084-33 IC後正常

只是想說~~

有時候 搜尋 類似症狀 即使不同型號~ 也能參考著相同的方向去檢視一下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