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198 一直閃藍燈 無畫面

楼主(2018-10-24):
ASUS VS198 一直閃藍燈 (待機燈:橘燈)

電源板全貌

電源板全貌

5V有輸出 電錶指針規則性隨螢幕電源指示燈在0V~5V之間擺動

5V有輸出 電錶指針規則性隨螢幕電源指示燈在0V~5V之間擺動

网友A:
小顆的電容 全部換一換  吧!!!!尤其橘色那顆

网友B:
電源脫離AD板時電壓一樣會跳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脫離AD板時電壓一樣會跳動嗎?

感謝回覆 電源脫離AD板時電壓不會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顆的電容 全部換一換  吧!!!!尤其橘色那顆

感謝回覆  正在努力更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顆的電容 全部換一換  吧!!!!尤其橘色那顆

大神  請受小的一拜

才只換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 試送電後螢幕就OK了

剩下的繼續換.....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請受小的一拜

才只換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 試送電後螢幕就OK了

這系列的 電源版 算通病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  請受小的一拜

才只換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 試送電後螢幕就OK了

請問a833021兄, 被你換下的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的頂端有無凸凸的?
(我的想法是: 若該顆電容頂端無凸凸的, 那麼修理真的要靠前人經驗或靠儀器測量)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a833021兄, 被你換下的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的頂端有無凸凸的?
(我的想法是: 若該顆電容頂端無凸 ...

橘色那顆是平的

网友:
這顆電容頭好壯壯 !!
下面也沒有不行 !!
體檢卻不及格 !

网友:
感謝a833021兄提供的範例, 也感謝carzy1kimo兄及jeanshyen兄地說明. 我歸納一些(電解)電容的心得:

1.電容的頭端是平的,不代表電容是OK的; 電容頭端是平的, 到底電容是好或是壞? 要用儀器測量才知道.
2.遇到電容的頭端是凸凸的, 代表該電容在衰壞. 電容的頭端是凸凸的, 有時電視已無法正常收看, 有時電視還可正常收看, 但無論如何, 維修時看到電容頭端有凸凸的, 趕快更換該電容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a833021兄, 被你換下的橘色那顆電容(1000UF 10V)的頂端有無凸凸的?
(我的想法是: 若該顆電容頂端無凸 ...

外觀良好 沒凸沒露ˋ液 板子上已無任何異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良好 沒凸沒露ˋ液 板子上已無任何異狀

感謝a833021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