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 12v 電位隔離

楼主(2018-10-24):
先前是透過IL300 控制 0v~5v 類比輸出 ,精準度大概有1%左右,但現階段需要-12v~12v 的話有什麼適合的IC,或是說參考電路嗎? 因為光耦合內部是發光二極體所以都沒辦法通過負電壓,但像一些ADUM32XX系列等等的isolator通常也都是只能接受0-5v 之輸入,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謝謝

网友:
有的光耦合內部LED是雙向的,也就是正壓和負壓輸入都可以

网友:
試著利用OPA加法器電路,將另一輸入端加入-12V  offset電壓,可轉成0-24V,但因已超過OPA電源電壓,故需在加法器的電阻(輸入/迴授),作適當比例的衰減.

网友:
除了上述ciko 師的方法
我也想了一下 例如
光耦合內部發光二極體不再固定於零電位   改以固定於 +12V 或 -12V
或是改PWM 調變 光耦合不求光電比精準度 求光耦速度 AD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