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回來的LED燈管長了一點點

楼主(2018-10-24):
先上圖,我把整個原來的線都移除了,

沒想到對岸的0.6米不等於我們的2尺

整整多出了10mm,我想問燈頭要怎麼拔開?

我把燈管鋸掉10mm再把燈頭裝回去,這是唯一我目前想到的方法。

那個燈頭有一點點可以可以晃動,表示它不是黏死的,

但是怎麼拔就是拔不起來。

网友:
真是尷尬了....沒想到這個還有做不同尺寸

网友A:
這是T8 ,你燈具是 T5的吧?,長度當然不一樣

先量一下LED 兩頭的接點是不是 彼此導通,

是則,一邊可以剪掉,封起來,只要另一邊有導通即可。

這燈類有高溫,不會是熱容膠,應該是 AB膠之類的,多轉幾下,應該就能分開來。

网友B:
燈管的兩端通電插針旁有鎖小螺絲可拆解,左右兩端的通電接點是直接接市電的兩條線,也就是說左右各端倆插針其實是相互導通的,但燈管左右兩端有高阻值,電表嗶嗶檔是不會導通聲響的,不能封死任一端只用一端接市電兩條線,否則會立即短路 ! (千萬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燈管的兩端通電插針旁有鎖小螺絲可拆解,左右兩端的通電接點是直接接市電的兩條線,也就是說左右各端倆插針其 ...

大大
前陣子我也找了一會兒
現在有出可以單邊入電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T8 ,你燈具是 T5的吧?,長度當然不一樣

先量一下LED 兩頭的接點是不是 彼此導通,

別再開我玩笑了,燈管是T8的當然買T8的LED 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的兩端通電插針旁有鎖小螺絲可拆解,左右兩端的通電接點是直接接市電的兩條線,也就是說左右各端倆插針其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are3971fe9

現在不是接點問題,是要拆頭...

還有這一款燈頭沒有螺絲

网友C:
問燈頭要怎麼拔開?
1. 接頭引角處 可以看見 三個凹點或類似記號 面向此處
2. 上述記號延伸到管身處 下壓使管身下凹 左右轉動退出

1:57 開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75mlwmHZA&t=42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燈頭要怎麼拔開?
1. 接頭引角處 可以看見 三個凹點或類似記號 面向此處
2. 上述記號延伸到管身處 下壓使 ...

沒有三個凹點,我用夾子夾住往內凹還是拔不出來,倒是燈管被我夾到有點變形

网友:
這種燈管有分兩種尺寸
一是~60公分
一是~58公分
樓主的燈具是使用~58公分的燈管
實際購買的是~60公分的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三個凹點,我用夾子夾住往內凹還是拔不出來,倒是燈管被我夾到有點變形

那就拿紙片或韌質片 沿著套管縫找卡榫

楼主:
很不爽的用大隻一字起子硬挖,原來不是在上面,是在兩邊

燈條那麼長要連燈條一起裁?

紅線範圍中間好像埋線路,切掉直接從這裡接可以?

网友:
裁一裁~
還能順便做單側入電~
如果燈條底是鋁的~
剪掉時~
請小心檢查是否跟表面的電路相連~

网友:
裝斜的....
LED燈管左側對第1個插孔,右側對第2個插孔, 總共可裝3支
插孔座也讓它斜...用黏的或釘的

從淘寶買來的LED燈管,直接買帶支架的就好了!

過去我也有買過1尺的LED燈管,長度不合,
反正LED燈已內建變壓器,接AC線就好!

2~4尺三波長日光燈管,C/P值,光效比LED燈管還高,比較沒必要換成LED。

楼主:
斜的,頭腦動好快,我明天試試看

网友:
正港的大陸規格喔

楼主:
後來還是用裁的,斜的放3支亮度不夠亮

有一支不亮,本人帶賽!跟賣家反應,他願意退一支的錢

天花板還有8組,一共32支要改,雙11再一起買了。

燈頭需不需要鑽孔讓它散熱效率好一點?

台灣是因為燈座都偷工減料,所以才有580mm的尺寸出現?

网友D:
LED 3支不夠亮,就代表LED的光效沒比傳統燈管好到哪裡...
你這樣買划不來+沒採工,直接買T5 14wx4輕鋼架日光燈管+燈座就好了!
燈管4支+燈座,一整組約500~600元。

T5燈管都是三波長螢光粉,且用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壽命可2萬小時,不用再裝啟動器。
且一支2尺14W T5燈管才約55-65元。

若你要保留原本舊燈座,可買T8 18~20Wx4的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自己重新接線,
再買三波長的T8 2尺燈管,亮度可比傳統2尺燈管增亮2.5~3成左右。

T5 14W三波長是和傳統螢光粉的T8 18~20W燈管差不多亮,
三波長亮度增加約3成,T5則瓦數少約3成,由T8換成T5燈座才不會太亮.....

若把傳統螢光粉的T8 18~20W改為三波長T8燈管,瓦數相同,但亮度會增加約3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ED 3支不夠亮,就代表LED的光效沒比傳統燈管好到哪裡...
你這樣買划不來+沒採工,直接買T5 14wx4輕鋼架日光 ...

可是他的電子安定器不便宜, 幾乎2/3的燈座價格。

网友:
拆開記得看有沒有裝保險絲...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他的電子安定器不便宜, 幾乎2/3的燈座價格。

電子安定器不便宜,燈管4支+燈座,一整組燈具約550~600元
1對4預熱電子安定器約300元+燈管4支200+燈殼100元,合計600元,

也代表你那不含燈管的2尺燈座的全新成本只佔不到100元,
與其為了LED燈把2尺日光燈座東改西改,不如買全新的2尺LED燈座。

而T5 14wx4輕鋼架日光燈管+燈座是預熱高功電子安定器,
燈管4支+燈座,一整組燈具約550~600元,N年後只換燈管,每支T5 14w燈管約50~60元。
看你從大陸掏來LED燈管4支+LED燈座+運費能否有這種價格?

只從金額/品質來算都已有點划不來了!
更何況還是用舊的座具改,還要加上工時...
且未來這些燈座故障,可能只有你可以買燈管...

若你是改成三波長的T8 2尺燈管,亮度可比傳統2尺燈管增亮2.5~3成左右,
代表相同亮度,燈座數量可減少2.5~3成左右。原本8組,只要6組就夠亮,但可能會光線不夠均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還是用裁的,斜的放3支亮度不夠亮

台灣是因為燈座都偷工減料,所以才有580mm的尺寸出現?

T8 / 20W 本來就有  兩尺&58公分  兩種尺寸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35&t=4377542

楼主:
3~4年前,公司外面有一山型的燈座,可接2支40W的燈管,

我買了一支LED燈管,連同電路一起改掉直接吃110V,

每天下班5~6點打開,隔天上班8點才關,星期五或星期六下班就一直開到星期一上班

壽命真的超誇張,到現在還沒掛,如果是燈管早不知道換幾支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LED因為技術提升,所以壽命整個拉長。

我這次買的燈管一支9.6RMB,跟台灣比起來差了快一半吧!

LED的亮度,無反射片兩個對照起來我覺得LED比較亮

T8燈管的亮度,有裝反射片
天花板上一堆燈管都是黑掉的。

我看上的是不用一天到晚換燈管

网友:
其實台灣的LED燈管很不錯

再來淘回來LED燈板  應該是可以  剪很大的
多注意電路板   留空的部分應該不少

或是可以跳線解決

至於不夠亮  這個就是這價格能買到的亮度呀

要亮  就還是要認帳    高瓦數LED/高LED顆粒密度的燈管   直接反應就是比較貴

网友:
LED燈看似很亮,但是色溫差了一點,還是日光光燈管看了比較舒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後來還是用裁的,斜的放3支亮度不夠亮

這個電路查一查,有可能又賺回一隻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電路查一查,有可能又賺回一隻燈管

板子用虎口鉗都拉不出來,好像機板和外面兩支接頭是焊再一起

我先把燈管和機板解焊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用虎口鉗都拉不出來,好像機板和外面兩支接頭是焊再一起

我先把燈管和機板解焊看看

兩根接腳裡面有玄機,用迴紋針敲不動,用螺絲釘磨細往裡面敲才把電路敲出來

輸入AC 110V/輸出DC 47V
量起來是這樣,看起來沒問題,為何會不亮?

楼主:
LED是2顆一組嗎?
我用電錶量一次只亮2顆,不過每顆都會亮沒故障

電路有DC輸出,那問題是不是出在燈條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LED是2顆一組嗎?
我用電錶量一次只亮2顆,不過每顆都會亮沒故障

請問,LED是20*2=40顆燈珠嗎?是2並20串
拆一根新的LED燈,量一下LED電壓是多少,輸出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是120V,75mA`, 數字接近亦同,電容是250V,電壓也該有1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LED是20*2=40顆燈珠嗎?是2並20串
拆一根新的LED燈,量一下LED電壓是多少,輸出電流是多少,
會不會 ...

一共40顆沒錯,
所以要找對照組來比較,我再試試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共40顆沒錯,
所以要找對照組來比較,我再試試看。

總是40顆沒錯,因為串並聯有影響到電流,是單串40顆,還是單串20顆並聯2串=2*20=40顆`,單串40顆電流是一個單位,並聯的話,電流要*2`,電壓值不變,知道串並聯方式,正確DC電壓,電流,可以反推恒流板有沒問題或燈珠問題

以上是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總是40顆沒錯,因為串並聯有影響到電流,是單串40顆,還是單串20顆並聯2串=2*20=40顆`,單串40顆電流是一 ...

是2並20串沒錯!
電錶量一次都只亮2顆,
另外我拆管新的,點亮量電壓是62V,所以加上點亮吃掉的電壓
是不是要120V以上才能點亮?
我沒勾表所以電流沒辦法量。

网友:
電路板可以補焊看看~
說不定就好了~

网友:
公司很早就裝了LED燈,肉眼去看LED是很亮 但整個辦公室的亮度就還好
如果不考慮節電,是不是T5會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2並20串沒錯!
電錶量一次都只亮2顆,
另外我拆管新的,點亮量電壓是62V,所以加上點亮吃掉的電壓

沒有勾表用數位電表電流檔一樣可以量電流,將LED DC端焊開一條連接線,將電表切在電流檔,紅黑棒串接夾在兩端也可以量。
暫時不用理會我預估的120V電壓,以正常管電壓是62V來看,那總電流應該在145mA上下。先看看數值是不是如此。62V*145mA=8.99W,接近你的燈管瓦數
將正常管的恆流板換到故障管,看看電壓,電流是否相同,燈管會不會亮,可以確認恆流板有沒故障,也可以交叉互換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有勾表用數位電表電流檔一樣可以量電流,將LED DC端焊開一條連接線,將電表切在電流檔,紅黑棒串接夾在 ...

交叉測試確實有用,燈管是好的
問題出在恆流板,在仔細找,發現這顆線斷了

這應該沒辦法接了吧?斷在漆包線處

google查是電感?3+1接腳

我找到都是2+2接腳

网友:
把漆包線刮開,接出來,變壓器用其他方式固定在電路板上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叉測試確實有用,燈管是好的
問題出在恆流板,在仔細找,發現這顆線斷了

如狼大說,把線漆包的部分刮開,一般都在接腳線部分斷,重新接上就好,記得刮乾淨漆,電表量一下通路。

市售恆流板有多種,恆流板因應led電壓電流,串並聯,燈珠顆數量,測量電壓電流的形成,可以讓你知道以後這類的led燈源需要用哪種恆流板,這是我最近的經驗,給你參考

楼主:
已經完修感謝狼大

网友(2018-11-24):
引用 楼主:
已經完修感謝狼大

恭喜完修

楼主:
可以再請教EE10 2.5mh
這顆是變壓器吧!
我找不到這顆的DATASHEET
一共有四個接腳,一邊是3pin另一邊1pin
各接腳的定義是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再請教EE10 2.5mh
這顆是變壓器吧!
我找不到這顆的DATASHEET

找IC的DATASHEET, 裡面會有參考電路,就可找到你要的答案

LED DRIVER

LED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IC的DATASHEET, 裡面會有參考電路,就可找到你要的答案

0B3621NJP這顆IC google只找到一條,而且還是賣家,完全沒有datasheet

我打算買10顆變壓器備用,
但整個淘寶找遍了,真的沒有3+1針腳的,
這是訂製的吧!

另外我沒接這顆變壓器,輸出量還是100V DC,那這顆變壓器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0B3621NJP這顆IC google只找到一條,而且還是賣家,完全沒有datasheet

我打算買10顆變壓器備用,

參考OB3621

OB3621

OB3621

网友:
這種玩具,壞了直接買新的driver board 換掉即可,上面的 driver  ic ,多是高仿,沒型號。換ic 還比不上換板子

參考
https://shopee.tw/product/69026271/1605252505

這賣家也有賣 140ma 的,60~80v 約20~27顆不等

我住的大樓常能檢到led 燈管,我直接買 driver 回來修,又是一條活龍~~

換板子絕對比換ic簡單 (因為 這些ic都沒型號或市面上找不到)

※另一個重點,這driver 是 100~240v 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再請教EE10 2.5mh
這顆是變壓器吧!
我找不到這顆的DATASHEET

這是訂製品
且壞掉多以斷線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0B3621NJP這顆IC google只找到一條,而且還是賣家,完全沒有datasheet

我打算買10顆變壓器備用,

這顆變壓器是將降壓用的  非隔離ˋˋˋˋˋ降壓吧  所以即使去掉該元件  輸出依然量的到電壓

變壓器買不到  買驅動器比較好  比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