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TL3223TR有聲音有背光畫面異常,開機無LOGO

楼主(2018-10-24):
先前有前輩說是面板故障,經過我摸拆換亂舞一陣後,最新狀況如下,我想再請教前輩們,主板是否也故障了

先看銘版及內部

面板型號

開機後1--最上方的水平線有畫面跳動

開機後2

開機後3(最終)

主板LVDS1電壓測量結果

楼主:
補圖:銘版

网友:
樓主真有心研究

回答主板沒壞,面板最先壞,其餘機板來不及壞幾乎都是好的。

网友:
這如果亂拆亂摸會好.

我就佩服您了.

楼主:
感謝WET大,GKJNN大的回答與鼓勵.

楼主:
因我是電子門外漢,想說LVDS電壓有9個腳位是0v,個人覺得怪怪的.

网友:
不用查了.浪費時間.面板壞!

楼主:
謝謝LCD大的說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我是電子門外漢,想說LVDS電壓有9個腳位是0v,個人覺得怪怪的.

這很正常啊,
這片面板解析度~1366*768,單通道LVDS信號(單8位元),有4組差分信號+1組CLOCK信號,總共5組信號
符合你量測的電壓值(1.0~1.2V)

其餘通道是LVDS標準規範預留給其他更高解析度面板用的,這片面板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很正常啊,
這片面板解析度~1366*768,單通道LVDS信號(單8位元),有4組差分信號+1組CLOCK信號,總共5組 ...

感謝WET大這麼專業的說明,這片主板就可以放心拿去賣了!

网友B:
面板壞了,把零件拆一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壞了,把零件拆一拆吧

是阿,只能這樣物盡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