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 插頭+座 哪裡買?

楼主(2018-10-25):
如上圖,我是從神明燈上拆下來的,因為可以堆疊,想買幾個來用

上網查不知用甚麼名稱查?

用英文 christmas light plug(聖誕樹插頭) 可以找到,但是台灣也找不到...

网友:
,

試試用:
Light Socket Plug Holder Adapter Converter, 或用兩腳扁插轉接插頭,
慢慢找, 種類繁多.

网友:
下圖這種插座很常見又價廉
家庭五金就買的到
拿這去改就行了

网友:
我父母開佛具金紙店,常常幫客人換掉那個頭,在插頭跟出線的地方很容易折斷接觸不良(裡面的銅線太細了),那插頭真的不建議移作他用,用來點小燈泡還可以,移做其他大功率的使用可能有風險...
一般都是直接改成普通插頭再搭配樓上大大貼的三孔插來用...

网友:
那種插頭不好,建議神明燈這種長時間插電的還是用好一點的電源線與插頭

网友:
  一般最普通的多芯電源線約 18 AWG, 可耐電流約 7A.

  神明燈、聖誕樹帶插座的插頭, 配線線徑通常低於 22 AWG 耐電流僅約 4A 以下.

  誠懇 "不" 建議購置連接使用. 堆疊也不建議, 材質疑似不耐高溫.

  導體溫升, 輕則被覆熔化冒煙; 重則起火事故. 有安全風險.

网友:
我一再強調 ~

"高功率"  不是唯一造成電線走火的原因 !!

長時間的 接觸不良 也是 隱形 殺手之一

网友:
買成品的一對多 分接線
或是排插

要有安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