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又拿來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 PA007WCUH-007 燈板

楼主(2018-10-25):
這個LED 燈板之前我們就有賣過了,昨天老闆來找wish 聊天時,我問他有沒有好東西可以讓我賣?他說他那裡還有一些PA007WCUH-007 燈板,問我能不能賣掉?其實我也沒把握,不過老闆說價錢可以再優惠給會員,我就試試看囉!

底下是色溫圖及LED 規格書,請大家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99-1-1.html

一般的LED 都是鋁基板,這個是銅基板喔!

1盤有20個燈板,自取1盤售價200元,買10盤送1盤,以上價錢是以1盤為單位,無法零賣,目前貨都是在老闆那裡,他只有留一箱給我試賣,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出貨前我都會用LED 測試儀抽測。

网友A:
學姊
請問有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嗎?如果有,買一盤加10個登板驅動器

网友B:
真讚~
可惜對黃光興趣比較缺缺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姊
請問有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嗎?如果有,買一盤加10個登板驅動器 ...

大大,有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5%8B%95%E5%99%A8

网友:
含運共多少?

楼主:
請收短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讚~
可惜對黃光興趣比較缺缺QQ

拿支藍色的奇異筆在LED周圍塗一圈,上面不要塗到,這樣點亮後就會變成白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支藍色的奇異筆在LED周圍塗一圈,上面不要塗到,這樣點亮後就會變成白光了。 ...

雖然是妙招,但這樣演色性應該不好 ,只適合在短時間照明的地方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是妙招,但這樣演色性應該不好 ,只適合在短時間照明的地方使用吧??!!

這種LED大多也是暫時性用的,除非是改裝在燈泡上,自己塗可以決定要塗多厚,改成白光不是問題。

我補了兩張圖片,可以參考一下。附未塗的圖片

网友E:
拿這來當小夜燈,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前提是電流不能太高,不然就不用睡了。如果可以控制在不用大的散熱片,可以減少體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這來當小夜燈,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前提是電流不能太高,不然就不用睡了。如果可以控制在不用大的散熱片, ...

機板上有14顆LED,推薦使用的點燈驅動器最低輸出電壓是40V,所以是14顆串聯//不確定,或許是7顆串聯共兩組//,標準電壓是42V或是21V,改用學姊賣的升壓模組,最大輸出電壓是36V,把電壓調到最大理論是可以點亮12顆,用電壓去控制亮度,如果是7顆串聯共兩組,電壓調到低於20V應該是會亮但不會很刺眼,14顆串聯比較有難度,可能只能點12顆,調低電壓就可以當小夜燈了。

网友:
PA007CCUH-007  ---  C 就是 cool      冷白光
PA007NCUH-007  ---  N 就是 naturl  自然白光
PA007WCUH-007  --- W 就是 warm  暖白光

很久之前的上次是N  這次是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支藍色的奇異筆在LED周圍塗一圈,上面不要塗到,這樣點亮後就會變成白光了。

ㄚ三哥 大~

超讚的啦~ 還有這招呢~

(筆記)....

真的很不錯的方式呢^^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