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USE的規格

楼主(2018-10-25):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帶有色碼的保險絲該如何看規格呢?求解~~~3Q

网友A:
這兒有~
http://www.abcomponent.com/c_cha2.htm
用"色碼+保險絲"GOOGLE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兒有~
http://www.abcomponent.com/c_cha2.htm
用"色碼+保險絲"GOOGLE就有了.

因為我是維修新手,所以很多不太懂>"<~~~太感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兒有~
http://www.abcomponent.com/c_cha2.htm
用"色碼+保險絲"GOOGLE就有了.

由大大提供的參考網頁
比對出 : 棕黑棕紅 =>  100 歐 ±2%
對嗎 ?

補充內容 (2018-10-25 11:40 PM):
另外有個問題
一般保險絲上會標多少安培融斷值
這類的電阻當保險司用途,耐電流值要如何轉換計算出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充內容 (2018-10-25 11:40 PM):
另外有個問題
一般保險絲上會標多少安培融斷值
這類的電阻當保險司用途,耐電流值要如何轉換計算出來 ?

  電路正常時, 保險絲金屬皮膜電阻器 (Fusible metal film resistors, FMFR) 功能為 "電阻器"; 一般保險絲的功能為 "電流通路".

  FMFR 熔斷原因是 "過功率", 與一般保險絲因 "過電流" 熔斷不同.

  FMFR 熔斷特性為 "慢斷 (有誤差)"; 一般保險絲為 "速斷 (精確度高)".

  FMFR 通常於應用電源二次側; 一般保險絲通常為電源一次側.

補充內容 (2018-10-26 12:24 PM):
功率可以計算, 如以下公式:
功率 = 安培^2 × 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大大提供的參考網頁
比對出 : 棕黑棕紅 =>  100 歐 ±2%
對嗎 ?

我用歐姆檔量測阻值只有0.X歐姆,不是100歐姆  色帶是橙黑橙橙  或是  橙橙黑橙  昨天依1樓大大的查找  還是不知道多少安培的FUSE....苦惱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歐姆檔量測阻值只有0.X歐姆,不是100歐姆  色帶是橙黑橙橙  或是  橙橙黑橙  昨天依1樓大大的查找  還 ...

Applied Materials 的板子
自己比對看看
https://picclick.com/Applied-Mat ... B-292772369094.html

言歸正題
這 Fuse 是 Littelfuse PICO Fuse 255/256 Series
從色碼對應料號應該是 255002
http://www.littelfuse.com/techni ... ents/255catalog.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歐姆檔量測阻值只有0.X歐姆,不是100歐姆  色帶是橙黑橙橙  或是  橙橙黑橙  昨天依1樓大大的查找  還 ...

不好意思,這個我就幫不上忙了,小弟有辨色力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lied Materials 的板子
自己比對看看
https://picclick.com/Applied-Materials-AMAT-0100-20004-Chamb ...

lazy104大........超感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這個我就幫不上忙了,小弟有辨色力上的問題....

vivianshe大.....還是很感謝你

网友:
連半導體生產設備都能在痞酷上出現
厲害! 厲害!

L大
平常工作
應該就這範疇領域周旋吧 ?
不然怎那樣嫻熟 (見樹知林,一葉知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由大大提供的參考網頁
比對出 : 棕黑棕紅 =>  100 歐 ±2%
對嗎 ?

色碼辨識基本是正確的,只要把單位從歐姆轉變為mA即可對應.也就是將100歐姆,轉為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色碼辨識基本是正確的,只要把單位從歐姆轉變為mA即可對應.也就是將100歐姆,轉為100mA. ...

謝謝 ciko 老師

經由 lazy104 大提供文件中
(http://www.littelfuse.com/techni ... ents/255catalog.pdf)
再細究解讀一次

原來即是您提示的規則 (阻值=限流值)
節錄該文件內容一段敘述如下 :
The first three bands indicate current rating in milliamperes.
The fouth and wider band designates the time -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e (red is fast-acting).

感謝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