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istina Cooper-"Emanuel" 詢問影片的技術問題

楼主(2018-10-25):
Kristina Cooper-"Emanuel"
[youtube]kcMaxo0OaZo[/youtube]

-----------------------------------------
我是想要請教一下這種只有特定物品是彩色、而其他一切都是黑白色的後製技術是什麼名稱?是如何製作出來的?不會只是簡單的採用濾鏡就能辦到吧?

网友:
聯想到了 向量示波器 調色 , 跑題了

你的問題 如下
-------------------------------------

請搜尋  局部彩色 上色 /  PHOTOSHOP 局部彩色

如果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cUAIK1lEU

网友:
看起來,就是簡單的影像處理...

如果旁邊都沒有"藍色"(或接近藍色),
就把"不是"藍色的資料,都弄成"灰階"(黑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6%A8%A1%E5%BC%8F
註: 灰階,就是R=G=B(讓三個顏色,值一樣)
紅色(Red), 綠色(Green), 藍色(Blue)
值的大小,有的用 0 ~ 1(或者0(%)~100(%)), 也有的用 0 ~ 255 (8bits)
意思是一樣的 由最小(最不亮)到最大(最亮)

紅色(R=1, G=0, B=0)
綠藍(R=0, G=1, B=0)
藍色(R=0, G=0, B=1)
青色(R=0, G=1, B=1) 藍色+綠色
紫色(R=1, G=0, B=1) 紅色+藍色
黃色(R=1, G=1, B=0) 紅色+綠色

黑色(R=0, G=0, B=0)
銀色(R=0.75, G=0.75, B=0.75)
白色(R=1, G=1, B=1)
灰色(R=0.5, G=0.5, B=0.5)
R=G=B 就是所謂"黑白"(灰階)...

网友:
不用影像軟體另一種方法,大提琴與鋼琴的奏鳴曲,先預錄黑白的男鋼琴演奏部份,用一投影的高解析度大螢幕,播放這一黑白的影片,女大提琴家在螢幕前跟影片的男鋼琴師合奏,然後把女大提琴家的演奏跟背景的男鋼琴螢幕影像用彩色錄影機錄起來

网友:
前置
改機(IR與濾鏡)
+
後製(軟體)
=
就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