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nasonic NA-110HB 第二次注水當機,無法單獨脫水

楼主(2018-10-25):
各位大哥好,小弟目前遇到一個問題,就是NA-110HB在第二次注水時發生故障,也不能脫水!會出現
下面故障訊息!!

1.洗衣-15分鐘
2.狀態-注水
3.脫水-9
4.快洗功能

PS:今天進行內筒拆卸清洗,有更換進水筏,皮帶與排水閥。

1至3項會一直閃,第4項橫亮,麻煩協助一下,感謝。

補充內容 (2018-10-25 11:56 PM):
已修復!謝謝。

Panasonic NA-110HB 配線圖

Panasonic NA-110HB 配線圖

网友A:
拆洗之前是正常的嗎?

网友B:
請檢查 : 安全開關
迴路訊號是否正確傳達 (包含觸發訊號的 limit-switch是否破裂動作異常)

网友C: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現在是不是洗衣完畢,接下來水排不出去? (排水和脫水意思不同請正確表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洗之前是正常的嗎?

拆之前是正常的,現在正在檢查中,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 : 安全開關
迴路訊號是否正確傳達 (包含觸發訊號的 limit-switch是否破裂動作異常) ...

回 ericchou 回覆 ...

安全開關是下圖這個嗎?我檢查是裡面的塑膠臂斷了,導致開關保持開路,不過怎麼是黃藍線!!

安全開關?!

安全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現在是不是洗衣完畢,接下來水排不出去? (排水和脫水意思不同請正確表達) ...

回 tsao0427 的回覆 ...

抱歉未說明清楚,目前是洗完第一次行程後,會排水(可以清楚看到洗衣機排水聲音與排水管有排出大量的水),再啟動第二次清洗行程後就當機。謝謝。

楼主:
已修復,確定第六樓處的開關故障,已經先用膠態三秒膠先補強,明天去服務站買新的吧!謝謝大家的幫忙。

安全開關塑膠臂斷裂!!

安全開關塑膠臂斷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ericchou 回覆 ...

安全開關是下圖這個嗎?我檢查是裡面的塑膠臂斷了,導致開關保持開路,不過怎麼是 ...

可能要把照片中接線盒打開
再比對一下您提供的電路圖
然後按圖索驥,查找各個接點較符合您現場的實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把照片中接線盒打開
再比對一下您提供的電路圖
然後按圖索驥,查找各個接點較符合您現場的實況 ...

已經修復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