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M 聚甲醛(塑膠鋼) 斷裂處理

楼主(2018-10-25):
請教一下各位大哥 ...

POM 聚甲醛(塑膠鋼),如果斷裂,可以用那一種膠讓它固定嗎?謝謝。

网友A:
  可以先試試水電師傅接 PVC 管的那種 "鐵罐膠".

网友B:
可以試試3M CA40H 慢乾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試試水電師傅接 PVC 管的那種 "鐵罐膠".

回 nessie 的回覆 ...

這種可能要試試看,不過先要忍受它的臭味!!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試3M CA40H 慢乾膠水。

回 upchome 的回覆 ...

請問是下圖這罐嗎?我查可以黏ABS,但是沒有寫可以黏接 POM,如果有機會,小弟會買來試試看,謝謝。

3M CA04H

3M CA04H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70&mobile=2
請參考塑膠修理

回 kuny0605 的回覆 ...

這種方式好像比較適合大的物件。謝謝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試試水電師傅接 PVC 管的那種 "鐵罐膠".

小弟經驗,這種硬質接合劑乾了也是硬的,比較適合用在沒有形變的材料,否則扭一扭還是會分開

网友D:
我黏著大部分塑膠材料,用的是:
富士牌雙倍超黏快乾型AB膠
它其實就是環氧樹脂
固化後強度高、又硬。
可以用來試試看。

网友E:
有些塑膠類很難黏合是因為除了用高溫溶接外很難靠化學溶劑讓他軟化而融合,PP PE POM 這類的塑膠就是難搞。

不過還是有幾種方式:最好有實際照片才好給建議用哪種。
1. 先用其他結構幫忙補強再來黏合,例如植釘或植螺絲,
2. 用三秒膠但要先用專用介面改良劑來先塗過,但這強度還是有限。
3. 使用 AB 膠加玻璃纖維布包覆黏合,但 POM 表面要先用粗砂紙磨過增加表面的付著力。
4. 使用塑鋼土來增加接合面的厚度,POM 表面也要磨過。

网友:
五金賣場就有賣專用的

网友F:
記得好久以前有大大用衛生紙包住斷裂處,在用快乾點在衛生紙上,待硬化後說強度很強,我還沒試過

网友:
K大:

您貼的連結是手機版瀏覽網址
PC上網點擊連結,看到的會是下列畫面

PC上網點擊連結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7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記得好久以前有大大用衛生紙包住斷裂處,在用快乾點在衛生紙上,待硬化後說強度很強,我還沒試過

三秒膠硬化後的本身的強度很弱,強的是與被黏物表面附著性,如果與纖維物一同結合其強度就會大增,例如木纖維或煙屁股還是衛生紙,但衛生紙為短纖維強度還是不夠,棉花這類的長纖維就就比較佳。

我用過強度最強的還是推環氧樹酯 AB 膠與玻璃纖維布,AB 膠為 24 小時慢乾型施作時流動性如水才能完全與纖維結合,玻璃纖維的耐拉扯程度非常大,織成極細網目的布後更是強壯非凡,以前拿來修理小孩玩的塑膠 BB 槍的槍機後以後怎麼玩都不會再壞了,堅硬的程度就跟 FR4 的電路板完全一樣(本來其材質就是完全一樣),除非你用鋸的或用鑽的才能破壞它。

處理玻璃纖維原料不管是切還是磨時要戴上口罩與乳膠手套,口罩是為了保護肺,以前只帶口罩沒帶手套手背上毛細孔都被刺的哇哇叫而且還會痛上好幾天。
前幾年玩船模船身都是用環氧樹酯與玻璃纖維布來製作,那真是苦難的痛苦過程以後不敢再玩了,但下次還要再做時會改試用碳纖布的材料,不但操作時比較安全且成品的重量還能大為減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秒膠硬化後的本身的強度很弱,強的是與被黏物表面附著性,如果與纖維物一同結合其強度就會大增,例如木 ...

玻璃纖維以前我常做,做一些公家機關的山水河流造景,真的很費時,要一層一層上上到厚度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黏著大部分塑膠材料,用的是:
富士牌雙倍超黏快乾型AB膠
它其實就是環氧樹脂

回 kip 的回文 ...

謝謝建議,之前有試過小面積的材料的黏接與三秒膠差不多,所以可能小弟要再想想看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塑膠類很難黏合是因為除了用高溫溶接外很難靠化學溶劑讓他軟化而融合,PP PE POM 這類的塑膠就是難搞。 ...

回 duke83 的回文 ...

大大建議的方式不錯,這罐PP/PE/POM專用膠,是給模型用專用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得好久以前有大大用衛生紙包住斷裂處,在用快乾點在衛生紙上,待硬化後說強度很強,我還沒試過

回 Dave 的回文 ...

這個方式操作起來很臭,產生的氣體碰到眼睛也會很刺痛,所以小弟只做過一次就不再用這個方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duke83 的回文 ...

大大建議的方式不錯,這罐PP/PE/POM專用膠,是給模型用專用膠吧?! ...

模型會用到的塑膠有許多種所以就有許多種類用途的膠水,知道塑膠的種類後就有其相對應的專用膠與施作方式,這也算是一門功夫。

模型廠家出的膠水都是給小用量個人客戶用的所以相對其每 CC 數的單價比較貴但是比較容易買到(模型玩具店),但如果找到貿易商或生產廠家都是一大桶的包裝,幾百人來分都用不完雖然其單價比較便宜。

网友D:
這一把剪刀,被我剪太厚的塑膠,紅圈處整個全部斷裂。

就是用我前面 po 的環氧樹脂黏起來的。

剪一般紙張,用了一年了,到現在還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kuny0605 的回覆 ...

這種方式好像比較適合大的物件。謝謝嚕!

Sorry!回錯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把剪刀,被我剪太厚的塑膠,紅圈處整個全部斷裂。

就是用我前面 po 的環氧樹脂黏起來的。

回 kip 的回文 ...

哈哈!好厲害的AB膠,有遇到我也買來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