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GW2760S過電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8-10-26):
BENQ GW2760S螢幕,故障情形是顯示藍燈,但沒有畫面

將螢幕拆開,檢視電源背光驅動一體板,上方無明顯元件異常,輸出給AD板的5V也正常無跳動
AD板,接收5V以後,由左上角兩個三端子穩壓IC分別產生3.3V及1.8V
經過量測,3.3V穩壓IC輸入5V並正常產生3.3V,但是1.8V穩壓IC輸入3.3V輸出卻為0V,正常應為1.8V
將其更換後,螢幕就可以正常顯像
結論:
LED背光螢幕雖然少了傳統CCFL背光螢幕後方高熱,減少常見的電容爆漿問題,但是電路上元件故障同樣會造成螢幕工作不正常,查修時需要更多方面檢查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讚!解說得清楚明白,讓我受益良多.

网友A:
請教狼大, 文中提到的兩顆穩壓IC的IC編號為何?
謝謝.

補充內容 (2018-10-26 10:21 PM):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 是因為我發現文中3.3V及1.8V穩壓IC的pin腳定義與最著名的降壓IC 1117的 pin腳定義不同, 所以才想要知道中3.3V及1.8V穩壓IC的IC編號.

補充內容 (2018-10-26 10:24 PM):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 是因為我發現文中3.3V及1.8V穩壓IC的pin腳定義與最著名的穩壓IC 1117的 pin腳定義不同, 所以才想要知道文中3.3V及1.8V穩壓IC的IC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狼大, 文中提到的兩顆穩壓IC的IC編號為何?
謝謝.

3.3V忘了看,小顆SOT-223是AP2114系列1A三端子低壓降穩壓器(LDO),上面的刻印"GH14D"表示其為1.8V輸出版本

网友A:
1. 感謝狼大的說明
2. 從datasheet中, 我推論文中那顆1.8V穩壓IC應該是HA型包裝(HA Package), 不能直接用穩壓IC 1117-18來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感謝狼大的說明
2. 從datasheet中, 我推論文中那顆1.8V穩壓IC應該是HA型包裝(HA Package), 不能直接用穩 ...

也不是完全不行,就是要注意IN/OUT/GND的接法不要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