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吹風機 EH-CNA 96 馬達不運轉

楼主(2018-10-26):
同事提供一台 EH-CNA 96 馬達不運轉但加熱器正常
搜尋論壇有一篇類似但無下文,故先解剖

側面照 組立參考

側面照 組立參考

測量馬達線圈斷路,手電筒照馬達散熱孔發現一片碳刷位置不正確故先解焊拆解

發現故障點(碳刷斷裂)

目前備品已經從露天找到正等待備品寄到....

為何下面圖片刪不掉??

補充內容 (2018-10-29 09:36 AM):
2018/10/29更換馬達完成 測試OK

网友:
感謝分享~~吹風機裡面值得修的大概就這個系列了
不過聽說很不好拆~~不曉得第一次拆大概要多久呢?
馬達部分要怎麼知道買什麼規格呢?(搜尋什麼關鍵字)

网友A:
我們來看看底下出現了多張相同照片(IMAG3100.jpg)?

請注意下圖游標位置,這是第1張IMAG3100.jpg。

這是第2張IMAG3100.jpg。

這是第3張IMAG3100.jpg。

這是第4張IMAG3100.jpg。

也就是你同一張照片總共上傳了4次,在上傳1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1個小時就一定要我才能改了。

我看你這篇都沒有使用IMAG3100.jpg,所以就幫你把這4張IMAG3100.jpg 刪除。

网友B:
請問您馬達上的齒輪要如何拔下來,這點可是讓很多人槌心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馬達上的齒輪要如何拔下來,這點可是讓很多人槌心肝

那個齒輪是金屬的,只要加熱應該就可以了,記得要做位置的記號,或量好原本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來看看底下出現了多張相同照片(IMAG3100.jpg)?

感謝 下次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馬達上的齒輪要如何拔下來,這點可是讓很多人槌心肝

這真的很不好拆,剛好手邊沒打火機
我是加1滴WD40後
用小板手從齒輪後面插進去 硬敲出來的

楼主:
回副kafsu1205
1.我已經拆過兩三隻了,時間看經驗,主要是吹風口上下兩個卡榫比較難拆,有技巧的
要拆時往外撥再用起子輕敲就打開了
要裝時往內壓在用起子輕敲就扣上了

2.原廠馬達型號為RS-365SD.
這次更換的馬達為RS-365S 問過賣家可替換故買來維修
但這顆馬達軸心比較細 1mm 原廠馬達為1.3mm
故用鉗子將軸心夾花在把襯套壓入並上膠

馬達入手 更換並測試完成

可交件了

補充內容 (2018-10-30 09:04 AM):
我看錯了~  軸心尺寸同是2.3mm 可能襯套拆下時鬆掉了
因為我裝的時候發現很鬆 有做了處理
也可能替用品的尺寸標示有誤,但東西已經裝走了

网友:
卡在拆馬達還在等適合的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副kafsu1205
1.我已經拆過兩三隻了,時間看經驗,主要是吹風口上下兩個卡榫比較難拆,有技巧的
要拆時往外撥 ...

請問樓主原廠馬達軸心尺寸是否標示有誤,與代用品RS-365S差距1mm

圖片~借自 露天 集寶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原廠馬達軸心尺寸是否標示有誤,與代用品RS-365S差距1mm

圖片~借自 露天 集寶店

感謝提醒!
我看錯了~  尺寸同是2.3mm 可能襯套拆下時鬆掉了
因為我裝的時候發現很鬆 有做了處理
也可能替用品的尺寸標示有誤,東西已經裝走了
我量故障品確實也是2.3mm

网友D:
想請問拆解外殼有什麼訣竅嗎
我現在卡關在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拆解外殼有什麼訣竅嗎
我現在卡關在外殼

你卡在外殼哪裡?
我拆的順序
1.手把螺絲卸掉手把先拆開
2.吹風口及吸風口護網要先拔出來
3.外殼分開(上下兩卡榫用起子輕敲邊拉邊敲就可以彈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拆解外殼有什麼訣竅嗎
我現在卡關在外殼

確定前後還有進氣口3顆螺絲都鬆開了,不用太幼秀,直接由後方進風口用力將左右殼扳開再拆前風罩,拆了5隻以上沒斷過卡榫

网友(2018-11-28):
還是怕怕把卡榫搞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副kafsu1205
1.我已經拆過兩三隻了,時間看經驗,主要是吹風口上下兩個卡榫比較難拆,有技巧的
要拆時往外撥 ...

請問上的是什麼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上的是什麼膠呢???

一般快乾膠
但你軸心最好先用鉗子夾花 再裝上會比較緊

网友:
loctite603  goole搜尋這個產品試試  youtobe 有影片可參考

网友E(2019-01-06):
請問大家,這吹風機台灣也有引進販售,台灣國際牌買不到料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家,這吹風機台灣也有引進販售,台灣國際牌買不到料件嗎??

有,1組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