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SQ-LC522 檯燈 日本帶回 變壓器插反不亮

楼主(2018-10-26):
這個高級檯燈,台灣要4000多,去國外帶回來省1000多左右

不過日本變壓器是100v,拿回來台灣使用,一個禮拜就掛了
朋友去買了一顆100-240v 輸出DC 15V的變壓器,本來應該一切順利
無奈變壓器正負接反,就完全不亮了

打開後電路樣子

檢修F1 開路

附近電子材料行說沒有賣SMD的FUSE
而且他們說他們只有賣交流電的FUSE~沒有直流電的
啊?原來還有分交流直流  我還以為單純看電流~~
只好土法煉鋼用銅絲一下~~恢復光明  完修\^0^/

請問這顆".75"是0.75A的意思嗎?不想再到對岸了,等好久
可有一般常見的型號可替代?

网友A:
好加在,有保險絲擋住。
我想到一個問題,你用電線,抽一條絲,這一條絲有多粗,耐壓應該會比 .75A大很多吧,我在想,能用零Ω電阻代替嗎,

网友B:
最後一頁,出力DC 15V 1A。網拍有這個規格的保險絲(15V 0.75A)。
sq_lc522_pdf

网友:
你用1安培保險絲,就可以,不用考慮類型。

网友:
你這樣子做那無異跟開火車 [關掉 ATP ] 的作法有何不同 ??

他們只有賣交流電的FUSE~沒有直流電的
啊?原來還有分交流直流  我還以為單純看電流~~

你認為他說的話是正確的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加在,有保險絲擋住。
我想到一個問題,你用電線,抽一條絲,這一條絲有多粗,耐壓應該會比 .75A大很多吧 ...

我只有測試5秒鐘而已...我知道不能這樣替代
只是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元件故障
確定是fuse  那就比較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一頁,出力DC 15V 1A。網拍有這個規格的保險絲(15V 0.75A)。
sq_lc522_pdf

謝謝提供!!太棒了~~
馬上買回來更換  又可以繼續服務

网友:
看起來空間還夠,您要不要考慮用有腳的保險絲代替,至少好買多了

网友:
要感謝D4,因為有它,正負極顛倒才會只燒保險絲

网友:
沒想到D4 還有電壓接反的保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