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353VQV VGA完全正常 HDMI常偵測不到訊號

楼主(2018-10-26):
這台螢幕已經有點多歲了,從2009服役到現在
VGA部分,接上訊源開機2小時都正常
→說明電源板、背光、面板等等沒有問題

但是HDMI插上訊源,成功機率只有1/10
大部分插上HDMI後,畫面就會進入待機 (類似沒有偵測到訊號 要休息了)
所以軟的方法(換電容)應該無效了
HDMI接點的部分,有噴K-60浸潤清潔,還是沒有改善

請教這種VGA好的  HDMI卻不行,應該查修什麼?

网友:
有多噴幾次嗎??
或噴一下HDMI線??
或是換條HDMI線試試??

网友:
有換過HDMI的線嗎

楼主:
HDMI線新的~~線拿到別台螢幕確定正常
目前也只能朝向多噴幾次處理

网友A:
應該是EDID NG。
可以拿DVD player(不用偵測解析度的)測看看有沒有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EDID NG。
可以拿DVD player(不用偵測解析度的)測看看有沒有訊號。

不好意思 沒有試過這種方法的經驗
可以跟您請教具體操作方法嗎?

网友B:
DVD 找不到 EDID 時會改以預設最低解悉送訊號。 所以利用這個特點觀察HDMI基本功能。

EDID 就是 IC201, 一種是它本身物理毀損一種是記憶資料毀損,但還可以先看看它前面的二極體是否已經靜電損害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D 找不到 EDID 時會改以預設最低解悉送訊號。 所以利用這個特點觀察HDMI基本功能。

EDID 就是 IC201, 一 ...

謝謝回覆
所以我需要找一台有HDMI的DVD PLAYER 播放看看,測試螢幕有畫面,對嗎?

如果沒有DVD PLAYER,用筆電光碟機放DVD,用筆電HDMI輸出到這台螢幕上,也可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所以我需要找一台有HDMI的DVD PLAYER 播放看看,測試螢幕有畫面,對嗎?

1. 對
2. 不對 , 筆電HDMI輸出 等同PC HDMI輸出 , 都會讀取EDID資料讀不到就不送訊號。

网友:
不好意思,剛才看到
這句(HDMI插上訊源,成功機率只有1/10)

如果是這樣跟EDID 無關係,因為有成功過。

我傾向查 線 或 插座。。

网友:
EDID NG  原來還有這情形呀...
我就常遇到....客人老機器來處理時...
處理好了,但從電腦送HDMI訊號時.都無法顯示..
最後都直接拿一顆"同屏器",
每次都一接上就有同屏器的首頁
大多由此去判斷HDMI孔仍然可運作,
就都交機給客人了
(也因用這類老機器的客人,家中大多是接AV訊號線)
自己只是順便確定一下HDMI孔能不能運作而已\
原來是真正的問題是"EDID NG"

网友:
螢幕清潔幾次還不行~
可以清潔訊號來源的HDMI~電腦,機上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對
2. 不對 , 筆電HDMI輸出 等同PC HDMI輸出 , 都會讀取EDID資料讀不到就不送訊號。

謝謝耐心回覆
翻了翻,找不到DVD PLAYER是HDMI的~~主要也是DVD PLAYER越來越少人用了
請問還有別的替代方案嗎?

像是有HDMI的電視棒之類的? (CHROME CAST)
或是有HDMI的多媒體播放盒 可以讀取隨身碟裡面檔案 放出來那種播放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耐心回覆
翻了翻,找不到DVD PLAYER是HDMI的~~主要也是DVD PLAYER越來越少人用了
請問還有別的替代方 ...

有 !  但是 方案代價貴 , EDID 模擬器  這是給KVM切換器(Keyboard/Video/Mouse)  , 或是5~10M的長線 使用
   https://24h.pchome.com.tw/store/DCAX3M

EDID模擬器  要650元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CAX3M-A9008VSWI?fq=/S/DCAX3M

狠一些 你就將 DVI 那個 EDID 存放晶片2402 換過來試試

或是HDMI 這PORT 不修 , 改插  DVI PORT( 原來的HDMI線 加上以下這個轉接頭)
DVI-D 24+1 (公)轉HDMI(母)轉接頭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 ... EAQYAiABEgLR_vD_BwE
-------------------------------------------------------------------------

之前是你在 EDID 這方面提問  , 所以 我就 EDID 這部分回答..

可是我10# 提出疑問  你有說  HDMI插上訊源,成功機率只有1/10
既然有時成功, 可見EDID 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  但是 方案代價貴 , EDID 模擬器  這是給KVM切換器(Keyboard/Video/Mouse)  , 或是5~10M的長線 使用 ...

好的 我再努力清潔看看。
我感覺它越來越惡化  成功機率越來越低
但是一旦有畫面,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都正常,直到重新開機後  可能又偵測不到訊號了
有點類似老車難發動,但是發動之後,就可以順利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再努力清潔看看。
我感覺它越來越惡化  成功機率越來越低
但是一旦有畫面,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都 ...

會不會…補焊就好了~電路板補焊…清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  但是 方案代價貴 , EDID 模擬器  這是給KVM切換器(Keyboard/Video/Mouse)  , 或是5~10M的長線 使用 ...

點進去pchome 24H,才認識還有EDID這個名字
不然看圖片會覺得就是個普通的螢幕接頭
好奇請問EDID是什麼功用呢?

另外好奇DVI和HDMI是同一種來源嗎?(數位)
我是還沒有測是,有可能測試HDMI不能用  但是DVI卻可以用嗎

网友:
把wd-40洗掉,也許就好了

网友:
HDMI 大部分都是少用積炭氧化,在還沒查線路之前建議先以接點復活劑噴內部,然後插拔插拔磨去積碳,建議不送電時處理,無效再著手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補焊就好了~電路板補焊…清潔一下~

謝謝大家熱心,跟大家報告後續
下午我反覆測試,非常古怪....
像是DVI 100%可以用
HDMI線材從頭到尾都同一條,HDMI插孔插我的電視棒 5次正常/5次
交替改成電腦顯卡 1次正常5次,有時候甚至HDMI線材頭尾反過來接又正常

正當我百思不得其解時候,找到原因了
因為測試了不到10次,HDMI孔冒煙了=.=
仔細近拍發現針腳短路,推測原本的孔應該裡面針腳就有鬆動,插拔之中經常接觸不良,才會越來越不容易成功
最後針腳短路,就黑掉了~~

題外話,請問這個排線怎麼拆????不是長條黑色扳起來就可以把排線輕鬆拿出來嗎?
我東搖西搖下不來,甚至拿沒有牙的尖嘴鉗去夾排線上的藍色塑膠片 還是拉不出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跟大家報告後續
下午我反覆測試,非常古怪....
像是DVI 100%可以用

應該是黑色那一片從排線那邊往上蹺起…就可以輕鬆的把排線拿出來的…

网友D:
樓主已經把黑色卡榫翹起來了
應該上下左右輕輕搖一下就可以拉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已經把黑色卡榫翹起來了
應該上下左右輕輕搖一下就可以拉出來了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怎麼搖都下不來
我甚至都用無牙鉗子去夾了  不動如山  倒是藍色塑膠片和白色排線還稍微分離,好怕扯斷

网友:
按理說應該要很好下來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哪一PIN被勾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黑色那一片從排線那邊往上蹺起…就可以輕鬆的把排線拿出來的…

更換這塊邏輯版真是一波三折
經過兩個禮拜
第一家賣家寄來了,結果拍賣上面是有HDMI,實際寄來卻沒有HDMI....我就是HDMI壞掉說
適逢雙11,又經過了2個禮拜多
第二家賣家寄來了,仔細核對,她還到貨艙幫我看,的確有HDMI,型號也對EAX58159501(8)
興致沖沖要來換上,咦?排線電源接孔怎麼不一樣
仔細一看 一個是EAX58159501(8) 圈圈3  一個是EAX58159501(8)  圈圈2

這塊板子也買不到了,雖然是多層板,還是努力把原本電源的插槽給移植過去
上電之後,連LG開機LOGO都不見了,變成背光板有規律的亮了 熄滅 亮了  又熄滅

單純電源版上電,22V 5V都正常
但是電源版一旦接到這塊新買的邏輯版(但是沒接排線和背光),22V就會跳來跳去 27V 39V都有

看起來好像沒救了T_T

補充內容 (2018-11-20 05:55 AM):
不曉得有沒有神人高手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型號一樣,只差電源排線插座位置不同,就不能用了?

補充內容 (2018-11-20 06:15 AM):
原本型號是W2353 這塊掏回來的板子,賣家說是W2753用的,我想說台灣跟對岸型號不同罷了,畢竟EAX58159501型號一樣啊,怎就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跟大家報告後續
下午我反覆測試,非常古怪....
像是DVI 100%可以用

如果只是HDMI的座短路~就換座就好了丫,不用整塊板換吧?
如果要換整塊板,
可能還要用燒bios的線將bios燒到新的那一塊~才有可能會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換這塊邏輯版真是一波三折
經過兩個禮拜
第一家賣家寄來了,結果拍賣上面是有HDMI,實際寄來卻沒有HDMI ...

我還買過板子的型號一模一樣之外,連電子元件都一模一樣........

也就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裝上去以後發現[燒在裡面的東西不一樣]......是同一家公司的LCD料號,只是產品型號不同....

反正一般人以為都一樣,買回來有可能也會發現還是有問題的.........

後來我自己一個一個燒,燒了4個元件才弄到完全一樣........

如果是外行人或沒有工具的人.......就連一模一樣的板子也是會出問題的....

更何況你是這種[還有不一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HDMI的座短路~就換座就好了丫,不用整塊板換吧?
如果要換整塊板,
可能還要用燒bios的線將bios ...

一開始我也是這樣想,但是它拆開後,發現有幾條線脫錫了...HDMI又很細,才想說買塊直接換上比較快
沒想到板號一樣 元件看起來也都一樣  卻不能用
原來還要有燒BIOS的問題.....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一塊換一塊
或是一定要原來同型機拆機的才能買了~~
繳學費~~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還買過板子的型號一模一樣之外,連電子元件都一模一樣........

也就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的應該跟你意思差不多,版號一樣,上面電子元件也都一樣
但是一個型號是2353 一個是2753,所以燒在裡面東西的確不是外觀看到那麼簡單

因為已經問了所有買家,都因為年代久遠買不到一樣的板子了
所以只能死馬當活馬醫
可以請問哪一個可能IC可能會是BIOS呢?
腳位如果幾支,我可以試看看解焊移植過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應該跟你意思差不多,版號一樣,上面電子元件也都一樣
但是一個型號是2353 一個是2753,所以燒在裡面 ...

首先要正名一下
這是主機板(A/D板)~這是主機板(A/D板)~這是主機板(A/D板)~

不是邏輯板~不是邏輯板~不是邏輯板~

還有建議以後貼圖要先一張全景照,否則很難比對找異常,看你貼圖很亂看得很累,有點不想回了。

相同主機板板號,不同機型使用一定有不同的EEPROM或FLASH ROM(此例你先不要動這裡,因為23"與27"都是FHD~1920*1080~)

重要的一定有不同的跳線(J~導線或R~0歐姆電阻或L~電感)

此例W2353 P301插槽下方3顆電感~L320~L321~L304就與W2753 P301插槽下方3顆電感不同
還有~L301~L311也不同,請先拍照存證零件依原板重新配置,少的補上多的拆下。

小插槽左方0歐姆電阻或L~電感好像也不同

W2361VG PF Driver Board W2361VV W2361VG PFV.AJLOFPN Motherboard EAX58159501-in PC Power Supplies from Computer & Office on Aliexpress.com | Alibaba Group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 ... b_test=searchweb0_0,searchweb201602_3_10065_10068_319_317_5733915_10696_10924_10084_453_454_10083_10618_5733715_10920_10921_10307_10922_537_536_5733815_10059_10884_5734015_10887_100031_321_322_10103,searchweb201603_2,ppcSwitch_0&algo_expid=1e8062f2-64de-4f47-aa9d-09900e25e291-0&algo_pvid=1e8062f2-64de-4f47-aa9d-09900e25e291

W2753V driver board EAX58159501 (8) motherboard signal board-in LCD Monitors from Computer & Office on Aliexpress.com | Alibaba Group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 ... b_test=searchweb0_0,searchweb201602_3_10065_10068_319_317_5733915_10696_10924_10084_453_454_10083_10618_5733715_10920_10921_10307_10922_537_536_5733815_10059_10884_5734015_10887_100031_321_322_10103,searchweb201603_2,ppcSwitch_0&algo_expid=1e8062f2-64de-4f47-aa9d-09900e25e291-1&algo_pvid=1e8062f2-64de-4f47-aa9d-09900e25e291

Buy eax58159501 and get free shipping on AliExpress.com
https://www.aliexpress.com/w/wholesale-eax58159501.html

其它還有什麼不同請自己~仔細~仔細~仔細~比對,板子在你手上。

電子維修不比其它維修差一點就差了十萬八千里,輕則不動作,重則立即燒毀

以上是給你些維修上的建議,希望可以對你未來的維修有些幫助

网友B:
請 問
寧願換板子 打死不願意 用 DVI 的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正名一下
這是主機板(A/D板)~這是主機板(A/D板)~這是主機板(A/D板)~

感謝耐心指點,是我沒有仔細一一去比對每一個每一個零件,學習了
從圖片中看到,兩塊板子雖然型號一樣,元件也沒有說你有我沒有的現象

但是用放大鏡去隨意看,就很容易發現一樣的位置,晶片型號不同
仔細比對至少可能快要10個地方不同...
原來同一個板號 有那麼大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 問
寧願換板子 打死不願意 用 DVI 的原因 ?

因為原本的板子,在貨到那天我確認型號 HDMI
就被我剪壞掉了....(排線不曉得為什麼怎麼都拆不開;還有需要電源插槽,多層板我需要分開剪掉,才有機會用菜菜的技術烙鐵解焊)

舊的板子判死刑判的太快.....畝半天,現在真的有一種當初就用DVI就好的心情
不過也是好奇 拆拆解解學經驗~~也是好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耐心指點,是我沒有仔細一一去比對每一個每一個零件,學習了
從圖片中看到,兩塊板子雖然型號一樣, ...

1.建議求助文~照片力求清晰完整

2.請舊板/新板分開照,方便比對,論壇限制圖片大小就已經看不大清楚了,你還給它們合照。

你原板L301有電感,L311沒有電感

代用板L301沒有電感,L311有電感

這就是最大的不同(供電或其它信號不同),請先各自上電測量板子腳位的電壓,你會發現不同的

3.IC 及二極體/電晶體編號標示不同是生產廠商不同有不同編號,但是功能完全一樣,這些你是不需要擔心懷疑的。

~聽不聽在你~不再回應了~

网友:
有時大陸買的板子型號一樣,但未必PIN座就會一樣,常常買回來後還己再加工過,再來如果是HDMI座燒掉而已買座來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建議求助文~照片力求清晰完整

2.請舊板/新板分開照,方便比對,論壇限制圖片大小就已經看不大清楚了, ...

謝謝wet耐心指導,圖片問題我會改進
3.←這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謝謝您跟我說。有的型號編號差很多,我以為是不同的,例如:IC303,舊版標示8840H,新版標示DM7284~

剛剛將比較關鍵的L301 L311處理之後,狀況還是一樣
開機後背光亮約2秒,暗2秒,又亮約2秒,暗2秒,很穩定規律閃爍,面板的紅色LED燈,也很有規律閃著

既然更換了L301 L311狀況沒有明顯的差異,難道是其它地方有問題(拆修過程有傷到 但是自己沒有發現),或是這塊新買的二手板子是故障的?

楼主(2018-11-27):
謝謝f大,願意借我這塊同型號螢幕的拆機品來測試
這塊也是拆機,不過跟我原本的還是有點出入
不過既然確定是原裝正常拆機品,應該就可以

今天測試結果這塊拆機主機板
1.上電後,螢幕背光本來是亮暗規律閃爍,變成恆亮,不過沒有畫面,一片白屏。
2.電源板不接到這塊主機板的話,22v 5v 都正常

但是接到主機板後,螢幕恆亮白屏
此時直接量測22v就會變成跳動的,可以20多v~40多v

這樣 還有再繼續努力的機會嗎?

网友:
同樣板子 對應面板是一樣嗎。
上電前面板電壓有測試嗎。
電壓不對也是白屏

网友G:
面板電壓不對或左.右供電不同.

導致燒面板也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面板電壓不對或左.右供電不同.

導致燒面板也是白屏.

謝謝gkjnn~~
好想專門去台南聽你上課。可惜住台中,不然這樣維修的知識都是東一塊西一塊
有沒有機會開個六日各8小時,幾個假日就上完的那種機會呢?

所以一樣的LG螢幕W2353V
還要看看原本這兩台LG螢幕W2353V所使用的面板型號是否相同

裡面的主機板,就算找到完全一樣的型號,也不是買來就可以用囉?
(那等於我要問賣家,這塊主機板他原本搭配的面板型號是什麼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gkjnn~~
好想專門去台南聽你上課。可惜住台中,不然這樣維修的知識都是東一塊西一塊
有沒有機會開個 ...

是的.同型號不一定裡面機板或面板是相同的.

以前還有看過同型號.連外殼也不一樣的.簡直是另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