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32型LED RA-32DD7有聲無影.

楼主(2018-10-27):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這台LED在開機時顯示LOGO後就沒有畫面僅剩下聲音,

拆開外殼是三合一的主板,型號5800-A6M65E-0P30,目前查修到二極體PR26和

ZD205.場效應JCS12N65ST雙向導通,大電容沒有150v,控制IC為TEA18363,

場效應準備買備品,想請問一下PR26和ZD205的規格是什麼呢?謝謝!!

网友A:
都已經成功開機到有聲無影了,怎麼可能大電容沒有150v?
可見你量測方法錯誤。

建議朝背光保護電路查找,或是LED老化故障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經成功開機到有聲無影了,怎麼可能大電容沒有150v?
可見你量測方法錯誤。

我就是沒有遇過這種情形才來詢問,很奇怪的一點是把AC110v電源斷開

大電容卻有130v左右(我知道剛斷電的電容會有電壓需放電),在線量測則是沒有電壓,

見鬼了...請問有人有遇過嗎?

网友:
通常修LED電視~
遇到有聲無影~
先確定LED燈條是否正常~
若正常再來檢修機板~
零件若是沒拆下來量~不一定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沒有遇過這種情形才來詢問,很奇怪的一點是把AC110v電源斷開

大電容卻有130v左右(我知道剛斷電的電 ...

可以 PO 出你測量的方法嗎 ? (電錶的檔位 , 探捧的位置 (2隻) )

楼主:
大會報告,今天又量了一次變正常了,送電量測升壓電容有150v了,

昨天是用表棒直接量測正負極,今天用轉接線如圖,待機MOS為G=0,D=150v,S=0v,

現在是什麼情形??板子是主機.電源.升壓三合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會報告,今天又量了一次變正常了,送電量測升壓電容有150v了,

昨天是用表棒直接量測正負極,今天用轉接線如 ...

你應該要把 紅棒 移到另一個 電容的 正極 , 這才是真正使用的電壓 !! (DC 325V ~ 左右)

要 注意 不要短路 到了 ~

如果主電源沒有正常運作 , 何來聲音正常 ~

不用執著在這裡了 ~

是不是只是沒有背光而已 ~ 你有要自行爬文 , 看要如何確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要把 紅棒 移到另一個 電容的 正極 , 這才是真正使用的電壓 !! (DC 325V ~ 左右)

要 注意 不要短 ...

好的,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會報告,今天又量了一次變正常了,送電量測升壓電容有150v了,

昨天是用表棒直接量測正負極,今天用轉接線如 ...

我想起來了,2個月前我修過它的兄弟機HERAN HD-39DC5

用一樣的三合一板,症狀跟這台一樣,待機紅燈開機綠燈,

一開始差點被誤導,因為這塊板子的背光電路比較特殊,需要完整的LED迴路(負載)才會輸出,

後來一想很可能LED背光故障,一測果然迴路不通,拆背光檢測有4顆燈珠燒掉(串聯迴路)

換完LED開機正常,量測所有電壓都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來了,2個月前我修過它的兄弟機HERAN HD-39DC5

用一樣的三合一板,症狀跟這台一樣,待機紅燈開機 ...

太感謝了,我檢查看看,謝謝!

网友:
背光出問題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分享一個我的檢測經驗給你參考,不代表一定對但對我來說比較快可以判斷出哪裡故障
有聲無影LED的做法一定是先量測LED燈條有無故障,當然前提下,一定要有一台LED燈測試議,如果異常了那就直搗黃龍往LED燈條處理,反之就量測恆流升壓部份再延伸至電源及主板查找

网友:
大部分led電視都是控制led的負電,當led壞時保護動作切掉背光也切掉負電接地迴路,樓上前輩都是高手,你量的電壓不對,沒什麼好奇怪的,去看看我曾發過的文,甚麼叫冷地,熱地,先學會如何準確量出電壓.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先進提供建議,謝謝!!

楼主:
量測背光的燈珠沒有問題,每一個都會亮,目前圖中的A(ZD202)和B(ZD205)拆下量測雙向導通,

請問有先進知道這兩個Ziner的規格嗎?另外JCS12N65ST場效應沒有故障,拆下來量測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測背光的燈珠沒有問題,每一個都會亮,目前圖中的A(ZD202)和B(ZD205)拆下量測雙向導通,

請問有先進知道這 ...

拆下量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量就可以知道了

雙向導通可以量出正確的電壓嗎?可否麻煩指導一下如何量測呢?

用二級體檔量測雙向都是0.00xx,還是我量錯了呢?

网友D:
看上面的色環~google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雙向導通可以量出正確的電壓嗎?可否麻煩指導一下如何量測呢?

用二級體檔量測雙向都是0.00xx,還是我量 ...

我是用LED測試儀量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的色環~google看看~

都是只有一圈藍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LED測試儀量出來的

那個設備...我沒有...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5322-1-1.html
參考看看~
不過我也看不出來這二顆到底是幾V

网友E:
這板子32DC5.32DC8.都有用到.大部分試燈珠壞1顆就不動作了.2835.3V燈珠21顆.63V.295MA.
沒測試儀.看有沒燈條.搭接看看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板子32DC5.32DC8.都有用到.大部分試燈珠壞1顆就不動作了.2835.3V燈珠21顆.63V.295MA.
沒測試儀.看有沒燈 ...

已經拆到背板燈珠測量每一個都閃亮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經拆到背板燈珠測量每一個都閃亮亮的。

你不是說沒有LED測試儀.那你是怎麼測試到每顆都閃閃亮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說沒有LED測試儀.那你是怎麼測試到每顆都閃閃亮亮的呢

拿去給有LED測試儀的朋友測試的,我本來是想用愛發電插鼻孔想一想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拆到背板燈珠測量每一個都閃亮亮的。

其實有時測量出來有亮但不代表不會跳保護喔,奇美的機子最常見

楼主:
辜狗了一下只找到這種的.5.2v~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