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a Cross BC-900 不充電

楼主(2018-10-27):
各位大哥好,小弟有問題想請教 ...

小弟有一台La Cross BC-900 鎳氫與鎳鎘充電器,最近發生無法充電的問題,剛放下電池的時候可以正常顯示充電電流為預設200ma,但是再過
大約幾秒鐘後,就會變成000ma,重新插拔變壓器(3.0V,4A),也沒有用,變壓器有測試過沒有異常,用在另一台BC-700上可以正常供電。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下圖中的簧片開關,常常發生沒有辦法接觸到接點的問題,也調整過可以恢復功用幾次後。就會再度故障,還是我直接改裝
成薄膜式開關就可以了。

麻煩協助一下,謝謝。

网友A:
簧片開關應該開題不大, 試試填一層錫薄增加接觸點, 相信巳可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簧片開關應該開題不大, 試試填一層錫薄增加接觸點, 相信巳可解決.

回 開始執行 的回文 ...

感謝提供建議,有空來試試看。

网友B:
PCB 接點很容易氧化
清潔後上一層薄錫後會好一點
上彈片也要確保不生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接點很容易氧化
清潔後上一層薄錫後會好一點
上彈片也要確保不生鏽

回 kimwu7315 的回文 ...

彈片的部份目前已經使用超過10年,沒有見到有生鏽的狀況,感覺像是一般鐵鍍鎳或是鍍鉻的樣子,我會
先試試看上薄錫能否解決,另外這台充電器當機重置的問題,不知道能否解決?

网友B:
10年了 好像也夠本了
IC 也都材保證五年而已
我看電容上都有氧化的現象
你要不要用清潔板材的洗版劑
先刷一遍看看
不然就是有電容老化漏電
這個就比較難找

网友C:
鎳氫與鎳鎘電池確定是好的嗎?有無記憶效應問題?

网友D:
這台我也有,按鍵是最大敗筆,買來就不好按。現在對岸有不少好產品了,不一定要買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了 好像也夠本了
IC 也都材保證五年而已
我看電容上都有氧化的現象

回 kimwu7315 的回文 ...

我會試著整理看看,整個都檢查看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鎳氫與鎳鎘電池確定是好的嗎?有無記憶效應問題?

回 lijm 的回文 ...

鎳氫電池確定是好的,有試過三號與四號,SONY、PANAOSNIC與SANYO的都發生一樣的狀況。用BT-C3100
V2.2 測試這些電池,可以正常充放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也有,按鍵是最大敗筆,買來就不好按。現在對岸有不少好產品了,不一定要買這台 ...

回 phuang3 的回文 ...

BC-900已經停產多年,因為壞很久了,想說能否修好它,畢竟當初也是名機一台,謝謝。

楼主:
回報一下,昨天晚上更換電解電容三顆100uf/10V(因為三顆都損壞)與4.19M陶瓷諧振後,故障狀況依舊,另外檢查兩顆熱敏電阻約為8.76K。電路板上的電容與電阻也一顆一顆的檢查,並未發現異常,四顆蕭特基二極體也沒狀況。謝謝。

楼主(2018-12-01):
米想詢問一下諸位大哥,下方的六支腳的零件是那一種作用。米有試著查SMD Codebook,但是都沒有找到相符的,麻煩大家一下了,謝謝。
目前已經更換電解電容,每一顆電阻都查過,每一顆電容也查過,陶瓷震盪器也換了,剩下一部分米沒看過的零件,請大家參考下面的照片。

43YAT ?

43SCH ?

43IV ?

43GBN ?

网友:
應該是MOSFET 充電 與放電。
查詢關鍵字(SMD 6PIN MOSFET) , 查谷歌圖片應該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