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洗衣機W1420UW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10-27):
東元洗衣機W1420UW 不過電維修

初始故障症狀 : 換個電源插孔就運轉正常,以為是延長線接觸不良,直至後來演變成按壓P/on全無反應不過電

1 東元洗衣機W1420UW
配線圖 :

感謝gsm7大大 好文分享 維修 提示 :
三洋 SANYO 洗衣機 SW-688UF 不過電維修(修了兩片基板喔)

待機電流看似正常,按鍵完全沒反應。查了按鍵--正常,4MHZ 振盪器也有起振
MCU 編號為 87CH46NG TMP87CH46N Datasheet(PDF)
使用 TRIAC 控制由 ULN2003 擔任。
  ULN2003

RELAY,負責所有對外的 AC110V 供電。

首先 如何下手維修 : 正面上 ! 背面上 ?
自己的機器,選擇大裸背讀PCB板圖 維修 。

機板供電 方塊圖:  PCR 查找 !
待機電流: 0.016A
插電 待機 方塊圖 :  12V變壓器--> 17V DC--> 7806-->78a05--> ULN2003 , MCU 確認電壓正常。

對照圖  :

正常時 :
按壓P/on啟動 : MCU PIN 30 --> R20 --> Q2 -->RELAY線圈
大裸背圖 :

RELAY啟動後--> 對 馬達 , 電容 , 排水馬達 , 給水閥 , 公共線供電 。

結果 按壓P/on啟動 !
MCU PIN 30應沒信號輸出 !
MCU 時序 ?

對8MHZ 振盪器 拆下檢查 !
發現故障 陶瓷晶振 3

圖 : 800 CM 751

故障 量測 :  腳1,2 13K  腳1,3  2K  腳2,3  13K  阻值浮動 陶瓷晶振漏電 !
量測圖 :

13K

13K

12K

12K

用萬用表10K擋檢測,無窮大為良品

新購入8MHZ 陶瓷晶振 3

配線圖 電路PCB機板 各輸出接PIN 功能 對照圖表 : 配線圖 , 對照圖1 , 對照圖2

實際洗衣試運轉 : OK !

中性速利康 防水膠 :
完修 。

网友A:
很精彩的維修說明,恭喜完修

网友B:
晶體震盪器壞掉機率很低 謝謝這麼詳細的維修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體震盪器壞掉機率很低 謝謝這麼詳細的維修說明

兩個電容頂著一顆石英晶體的 拍型 結構 , 說真的以現在的技術 要壞還真不容易 。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彩的維修說明,恭喜完修

精彩的是  gsm7大大 好文分享
我選擇大裸背讀PCB板圖 維修 是因為不會修,又硬的頭皮上,好家在 !
感謝有 gsm7大大 好文分享 維修 提示 ,才能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