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碩goldsonic,GS-3252SP,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8-10-28):
電視銘牌

如題,目前發現面板上方的邊板,有個保險絲開路,換上新保險絲開機就開路,猜是某處短路,可我找不出來,想請各位專家指點.謝謝
換新的保險絲,開機就斷

屏邊板CPWBX  RUNTK  DUNTK  4098TP

這是我覺得怪怪的地方,用電表開bb檔測這2個電容都會b,是這裡短路嗎?
那上面FET201會有關聯嗎?

電源板FSP190-4F08

主板MS-01ANS REV:02

高壓板RDENO2590TPZZ

面板SHARP  LK0DZ1C0063

小的我不是相關科系畢業,大部分電路的知識都從痞酷得來,如果有提出什麼蠢問題,還望包容...
再次感謝

网友A:
1. 用BB檔測電容, 會一直B則電容出問題相當大, 請將電容拆下來double check.
2. 用BB檔測電容, B一小段時間, 之後就不B,可能是受其他線路影響, 鄰近的電容在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BB檔測電容, 會一直B則電容出問題相當大, 請將電容拆下來double check.
2. 用BB檔測電容, B一小段時間 ...

Joe大,我剛剛把fet201旁的2顆電容拆下,用bb檔測電容,有小b一聲而已
倒是板上電容的焊點2端是導通的,拆下電容直接用bb檔測也會b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e大,我剛剛把fet201旁的2顆電容拆下,用bb檔測電容,有小b一聲而已
倒是板上電容的焊點2端是導通的, ...

1.拆下的電容直接用BB檔測也會一直B, 代表此顆電容短路.
2.有時候電容短路, 該電容拆下而不換上新電容會OK(系統完修), 要試試看.
3. 有小B一下, 並不能代表此顆電容有問題, 可用電容表或ESR表再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拆下的電容直接用BB檔測也會一直B, 代表此顆電容短路.
2.有時候電容短路, 該電容拆下而不換上新電容會O ...

Joe大,我的意思是電容拆下後,這4個點互相導通,bb檔隨便接2個都會一直b

网友B:
要捉短路 ~

把不相干的 , 可拆除的先行拆除 (縮小範圍)

先確定短路是在哪個板子上 !!

話說你第二圖 那顆電容是不是明顯掛了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e大,我的意思是電容拆下後,這4個點互相導通,bb檔隨便接2個都會一直b

1.我也是非本科且是業餘的, 大家相互研究.
2.把問題簡單化, 只談左邊兩點(以下簡稱A點及B點), A點到B點一定繞一大圈才到達B點, 而A點到B點之間的電阻值很小,  所以三用電表的BB檔才會叫.
3. 電容不可能直接焊在導線上, 一定是一端接正極, 另一端接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捉短路 ~

把不相干的 , 可拆除的先行拆除 (縮小範圍)

J大,好眼力,電容上的痕跡是我沒洗乾淨的殘留,不過後來那顆還是被我拆壞了~~
這就是我的問題,我不太知道那些可以先拆,
又我只有一隻烙鐵,有些元件不太好處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好眼力,電容上的痕跡是我沒洗乾淨的殘留,不過後來那顆還是被我拆壞了~~
這就是我的問題,我不太知 ...

那些紅圈的都可以先拆離 ~

不然你能告訴我到底是哪一塊 , 有短路情形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也是非本科且是業餘的, 大家相互研究.
2.把問題簡單化, 只談左邊兩點(以下簡稱A點及B點), A點到B點一 ...

Joe大,這我想不通啊~
((AB點導通,也與地導通))
我猜測是否與fet201有關,
亂猜:A或B有一點接地,另一點接fet201,而fet201內部對地短路,所以A,B,地,皆互通
可是我找不到fet201的腳位定義,所以只能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紅圈的都可以先拆離 ~

不然你能告訴我到底是哪一塊 , 有短路情形呢 ??

J大,排線拆除還是一樣的情形,A,B,地,皆互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排線拆除還是一樣的情形,A,B,地,皆互通~~

東西在你手上你怎麼測量我們並不知道 !

所以你要把正確的告訴我們 , 要不然怎麼知道 , 你的實際情形是怎樣 !!

假設你說的是正確 , 你可否查看你說的 A 點 線路的走向 , 還有經過哪些元件 ?

最好是畫個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西在你手上你怎麼測量我們並不知道 !

所以你要把正確的告訴我們 , 要不然怎麼知道 , 你的實際情形是怎 ...

J大,目前就是將圖中紅圈的2個電容拆除
拆除後的4個點假設為ABCD,此4點皆與地導通
所以我猜:若B.D原本就接地,A.C接某元件,此元件若對地短路,則ABCD皆與地導通。
fet201下方4隻腳也都對地導通,所以我猜是fet201有問題,但沒有fet201的腳位定義,我也只會猜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目前就是將圖中紅圈的2個電容拆除
拆除後的4個點假設為ABCD,此4點皆與地導通
所以我猜:若B.D原本就 ...

問題没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

所有跟這有關的線路 , 只要某處有短路 , 你跟本無法找出有問題的元件 !

除非你能 斷開 某電路 , 不然也只能一個個拆下 !

要不然你就是直接灌電流進去 , 但這對你來說可能有困難 !!

需要一台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 能調電壓 , 限制電流 !!

网友C:
A、B點,不應該相通、C、D也是,所以要找短路…量量看A跟哪些元件的腳相通~量到的元件就在圖上標出來再拿上來問~如果你趕時間…也可以直接量到的元件就先拆下來~用吸錫槍、吸錫線先將錫吸掉會比較好拆,那都很便宜,可以先準備著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没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

所有跟這有關的線路 , 只要某處有短路 , 你跟本無法找出有問題的元件 !

維修真不容易,只好一個一個拆,練經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點,不應該相通、C、D也是,所以要找短路…量量看A跟哪些元件的腳相通~量到的元件就在圖上標出來再拿 ...

吸錫線,吸錫槍都有準備了,就是焊工差,還要多練習~~

网友D:
這個電容檢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維修真不容易,只好一個一個拆,練經驗了~~

一般性的零件好拆~

要是遇到 那多腳蜈蚣 可没那麼好處理 !!

如果你没有可調電源供應器 , 其實也可以修 , 只要找一個輸出大於你現在的機板輸入 !

你只要接上電阻 , 就可以限制電流了 ,  比如說 你這是 12V 輸入 , 最大電流是 2A

那你就找一個 12V 的電供 , 可輸出電流 2A 以上 , 然後串上電阻 (12R) , 就可以限制電流在 1A 了

不過那個電阻需要使用 12W 以上最好是大於12W , 你也可以 使用 多個電阻 並聯來達成 !

24R 2 個  並聯 電阻等於 12R , 但 1個就是 6W  2個就 12W 了 , 或是更多個來達成 ~ 但阻值你

要會算 .......... (可使用 電阻性的 電器 來代替 , 只要最後結果總阻值是 12R

看你自己的運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容檢查看看

我用電表bb檔在板上測,並沒有短路,可能是我照片拍的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性的零件好拆~

要是遇到 那多腳蜈蚣 可没那麼好處理 !!

J大,我手邊有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有12v的電源,再去買一個12歐姆20w的水泥電阻串上就行了吧?
小聲問:水泥電阻要串在正電還是負電?

网友E:
搜尋面板型號,發現這篇沒有解答,所以幫忙補上:

SHARP 夏普 LK0DZ1C0063 面板規格 PDF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78-1-1.html

附上這片 SHARP  LK0DZ1C0063 面板規格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我手邊有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有12v的電源,再去買一個12歐姆20w的水泥電阻串上就行了吧?
小聲問 ...

那個没差 ~ 一般習慣正極 !!

但是這個還是不能太久 !! (應該是夠你找出有問題的元件了)

我不知道那裡的正確的電壓是多少哦 ~

我只是打個比喻~ 你最好用正確的電壓 !

下去測試 !!

P.s

最好是多備幾顆 , 比較好運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尋面板型號,發現這篇沒有解答,所以幫忙補上:

SHARP 夏普 LK0DZ1C0063 面板規格 PDF - 液晶顯示器維修 ...

感謝Wet大提供的資訊,這下我可以確認從主板來的電源沒壞,是12v。
更可以確定是屏邊板或面板在作怪,因為:
1.屏排線pin1~4可以測到12v
2.屏邊板的保險絲確定有燒斷
3.排線拔掉,插上電源,會亮待機紅燈。電源on,轉綠燈,背光亮
以上推測有誤請糾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没差 ~ 一般習慣正極 !!

但是這個還是不能太久 !! (應該是夠你找出有問題的元件了)

應該是12v輸入沒錯,電阻我會多備幾顆的,試試看能不能找出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没差 ~ 一般習慣正極 !!

但是這個還是不能太久 !! (應該是夠你找出有問題的元件了)

J大,跟您報告個好消息,電視修好了~~~
這2天沒空去買水泥電阻,就想說先拆電容看看,沒想到矇到了,這顆拆下就好了。這顆拆下用電表bb檔測電容會一直b,而先前abcd點都對地導通的狀況也排除了。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資料及寶貴的經驗
尤其感謝jeanshyen大大的熱情指導,讓我撿回一台電視!!
想再請問一下,這顆電容還要裝回嗎?
如果要,如何選擇規格呢?
非常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跟您報告個好消息,電視修好了~~~
這2天沒空去買水泥電阻,就想說先拆電容看看,沒想到矇到了, ...

運氣還不錯 ~

當然是要裝上 ~

但要裝多少的規格 ~

因為没有電路圖可看 , 也無從知道正確規格 !

建議你找一下機板上 同大小的 做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運氣還不錯 ~

當然是要裝上 ~

了解!我再帶著拆下的電容去電子材料行找找。
謝謝你

网友:
看起來影像沒異常~
就不用理會了~

网友:
只用三用電表bb檔..就把電視修好..厲害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