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黑晶爐 HD4414 無法開機~

楼主(2018-10-28):
各位高手大大你好~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4,
故障狀況:通電後,按前面面板開關無亮燈顯示、風扇沒轉動

做了些功課量了些點位,但不太會判斷正常與否,希望高手們幫幫忙看看~謝謝
ps..通電後過一下子或測量某些腳位有時也會聽見會聽見"卡"(猜想繼電器的聲音)的一聲

參考文章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601&pid=709654
1.量加熱管兩端電表蜂鳴聲會響
其他點位如下圖

參考文章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601&pid=709654
1.量測MCU 21腳 VDD沒有電壓

网友A:
你那篇參考文章應該沒看仔細~

第12樓popcorn大不是有說三個電壓都有,要去檢查啟動開關嗎?

試一下面板開關吧!

不要插電,對電源開關用歐姆檔,量看看阻值,導通時跟沒導通時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篇參考文章應該沒看仔細~

第12樓popcorn大不是有說三個電壓都有,要去檢查啟動開關嗎?

謝謝absmen3000大~不吝指導~

1.2點位~插電前後皆測到0.00歐姆(這邊有電阻?)
不太懂正常否,還是量錯地方了(啟動開關≠面板上的電源鍵)

网友B:
改用卡式瓦斯爐,吃火鍋/圍爐才不會有電線在礙手礙腳...

把卡式瓦斯爐和黑晶爐的價差約1600元,拿來買罐裝瓦斯,
罐裝瓦斯3罐90元,一罐算30元好了! 1600/30=53罐 ,還不必多花電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absmen3000大~不吝指導~

1.2點位~插電前後皆測到0.00歐姆(這邊有電阻?)

請問你是電表探棒一支量第1點 另一支量第2點嗎?
如果按鍵沒問題~
就要檢查一下晶體~

你看一下這篇
PHILIPS HD-4414 黑晶爐不開機 (by popcorn)

网友:
MCU沒有VDD當然怎麼按也不會有動作,要先把MCU的VDD修出來再來查其他問題.
那3顆電解電容確認一下吧,尤其是最右邊那顆,我忘了這板子有沒有7805或5V Zener
,有的話也確認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用卡式瓦斯爐,吃火鍋/圍爐才不會有電線在礙手礙腳...

把卡式瓦斯爐和黑晶爐的價差約1600元,拿來買罐裝瓦 ...

我家有卡式瓦斯爐,但是絕不是用在吃火鍋或圍爐,有電線的確不方便,但是在室內聞瓦斯更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卡式瓦斯爐,但是絕不是用在吃火鍋或圍爐,有電線的確不方便,但是在室內聞瓦斯更不好啊! ...

學姊嚴刑逼共的時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卡式瓦斯爐,吃火鍋/圍爐才不會有電線在礙手礙腳...

把卡式瓦斯爐和黑晶爐的價差約1600元,拿來買罐裝瓦 ...

謝謝大大的寶貴意見~因大家庭小孩眾多所以還是"安全第一"

楼主:
圖示上左右連成線的是一組(一起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是電表探棒一支量第1點 另一支量第2點嗎?
如果按鍵沒問題~
就要檢查一下晶體~

圖片上左右連成線的是一組(一起量是0)
試過上下量(沒連成線的方式)沒反應顯示一直是"1"(原始顯示是"1")
有參考該連結的帖子找到Q10那種晶體有三支腳的(未插電狀態電表檔位調蜂鳴量左右兩邊)有的晶體數字會跳動有的沒反應(不知道測量方式對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片上左右連成線的是一組(一起量是0)
試過上下量(沒連成線的方式)沒反應顯示一直是"1"(原始顯示是"1")

上下量(沒有連成線的方式),當開關沒按下時是沒反應(正常)!

但是當開關按下時的電阻值才是這次要量測的問題點之一!

關於Q10 電晶體,請參考下網址

用數位電錶測量電晶體( by playx )

對了,電晶體量測請先把他從電路板上請下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卡式瓦斯爐,但是絕不是用在吃火鍋或圍爐,有電線的確不方便,但是在室內聞瓦斯更不好啊! ...

卡式瓦斯爐用的罐裝瓦斯才那一點點量,等聞到瓦斯味也漏光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式瓦斯爐用的罐裝瓦斯才那一點點量,等聞到瓦斯味也漏光光了!

卡式瓦斯爐就怕爐具老舊跟瓦斯罐安裝不確實,而導致洩漏!(會爆)

映像中有新聞有報過類似案例!

卡式還是戶外用或通風良好的地方用就好!

是說再給我選擇一次,我也不買黑晶爐了(我還買兩台) 一台玻璃分離,另一台還沒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式瓦斯爐就怕爐具老舊跟瓦斯罐安裝不確實,而導致洩漏!(會爆)

映像中有新聞有報過類似案例!

烏骨雞學姐多年前也有買黑晶爐,經過多年了我看她還有在用,只是按開關的地方破損,她又拿膠帶去貼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式瓦斯爐就怕爐具老舊跟瓦斯罐安裝不確實,而導致洩漏!(會爆)

映像中有新聞有報過類似案例!

黑晶爐 爆炸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99....0.tciq76lNQCA

電磁爐 爆炸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13k1.0.jjP7px8DDyw

卡式瓦斯爐 爆炸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2....0.v3aV8G47KkI

要爆通通都會爆! 且黑晶爐/電磁爐正常使用也會爆。

而卡式瓦斯爐大多是使用不當才會爆。像用超大的鍋子或兩台並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量(沒有連成線的方式),當開關沒按下時是沒反應(正常)!

但是當開關按下時的電阻值才是這次要量測的問 ...

問題一
按住開關鍵後上下測量得到"0",放開開關鍵得到"1"(沒反應)
問題二
拔下Q9,Q10做測量比對如圖:
PS..."紅黑線"各表示"紅黑棒"下方數字是測量的值
比對後得出的值不太一樣(看不動誰好誰壞)
麻煩高手們指導指導~

楼主:
引用 楼主:
問題一
按住開關鍵後上下測量得到"0",放開開關鍵得到"1"(沒反應)
問題二

研究了一下好像Q9是 PNP , Q10 是 NPN

Q9-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黑棒         紅棒
      (蜂鳴檔)測量值=( 755 )PS..紅黑互換為"1"

Q9-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紅棒     黑棒
               (蜂鳴檔)測量值=( 753 )PS..紅黑互換為"1"

Q9-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紅(黑)棒                 黑(紅)棒
            (蜂鳴檔)測量值 = ( 1 )

Q10-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紅棒         黑棒
      (蜂鳴檔)測量值=( 753 )PS..紅黑互換為"1"

Q10-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黑棒    紅棒
               (蜂鳴檔)測量值=( 747 )PS..紅黑互換為"1"

Q10-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左    -    中  -   右
                      |                       |
               紅(黑)棒                 黑(紅)棒
            (蜂鳴檔)測量值 = ( 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好像Q9是 PNP , Q10 是 NPN

Q9-電晶體平面朝下測量

我不太懂為何是使用蜂鳴器檔?

不是用二極體檔嗎?

第一個測試結果很怪......

Q9 Q10的編號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為何是使用蜂鳴器檔?

不是用二極體檔嗎?

二極體檔我不知道是那個檔位一直以為是蜂鳴聲那個檔位= =
Q9,Q10是板子上面的位子的編號
Q9   電晶體-印字( 上排C9014 下排C709 )
Q10 電晶體-印子( 上排C9015 下排C708 )
第一個怪怪是指?

网友:
蜂鳴聲那個檔位就是二極體檔,再按下POWER >>>>>>>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檔我不知道是那個檔位一直以為是蜂鳴聲那個檔位= =
Q9,Q10是板子上面的位子的編號
Q9   電晶體-印 ...

Q9 C9014 是NPN的
Q10 C9015 是PNP的

C9014 字體面向自己從左開始 EBC
C9015 字體面向自己從左開始 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