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Panasonic NN-SM332 維修 Part 2

楼主(2018-10-28):
繼上一篇 國際牌 Panasonic NN-SM332 維修 至今已過兩年時間

大約半年前發現微波時無法調整火力而不管它 (以最大火力輸出)

到現在微波完成"噹"一聲後,卻還是持續運作無法停止,不得不處理...

開始動工

既然知道問題點在轉盤,就直接往這兒查囉

以前一篇的經驗來講,一看到那顆黑色的微動開關,直覺它100%壞掉了

開始一層一層拆解

一看不得了,原來還有其他問題

先把微動開關拆下,暴力拆解下來,殼也裂掉了,真好奇當初怎麼裝進去的

果不其然跟上一篇一樣,這跟微動開關沒辦法回彈

但手上又沒有零件,而且應該是跟調整火力有關,應該不影響就先放著

這是主要的問題點,當微波完食物時發出"噹"一聲後,還持續運作...

可以看到上下兩片銅片已經黏住

用一字起子稍微撐一下就可以把它撬開

然後拿出銅油,慢慢的把它擦拭,當過兵的應該都能了解...

再組裝回去,那顆壞掉的微動也再裝回,收工!!

网友A:
碳化物要擦掉,避免漏電或走火。(去漬油/汽油...)

接點要看看有沒有燒熔,可能要有撐不久的心理準備

网友B:
可能的話接點油保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化物要擦掉,避免漏電或走火。(去漬油/汽油...)

接點要看看有沒有燒熔,可能要有撐不久的心理準備 ...

其實已經有燒熔的現象
兩個銅片的接觸點不是平的
而是撬開後A端的銅片殘留在B端上
曾想過把它拿砂紙磨平,後來想想太麻煩就沒用
目前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話接點油保養一下。

是將接點油塗抹在銅片兩端上使用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將接點油塗抹在銅片兩端上使用嗎?

接觸點的部份,薄薄即可。
參考文章:
接點油實例

之前已詢問過,學姐牌接點油已賣完。
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網拍,價格還算可以接受。
ruten網拍接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觸點的部份,薄薄即可。
參考文章:
接點油實例

等學姊牌如果有貨的話再買來試試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