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V50E週期性抖動

楼主(2018-10-28):
抖動影片如下 https://youtu.be/Xm08QHt_3_M

V50e

V50e

V50emb

V50emb

初期症狀為看電視看到一半忽然螢幕會出現些微週期性抖動,將電源切斷休息一陣子,症狀會消失,有時候能撐幾個禮拜都不會出現,但目前狀況則是會持續的有週期性抖動,切電已經沒效了,拆開來看電容目測狀態下無膨脹或流湯,板子IC也沒有燒掉的痕跡,左半螢幕排線拆除可顯示一半正常畫面且不會抖動,試圖屏蔽左半螢幕排線幾個訊號點不是花屏就是會有抖動的症狀出現,請問目前還能朝那個方向去檢查呢?

网友:
面板故障,抖動處理方法,將你上圖拆下軟排金手指,用分段法,將短路腳貼膠帶,在插回去原來地方

楼主:
目前封印住排線9~13點,暫時正常,再觀察一陣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封印住排線9~13點,暫時正常,再觀察一陣子看看

LG屏嗎? 這跟三星屏一樣都是要遮CK觸發腳位 個人已經修好幾台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腳位,我遮住的是
9  VGI_N  GIP Bi-Scan (Normal =VGL Rotate = VGH)
10  VGI_P  GIP Bi-Scan (Normal =VGH Rotate = VGL)
11  VGH_ODD  GIP Panel VDD for Odd GATE TFT
12  VGH_EVEN  GIP Panel VDD for Even GATE TFT
不知道跟你說的有沒有一樣,不過畫面雖然會恢復正常,但是仔細看左半屏會有些許細紋不定時出現,
還好不是很明顯,就先應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腳位,我遮住的是
9  VGI_N  GIP Bi-Scan (Normal =VGL Rotate = VGH)
10  VGI_P  GIP Bi-Sc ...

三星面板跟LG面板都有左右CK

我之前弄一台LG的他CK壞右邊但是我遮左邊是可以看
但是熱機會稍微重疊不會像一開始那麼嚴重
之後我發現改過來就沒有疊影的問題了
整台修起來畫面還是很漂亮
而且LG面板要遮的腳至少要6-7隻左右CK+VGH要一併遮掉 比三星面板疊影要遮的還多
你在試試 因為我機器是前陣子才在修一台有點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