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升13.8

楼主(2018-10-29):
因為無線電吃13.8伏朋友的車上熄火後電池只有12多一點!問小弟可改否!
就讓小第IQ只有50的頭腦來亂亂改!

買一塊升壓板+風扇+少許零件+外殼
亂想個電路!
乒乒臭臭!組起來!
試機!輸入12伏輸出13.8!持續10分鐘沒燒毀!
在試幾天在跟各位前備報告!

网友:
怕電池會沒電

网友:
"持續10分鐘沒燒毀"
待機??
待機沒啥電流
無線電車機  在發射時 會有 4~12A 左右的大電流(視設定的發射功率)

無線電雖標13.8 但12V還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無線電都直接吃車電12V
車發動後也會有13V以上

网友A:
以前香腸族用的?直接使用12V就可以了,只是發射的功率會低些,要擔心的是電池會不會沒電,建議是外加一個電池,汽車有在行駛時由點菸頭充電,不行駛拔掉直接使用外加電池,這樣才不會推車。

网友B:
將電壓拉到13.8V, 可以拉高無線電的輸出功率...
玩無線電的人.. 很在乎那0.xW的輸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將電壓拉到13.8V, 可以拉高無線電的輸出功率...
玩無線電的人.. 很在乎那0.xW的輸出的... ...

差0.xW功率影響不大,天線,同軸傳輸線,跟發射機的阻抗有完全匹配,駐波比,發射時無諧波,這些調整好比較重要,這些跟發射距離影響比較大。

現在我是不知道,以前香腸族的天線及同軸傳輸線的規格阻抗都不是很標準,有些廠商標示的規格跟實際不符,裝上去阻抗不匹配駐波比會很高,諧波多影響發射距離。 假如覺得發射功率不夠強,不如買一個射頻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香腸族用的?直接使用12V就可以了,只是發射的功率會低些,要擔心的是電池會不會沒電,建議是外加一個 ...

現在大部分都是自排車
推~~~~~~也發不動啊

网友:
撇除無線電使用的法規問題
個人並不建議這樣DIY

車用穩壓器一千出就有了
輸入電壓範圍 10.5V~16V
輸出電壓電流  13.8V  /  15A

网友:
無線電車機 裝車上不必在裝升壓器 直接接電池即可
但要考慮車輛沒發動時的使用率  如果沒發動使用率很高 最好外接電瓶使用

外接電瓶最好用繼電器並聯法  就是用車輛開電時去控制繼電器使兩顆電池並聯 車輛關電時繼電器跳離電池並聯  才不會用到沒電可發動車輛

至於發射功率 誠如 #7 說明 最主要是同軸電纜線 與校正駐波比  駐波比有校正好 於50W車機來說 能發射超過50W

所以裝升壓器只是增加問題點而已

网友:
裝升壓器   可以穩定輸出

建議升壓器離車機越近越好

可以補回前端壓降  (電池到升壓器這段)

使用DC-DC須注意干擾
會增加些炒米粉
會導致接收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