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電磁爐 SR-1669 閃燈 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8-10-29):
這是首次接觸到電磁爐,故先Google約一星期,大致瞭解基本工作原理才好下手。
上電後按下電源鍵再按火力大小,加熱燈閃爍約三秒報一聲響無法加熱,持續約一分鐘後自動關機。
拆開內部
基本電壓實測150V 16V 5V皆到位。
電磁爐需工作基本需具備 SB開機,PWM調制與VD控制加上正常檢鍋信號。
1.先測MCU的(4)腳(SB)正常為0~5V的跳變。
2.測(10)PWM的輸出信號,正常約為2V。
兩者皆正常之後再測VD信號(由A1015與C1815兩個電晶體,所組成的互補推挽式放大器控制IGBT柵極),正常約為0~2.5V跳變。
VD信號似乎不正常只有0.2V且固定不變。正常電壓應為高﹑低電平交互變換(柵極的開與關)。
而VD的信號一部份由同步振盪電路的LM339電壓比較器所控制。
先測U1LM339的(4)腳正常約2.4V。
U1LM339(5)腳正常也約為2.4V。
明顯無輸出。
既然找到(5)不正常,順著線路查R13電阻似乎異常。
更換R13(100K)。
再次上電檢測。(5)已有2.4V且VD也正常跳變(1.2V)。
重新組合置鍋顯示正常且水已燒滾中.
換下之零件(因按鍵開關似也不太靈光故一併換新)。

网友A:
尚朋堂的通病和別家不太一樣,壞回授電阻也是這牌子的問題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尚朋堂的通病和別家不太一樣,壞回授電阻也是這牌子的問題之一

請問大大一般尚朋堂的通病還有那些?
覺得它的用料還算不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