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上面的編號到底要怎麼看? 代表著什麼意思? | 啾啾鞋

楼主(2018-10-29):
電池上面的編號到底要怎麼看? 代表著什麼意思? | 一探啾竟 第60集 | 啾啾鞋
[youtube]dTaDqdR7xk4[/youtube]

网友:
真巧
為了找鈕扣電池
昨日也剛好看到這則影訊
原想轉貼,您動作快了一步

网友:
相輔相成,順便試玩一下code

代號電池成分類型負極電解液正極標稱電壓
一次電池B鋰氟化碳電池非水系有機電解液氟化碳3.0
一次電池C鋰二氧化錳電池非水系有機電解液二氧化錳3.0
一次電池G鋰氧化銅電池非水系有機電解液氧化銅1.5
一次電池L鹼性電池鹼金屬氫氧化物水溶液二氧化錳1.5
一次電池M水銀電池(禁用)氧化鋅溶液氧化汞1.35
一次電池P鹼性鋅空氣電池鹼金屬氫氧化物水溶液        氧氣1.4
一次電池S氧化銀電池鹼金屬氫氧化物水溶液        氧化銀1.55
二次電池H鎳氫電池氧化鎳鹼金屬氫氧化物水溶液        儲氫合金1.2

分隔線是故障的

鈕扣型鹼性電池與氧化銀電池
形狀尺寸代號直徑(max)厚度(max)鹼性電池編號氧化銀電池編號其他編號
R417.93.6LR41SR41392/384
R4311.64.2LR43SR43386
R4411.65.4LR44SR44A76/G13
R487.95.4LR48SR48
R54/R113011.63.05LR54/LR1130SR54/SR1130G10/189
R55/R112011.62.05 SR55/SR1120
R705.83.6

鈕扣型鋰電池
鋰電池尺寸編號通常使用IEC的新編號方式,前兩位數字為直徑(單位mm),後兩位數字為厚度(單位0.1 mm),取兩者的接近數字。例如CR2032的大略尺寸為直徑20 mm,厚度3.2 mm

楼主:
奇怪...............
在這邊試就失敗!

但是我在「貼文練習區」中試,就是成功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058&pid=854415

內容一模一樣啊.............

网友:
  咱也來試試分隔線: http://tatic/image/hrline/5.gif .

  疑似  語法會失效, 這恐怕要請教 wish 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