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博計Prodigit電子負載PAL-200/H整理練功記.....

楼主(2018-10-29):
首先看到這篇
台灣博計 PRODIGIT 4組輸出電子負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D%9A%E8%A8%88
看學姊敘述的問題,我覺得還能處理,於是就買下了它
風扇有異音,拆!!

再拆.....
全部清過後,加上風扇潤滑油後,再裝回

端子換新

旋鈕挖一個裝上

本來以為只有這樣,但.....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拆下按鍵開關,看能不能把卡卡的現象排除....

當然不行,而且這開關不是一般開關,而且還貴貴的
於是
弄成搖頭開關

裝上去的樣子

然後就每個CH都做測試,於是又發現了一些問題.....

300歐姆有燒毀現象...換掉

再檢查還有短路,負載無作用等等

參考了這篇
Prodigit 博計 電子負載機 PAL-250/H 維修 & 校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D%9A%E8%A8%88

除了電源短路,其他都遇到,還多了IC4066,TL074,2N3904故障等.....

最神奇的是
故障會導致在CC模式,調整到3A附近時電流值會上飄,或下飄.....

於是到電子街買相近零件換上就正常了.

剩下的就等wish 的簡易校正指南了.

网友:
這按鈕開關 丹麥製的

換成搖頭開關跟轉換板是挺不錯作法

网友A:
請問端子在那買,叫什麼名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端子在那買,叫什麼名稱。

博士端子,很基本的材料,所以各電子材料行一定會販售。

网友B:
謝謝分享,請教您搖頭開關轉換板是自製的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請教您搖頭開關轉換板是自製的嗎?謝謝。

是的,是自製的
因為原本的只用到兩個接點,所以才用搖頭開關來替代

网友:
改成搖頭開關也挺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