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寶工Pro,sKit SS-989 熱風槍+烙鐵 零件詢問

楼主(2018-10-30):
請問TRIAC旁邊的R24是多少阻抗的電阻
有這台風槍的前輩大大麻煩抽空幫忙看一下謝謝

補充說明
這個電組是跟TRIAC的A1跟G並連的

楼主:
自問自答
不小心找到線路參考圖
330歐換上去可以動了

网友A:
我才剛要說...跟TRIAC的A1跟G並連的  就好辦, 這是避免漏電流誤觸發300~330歐即可.
Cremaker 大 這篇有MOC3041 建議
圖五: MOC3041 IC 及廠商示範的接線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62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剛要說...跟TRIAC的A1跟G並連的  就好辦, 這是避免漏電流誤觸發300~330歐即可.
Cremaker 大 這篇有MOC3 ...

故事是這樣的
回收場回來的原主然把幫浦直接接開關一送電就全速跑
這樣發熱芯一樣不會有動作阿,改正後LED 顯示5-E
最後查到是傳感線路斷在手柄和機氣中間,剝皮暫時接回
TRIAC拆起來忘了焊回,送電就放煙火了

接下來要找5芯5mm的線了

楼主:
還缺烙鐵手柄
有沒有人有這台烙鐵加熱芯的阻抗數據喔~
想改裝手柄,這樣這台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缺烙鐵手柄
有沒有人有這台烙鐵加熱芯的阻抗數據喔~
想改裝手柄,這樣這台就完美了。 ...

找了 寶工 官網 只有加熱芯型號9SS-900N-HT 的 照片 /  相關數據付之闕如 唉 !
但是得知 寶工 該烙鐵型號 9SS-900N-SI
另外在說明書989E
https://www.circuitspecialists.com/content/297216/SS-989E.pdf
第12頁 配件.... 烙鐵(AC24V/60W) 9SS-900N-SI x 1 支

另外 良興989A 販售規格資料 ,也說60W 烙鐵9SS-900N-SI  https://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50052.htm#p2

R =24V ^ 2  / 60W  =576/60 = 9.6
推估: 加熱芯的阻抗數據 是 9.6 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 寶工 官網 只有加熱芯型號9SS-900N-HT 的 照片 /  相關數據付之闕如 唉 !
但是得知 寶工 該烙鐵型號 ...

改好了用仿936手柄A1322加熱芯
↓原本的座

↓改成這個座

↓這是試接時錄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_EH1H5i5c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好了用仿936手柄A1322加熱芯
↓原本的座

看來 各家山頭 都是有一種默契 繞著Hakko 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