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可攜式DVD播放器 無法讀碟

楼主(2018-10-30):
新手第一次發文 如有格式或知識錯誤再請各位前輩見諒

我前陣子從朋友那拿到一台型號為
Vito PD902的DVD播放器

一開始試的時候顯示不讀碟
想說是不是讀取頭或馬達壞了

結果我把全部的零件(馬達+讀取頭)連排線都換了一輪之後竟然還是一樣不讀碟(汗

然後本來想找看看有沒有相關資料
結果這台在網路上的資訊幾乎都是業配文orz

目前的症狀為接上讀取頭後馬達會不轉,讀取頭排線拔掉就拼了老命轉⋯⋯

圖ㄧ是整塊板子的樣貌

圖二查過好像是管馬達的ic型號為CD5954CB

圖三是馬達排線附近的樣子

因為本身不是相關科系,只是有興趣想說玩玩看,所以很多知識都還不齊全

希望各位前輩能夠替小弟指點迷津,謝謝各位!

网友:
放上光碟片後 有看到雷射紅光嗎

网友:
請問可開機嗎,小弟有看到記憶卡插座,如果光碟機不能用,要不要考慮改由隨身碟或記憶卡作資料源
不然這種客製化零件真的不好找

楼主:
雷射紅光有出來 讀取頭剛換時有成功讀取過一次 後來就又掛了@@

楼主:
它的記憶卡插槽和usb氧化的程度都還滿厲害的⋯不知道還能不能正常運作

网友:
如果 讀寫頭 排線都換新的 還不行
新的讀寫頭有沒有照指示 把焊點給點開阿??
一般新的讀寫頭都有這個要求
還有排線有沒有插好 還是插反了 可能要請大大再重新檢查一下
排線也是會有機會讀取失敗的

楼主:
靜電保護的焊點有焊開了 也有成功讀取過 只是只有那一次 後來就又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