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46RV6500 LED背光亮一半

楼主(2018-10-31):
BenQ 46RV6500 LED倍光亮一半
畫面左邊有亮.右邊沒亮!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拆電視前框
面板模組不是有個鐵框固定住玻璃面板??? 不見了?
是沒有鐵框,上一張圖電視前框就是取代鐵框固定住玻璃面板...
PS : 這也省太大了吧...
固定左右刀板的鐵片卸下...
玻璃面板厚度大概只有1MM...
請下來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取下導光板...
LED背光左邊&右邊各一組迴路...
一排4個 6V 燈珠,有4條串成一個迴路...
左邊2顆故障,右邊一顆故障...
用背娃娃方式處理...
反向裝回 導光板 > 玻璃面板
裝上前框時先再測一下,確認沒問題再繼續下去...
電源板上的LED恆流控制IC OB3372KP改電阻讓輸出電流不要太大...
完修...
獻醜了...

网友:
還好沒買這台~~用料越來越環保了~連框都省了

网友A:
我聽好幾位維修電視的朋友說過,LED燈珠故障如果只換壞的燈珠,通常不久就會又返修。
LED應用在電視背光都是串聯方式居多,LED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都會有衰老的情形,而且還不見得每個都差不多,特性比較差的LED,或驅動電路設計不良時,這個情形更為嚴重,把輸出電流調低是一個治標的方法,要治本還是要把燈條整個換新才能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聽好幾位維修電視的朋友說過,LED燈珠故障如果只換壞的燈珠,通常不久就會又返修。
LED應用在電視背光都 ...

感謝提醒~
因為手邊沒有拆LED燈珠的" 加熱工具 ",所以才先用這樣方式處理!
PS : 這台是自己的...
我有去逛某沒有屋頂的拍賣網站... 看到有在賣 LED燈珠的拆焊台都是220V...
類似上述這種...
是否能訂 110V版本的拆焊台 發個團購大家起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因為手邊沒有拆LED燈珠的" 加熱工具 ",所以才先用這樣方式處理!
PS : 這台是自己的...

找回收的電鍋做一個,有人直接用,體積大了一點。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904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回收的電鍋做一個,有人直接用,體積大了一點。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 ...

感謝分享訊息~
小弟的工藝程度很差,這樣的改裝小弟弄不出來!
這邊能人異士真的很多... 大家的" 點子 "真的都好特別!

网友:
110v拆焊台加熱太慢了220v才快又好用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