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 PRO過電不開機, 零件燒燬, 求零件編號

楼主(2018-11-01):
請問各位前輩, 圖片中黃框內的零件燒燬
零件編號看不清, 有前輩可以提此零件編號嗎? 此顆是否為 MOSFET ?
看起來只有這顆燒燬

楼主:
補充一下, 燒燬的零件

楼主:
獅子魚大大, 我重新傳上燒燬的零件的圖片, 上面的編號開頭是 PA
求解

楼主:
我後來找到了, 可能是 NIKOS PA102FDG
所以我只要用你的規格去買就可以了, 是否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找到了, 可能是 NIKOS PA102FDG
所以我只要用你的規格去買就可以了, 是否正確?? ...

兩個規格都一樣 都可以用 我是看點位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規格都一樣 都可以用 我是看點位圖上的

獅子魚大大, 謝謝您的資料, 希望只有這顆壞掉, 先買來修修看了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購買了NIKOS PA102FDG 換上之後, 已經成功的完修

再次感謝您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