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協助」LED照明的電路......

楼主(2018-11-01):
這是一個小小W數的LED燈....

壞了.....閃閃閃的....還沒有下手去修......

這麼簡單的電路,要修不好也難.....

我想把電路畫出來,寫成一篇,放到Maker版上供大家仿製或參考.

不過電路圖我不會畫.......有沒有人可以畫電路圖....

如果你可以寫出來,並貼在Maker版上,也很好.....我做會有點慢,有人代勞更好.....

网友:
這個程式參考一下,或是模擬電路  直接選『橋整』修改即可。

電路圖程式 gEDA gschem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34

网友:
類似的電路 !

电容阻容降压式LED灯电路

請您參考

网友A:
這是之前修裡時實際電路與零件值
只是這個輸出電流到底是要算均方根值? 還是要算平均值?  還是濾波後的直流值?
前面兩種都有人計算,最後一種都沒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之前修裡時實際電路與零件值
只是這個輸出電流到底是要算均方根值? 還是要算平均值?  還是濾波後的直 ...

我想了一下,本來以為 R3是不是畫錯,但阻值好像不是限流電阻,應該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一下,本來以為 R3是不是畫錯,但阻值好像不是限流電阻,應該沒錯。 ...

其實之前我也疑惑過這一顆,我還特別再確認一次,
如果今天LED開路了,電流往這顆跑,不會燒嗎? 它才用1/4W

補充: 是我多慮了,一直用LED正常時的恆流去考慮,就算開路了,電路轉直流也不會超過155Vdc,   那電流頂多也才0.33mA ,這樣才51mW

网友:
R1及R3是洩放電阻,功能是關閉插頭拔下來時,把電容充電的電壓慢慢洩放(470K微量的洩放),修護觸摸PC板不會被充電的電容電壓電到,限流是電容C1,利用交流的電容抗限流不發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是之前修裡時實際電路與零件值
只是這個輸出電流到底是要算均方根值? 還是要算平均值?  還是濾波後的直 ...

容阻降壓計算基礎是電源線頻率,但是插拔插頭或是開關瞬間,引入的電源是斷斷續續的,類似按鍵的彈跳現象(BOUNCE),此時頻率有可能高於電源頻率甚多,導致容阻下降,讓負載端承受高於計算很多的電壓,負載端若直接接LED屬於非線性負載,高於某個電壓之後電流急遽升高,可能燒毀LED。

剛開始玩容阻降壓LED照明時,總是發生串聯的LED偶而不明原因燒掉幾顆,想通上述原因之後在電源線迴路串聯一顆電阻,讓迴路有個線性區,就再也沒不明原因燒LED了。

要模擬這種狀況,以電線碰觸方式取代開關,模擬接觸不良時效果最明顯。

下圖紅色電阻是增加上去的:

一樓的電路在整流後正端串聯一顆680Ω再到濾波電容跟LED負載,也可以避免上述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阻降壓計算基礎是電源線頻率,但是插拔插頭或是開關瞬間,引入的電源是斷斷續續的,類似按鍵的彈跳現象 ...

喔,原來還有這眉角!!

网友D:
不知這個玻璃罩,為何有反光塗層?以LED的PCB板大小來說,應該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這個玻璃罩,為何有反光塗層?以LED的PCB板大小來說,應該用不到。

遮住裡面的電子元件...因為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