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鍋寶 304不鏽鋼 電鍋 ER-1180 開關壓不下去

楼主(2018-11-02):
銘牌好泛黃  我還以為已經10年了,結果才3歲

上下銀接點已經黑色

好幾條熱縮管也變碳了....
有些圓環的端子高熱變色了,除了標準的重新製作端子,有什麼快速的補救方法嗎?
→例如:稍微磨掉恢復金屬光澤,一樣也可以上一點導電油嗎,還是只有上下銀(接點類)才能用?
是不是因為不鏽鋼導熱比較不好,所以才3年就很多地方都過度高熱而脆化了?

使用刻磨機將碳化的地方磨除,並上一點導電油

网友A:
大電流導通/斷開時,接點上會產生火花,久了會產生氧化層,開始產生高溫,並順著金屬傳遞。

最高溫應該是在接點的地方,高溫傳遞造成熱縮套管碳化(熱縮套管也是有等級的)

當然熱縮套管也不一定需要,像大同電鍋就沒有。

用最細的砂紙讓接點夾住,拉出來,重複幾次即可。熱縮套管壞就壞了,你也很難找到耐溫 300度的熱縮套管

网友:
還是考慮把熱縮套管改成瓷環,耐熱一定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流導通/斷開時,接點上會產生火花,久了會產生氧化層,開始產生高溫,並順著金屬傳遞。

最高溫應該是 ...

謝謝熱心回覆~~
那請問圖中這種高溫線的端子 ,圓圈處也因為高溫變色
或是圓圈的墊片有些生鏽,我也是用砂子磨光華,降低電阻
墊片和圓形端子接觸的地方,也可以塗一點導電油嗎?

壓接有點麻煩  想說整條線帶端子換掉  偏偏買不太到
露天這家有  也是淘寶貨  也要等個十天

网友B:
接點原來好的 磨了才壞掉 以後戒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點原來好的 磨了才壞掉 以後戒之

不太了解,懇請指導
所以不能偷懶用刻磨機磨一下
但是可以用細砂紙來回幾次
或是用這個 ↓?

网友:
接點是經處理,修磨只是暫時性恢復,短時間就會氧化過熱。
電鍋過熱要調溫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懇請指導
所以不能偷懶用刻磨機磨一下
但是可以用細砂紙來回幾次

指導不敢,你去看看田中貴金屬的網站,裡面有很多合金的資訊,例如鈀鍍層的換向器用料等等,會說明鍍層或合金的差別,鍍層磨掉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導不敢,你去看看田中貴金屬的網站,裡面有很多合金的資訊,例如鈀鍍層的換向器用料等等,會說明鍍層或 ...

了解  原來上面還有鍍層
那如果買不到原廠這個上銀下銀接點的配件的話

磨掉只是短暫的,那麼如果買不到新零件替換的話
應該怎麼處理才好呢?
(手邊只有常見大同電鍋的零件  鍋寶的好像沒有在賣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流導通/斷開時,接點上會產生火花,久了會產生氧化層,開始產生高溫,並順著金屬傳遞。

最高溫應該是 ...

後來修好之後又故障了
我一開始只有放水進去煮乾一次,跳保溫當測試,看功率也有700w
我想說應該沒有問題

後來實際拿米去煮,一開始都正常紅燈700w
大概煮3-5分鐘後,就會煮飯紅燈  保溫橘燈 兩個燈閃閃爍爍
感覺要加熱不加熱的,功率剩下50w

拆開後,發現導電油脂似乎沒什麼功用
(當初接地端有點生鏽,我一樣磨光後,跟接點一樣,上一點點導熱油脂)
我以為他就像是cpu的散熱膏一樣,彌補物理表面的不平整之類的
標示寫可以耐溫300度,可是接地端看起來就是一副被煮乾的樣子
導電油脂正確用法還有勞有用過的前輩指點指點

而上銀下銀接點也正如前面所說,用磨的撐不久,上銀下銀接點一定要用更換的
但是要是買不到零件,那也只能棄修

題外話,我們家還有另外一台鍋寶,10人份的普通非不鏽鋼電鍋
拆開來看,就不是這種裸露的接點方式
開關部分,則是使用大電流的微動開關,感覺至少買得到比較好更換

网友(2018-12-14):
這個電鍋修好後,也撐不了多久;
上次送維修站,地上擺一堆,
我的修了3次,最後保固期前又壞了,
就直接退給廠商!

网友:
材料本質的問題,這也不是什麼新聞了。

今天跟電器行聊了一下,說這牌子的送修最多。我想可以用改裝的方式來處理,不過因為還沒有人送修到我這裡來過,尚無機會驗證。若屬於設計問題的話,如果不使用這步絕招,應該都沒什麼路用……

典型的 CD 結果摸魚摸到大白鯊。

网友:
導電膏不是這樣子用的
這個過熱蒸發會碳化   更慘

http://www.thlube.com/docdetail.asp?id=98&p=
接點保護膏只適用於減緩處點氧化與抑制起弧
如果接點加壓力道不夠
還是會壞掉

這種電鍋開關   要調整簧片跟 盡量讓觸點  壓得更緊

或是利用溫度開關與SSR    原來得雙金屬開關不要用了
或是改裝成別種雙金屬開關

网友:
至於貴金屬接點  這個主要是用於信號用的接點  或是特殊繼電器
一般只能在儀器 或是車用/高要求場所下見到

比如說 汞觸點  鉑觸點  金銀觸點(這些都是Low EMF)

電流用接點會用高溫金屬鍍層   跟加大表面積

大電流接點我也是照磨  磨的時候要注意接點狀態
第一原則
能換新   就換掉

第二原則
如果接點周圍已經熔融  跟積碳太過多    說明原來的設計有問題
要改裝

再來是打磨時要注意  不可粗磨  如果有積碳應該先刮掉
刮掉後開始打磨拋光     一定要拋光   否則金屬接面過於粗操一樣是白功
磨到後面可以用布磨    用紙巾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