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21液晶顯示器無法開機

楼主(2018-11-02):
HERAN HD-3221液晶顯示器無法開機(如有描述錯誤請包含及指正)

1:異常描述
上電後待機紅燈沒亮。

2:已確認項目
拆機後目視電子元件無明顯損壞。
確認保險絲正常市電110V有進。
感覺UP2的電壓怪怪的

電視銘板

內部照

電源板型號TOM202CABB

cn8電壓(電壓正確)

主機板型號R401012249007 KTV VER2

穩壓ic UP2電壓(這似乎有點問題)

穩壓ic UP3電壓

穩壓ic UP4電壓

穩壓ic UP6電壓(看了規格書有看沒有懂不知道有問題嗎?)

网友:
1.你的電視主板的UP2的1117-33降壓IC故障, 需更換.
2.我最近修一台聯碩(禾聯)DK-L2210電視, 我將UP2的1117-33降壓IC更換後就完修
3.你的電視主板跟我的電視主板很像, 你將UP2的1117-33降壓IC更換後, 待機紅燈就會亮起來, 你試看看.

网友A:
1. 穩壓ic UP2  1117-33 電壓(這似乎有點問題)1.48V ,
   =>  中間腳OUTPUT要 3.3V ,  你的懷疑是對的, 換了它吧 下一個會更好!!

2.穩壓ic UP3電壓1117-33
  =>  中間腳OUTPUT要 3.3V , 量到3.25 還好啦

3.穩壓ic UP4電壓1117-25
  =>  中間腳OUTPUT要 2.5V , 量到2.48 還好啦

4.穩壓ic UP6電壓
     只標 1117  是Adjustable,
    輸出  - (PIN1_ADJ)= 1.25 V
    1.84  -     0.58       =1.26    還好 !
------------------------------

只需要 更換 穩壓ic UP2  1117-33

若是對 穩壓ic UP3電壓 輸出不滿意 也可以順道換了..換心安的!!

楼主:
請問開頭三個英文有差嗎?

楼主:
忘了先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穩壓ic UP2  1117-33 電壓(這似乎有點問題)1.48V ,
   =>  中間腳OUTPUT要 3.3V ,  你的懷疑是對的, 換 ...

這我就有實戰經驗
我是把UP2的1117-33降壓IC更換後, 電視就完修.
主板未完修前: UP3  1117-33的output為3.3V
主板完修後: 待機紅燈時,UP3  1117-33的output為0V; 開完機綠燈時,UP3  1117-33的output為3.3V
UP3會受到UP2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開頭三個英文有差嗎?

開頭三個英文字母為廠牌, 應該沒差(但不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穩壓ic UP2  1117-33 電壓(這似乎有點問題)1.48V ,
   =>  中間腳OUTPUT要 3.3V ,  你的懷疑是對的, 換 ...

這顆對吧!

网友:
報廢光碟機上隨便都有1~2顆以上可拆用

只要有標1117-33都可代用,不限廠牌

楼主:
感謝版上的前輩,花了66元10顆裝完修了,只是表面黏著的用烙鐵好難拆。

网友:
對!! SOT223
也可以找找廢板試試 例如9# 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