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400 電視一半黑一半白

楼主(2018-11-02):
這個型號板上有不少文章,一部份是面板故障沒救了
一部分是油畫問題 (AD板上磁排珠)

不過我的是一半黑一半白,有更換過T-CON無效

而且是單插右邊排線,才能一半黑一半白
如果插上左邊排線,就剩一片黑有背光,而且背光會一下亮一點 一下暗一點
排組請問是買0402還是0402-22歐呢?
懇請前輩指導查修方向~

网友:
0402 22歐母

网友A:
這個問題跟板子無關,故障位置在玻璃的連接器。通稱 tab故障造成的。
可以拆下玻璃外框,摸一摸就會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跟板子無關,故障位置在玻璃的連接器。通稱 tab故障造成的。
可以拆下玻璃外框,摸一摸就會知道。 ...

我還沒有拆過到主機版更深層的經驗,請問從哪裡拆起呢?有參考圖可以按圖索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沒有拆過到主機版更深層的經驗,請問從哪裡拆起呢?有參考圖可以按圖索驥嗎? ...

需要長時間打字,你還是請有經驗的維修人,帶你吧。
這是sony不是一般機種,不適合新手。稍一不甚就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跟板子無關,故障位置在玻璃的連接器。通稱 tab故障造成的。
可以拆下玻璃外框,摸一摸就會知道。 ...

謝謝 請問所謂 tab故障
是類似很軟的排線鬆脫,壓回去就好了?
還是要買新的零件來替換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所謂 tab故障
是類似很軟的排線鬆脫,壓回去就好了?
還是要買新的零件來替換的意思? ...

測量後才知原因,無法預設故障形成,以實際檢測為主。
三星玻璃是以( 短路  燒毀 cog脫膠)聞名,造成故障為最多。
查ˊ明後才知有無維修方法。大部分是 無解最多。
查明故障才知有無維修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所謂 tab故障
是類似很軟的排線鬆脫,壓回去就好了?
還是要買新的零件來替換的意思? ...

可能... 這台要修好機率已經不大了,何不趁這次機會拆面板了解一下構造... 用高倍放大鏡看一下面板故障點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 這台要修好機率已經不大了,何不趁這次機會拆面板了解一下構造... 用高倍放大鏡看一下面板故障點 ...

畢竟這台已經完全不能看  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也多了一些實驗學習的空間
目前我檢測出主機板排線那邊6顆0402排阻  有一顆的其中一路開路
先等0402到貨後換上看看。

同時也想了解「面板要從何拆起呢」
我再上網找看看有沒有影片  比較知道從哪裡開始解剖

网友A:
看看圖片就會拆了,沒困難的。

网友:
多出的圖片刪除不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跟板子無關,故障位置在玻璃的連接器。通稱 tab故障造成的。
可以拆下玻璃外框,摸一摸就會知道。 ...

我把一台家裡不要的TOSHIBA電視給拆了
以前都只有看到三塊版子這邊,還沒有仔細拆過

請問T-CON連接過來邊緣,有很長的電路板
上面有類似排線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稱為TAB嗎?

网友:
看圖片就是了

网友:
這個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後才知原因,無法預設故障形成,以實際檢測為主。
三星玻璃是以( 短路  燒毀 cog脫膠)聞名,造成故障 ...

最後還真的照著拆解了,拆完之後覺得還美的
後面是背光,前面一片像是明鏡般的面板~~
面板上面和T-CON連接的部分,感覺頗脆弱
這個太專業了  摸來摸去 也沒有覺得脫落的感覺
無從查起~~不過還蠻新鮮的

另一方面
有一個排阻4路有一路不通,已經換上新的排阻
(真是拿烙鐵以來覺得最具挑戰的任務..)
換上新的排阻之後,稍微改善一點點
t-con單純插右邊排線,依舊半白半黑
t-con單純插左邊排線,沒換排阻之前,背光會有點規律的亮暗亮暗,換完就不會了,畫面依舊有背光沒畫面
t-con兩條排線都插回,就跟單純插左邊排線效果一ˋ樣,有背光無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後還真的照著拆解了,拆完之後覺得還美的
後面是背光,前面一片像是明鏡般的面板~~
面板上面和T-CON連 ...

會燒排組,證明前端還有故障沒排除。
可以在細細地查修。有機會修好的。
查一下這2個電壓,VGH  VGL 補上電壓大致上。可以完美的看電視。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燒排組,證明前端還有故障沒排除。
可以在細細地查修。有機會修好的。
查一下這2個電壓,VGH  VGL 補上 ...

T-CON部分 我有一塊完全一樣的換上,狀況還是一樣
VGL是否-5V  VGH是否20V 這個要從哪塊板子上面量測呢?

网友:
VGH是否20V 這個可能事問題點。可以從這裡查修。
如25左右穩定 ,哪圖像就會正常了。
注意先查誰拉底了他的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圖片就會拆了,沒困難的。

讚喔!還有分解爆炸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