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AM不開機 [已解決]

楼主(2018-11-03):
1.按開機鍵主板不啟動, 第一次維修主板 ,請各位先進前輩指導維修方向
2.因為沒有電路圖及點位圖, 可否請先進前輩提供, 謝謝!
3.測量power on針腳沒有5伏特,請問後續如何檢測
故障的主板如下

网友:
點位圖
標題如果能修改廠牌最好補上去ASUS

楼主:
1.謝謝獅子魚大大這麼快就提供點位圖;下次會注意標題內容,這次好像已不能修改.
2.請問獅子魚大大有推薦看點位圖的軟體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謝謝獅子魚大大這麼快就提供點位圖;下次會注意標題內容,這次好像已不能修改.
2.請問獅子魚大大有推薦看點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23

楼主:
引用 楼主:
1.謝謝獅子魚大大這麼快就提供點位圖;下次會注意標題內容,這次好像已不能修改.
2.請問獅子魚大大有推薦看點 ...

獅子魚大大你好,我這版是rev 2.03g版,剛才用BoardViewer打開您提供的點位圖,零件位置不同.請問如何往上追查,謝謝!
您提供的是1.01g及1.03g

网友:
等下 你的開機排線插在哪

网友A:
你開機排線是不是插在藍色那個地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開機排線是不是插在藍色那個地方呀

插在這

网友:
先從開機排針查起,再往io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你好,我這版是rev 2.03g版,剛才用BoardViewer打開您提供的點位圖,零件位置不同.請問如何往上追 ...

楼主:
看了獅子魚大大的點位圖及hanyin3702大大的提醒,才知道自己疏忽插錯位置,應該插在黑色排針,真是抱歉。
已可開機但沒有逼聲及螢幕畫面 插除錯卡有跑碼但卡在E1,請問進一步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獅子魚大大的點位圖及jackchen681大大的提醒,才知道自己疏忽插錯位置,應該插在黑色排針,真是抱歉。
已 ...

E1 是記憶體的問題 記憶體插槽或記憶體清潔一下 記憶體一次插一支試 兩個插槽輪流試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插在那 哈哈
當初以為是壞的 結果開機排線的地方在黑色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1 是記憶體的問題 記憶體插槽或記憶體清潔一下 記憶體一次插一支試 兩個插槽輪流試 ...

1.報告處理情形:一條RAM分別插DIMMA卡E1,DIMMB卡D4

另一條RAM也分別插DIMMA,DIMMB,剛開始也卡碼,重複插終於跑碼並進入畫面,成功進入WINDOWS系統,超感動了,謝謝獅子魚大大的幫忙
我想應該是獅子魚大大所說RAM插槽髒污關係 ,找個時間買個去漬油清潔一下

2.標題可否請獅子魚大大幫我改一下,謝謝!

网友:
兩條RAM位置先交叉測試,不行再單條測試(兩插槽),應該有條記憶體掛了 !

网友C:
到五金材料行買400或是800番的砂紙
裁成小片並折成四層(可以插入RAM插槽稍有阻力)

把沙紙當成RAM在插槽上下打磨幾次,再多的氧化或是髒污都可迎刃而解,若還是不行就不是氧化或是髒污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五金材料行買400或是800番的砂紙

裁成小片並折成四層(可以插入RAM插槽稍有阻力)

其實,
能清潔, 就不要用磨的!
主要是現在接點的鍍金層都薄到不行,
雖然磨過後可以撐一陣子, 但未來接點會更容易氧化, 問題又會再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插在那 哈哈
當初以為是壞的 結果開機排線的地方在黑色地方

都是印刷文字印在錯誤的地方 ,它印在USB的地方,還好大大的提醒及獅子魚大大的幫助才得以修復.在此一併謝謝
,第一次維修主板,經驗非常不足,都要仰仗高手的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印刷文字印在錯誤的地方 ,它印在USB的地方,還好大大的提醒及獅子魚大大的幫助才得以修復.在此一併謝 ...

使用手冊要先抓下來看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手冊要先抓下來看才是正解。

對呀!新手請見諒,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楼主:
後續處理情形及重新組裝不能上網
1.買了去漬油清洗ram槽及金手指後,ram全插上測試正常
2.重新組裝回去,接上網路線網路綠燈亮,橘燈無閃爍及亮燈,連網路錯誤638,至裝置管理員/網路介面卡有驚嘆號,更新驅動無效

3.摸rt870t-954有點燙手 難道是網路晶片燒了嗎?請高手指點維修方向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續處理情形及重新組裝不能上網
1.買了去漬油清洗ram槽及金手指後,ram全插上測試正常
2.重新組裝回去,接上 ...

最快的處理方式是到BIOS把內建網卡關掉 買一塊PCI 或PCIE網卡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的處理方式是到BIOS把內建網卡關掉 買一塊PCI 或PCIE網卡裝上

謝謝大大,明天來量量rt870t-954各腳電壓,必要時換掉它,再不行就照大大的建議買個pci網路卡,
再一次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明天來量量rt870t-954各腳電壓,必要時換掉它,再不行就照大大的建議買個pci網路卡,
再一次謝謝你 ...

RT870t-954 是TIME CLOCK IC 並非網卡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870t-954 是TIME CLOCK IC 並非網卡晶片

謝謝指證 !應該是RTL8102EL才對, 真是對不起! 下次要更謹慎 ,請問大大有可能這個壞掉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指證 !應該是RTL8102EL才對, 真是對不起! 下次要更謹慎 ,請問大大有可能這個壞掉嗎?  ...

可能只是MAC位址無效而已  修改看看  這裡有熱心會員提供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ma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只是MAC位址無效而已  修改看看  這裡有熱心會員提供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 ...

不過我個人比較懷疑是驅動程式不對?
裝置管理員裡面網卡後面那串 NDIS 6.20似乎一般不會出現?
印象中會有這字串通常是,沒有專用的驅動程式,選用通用模式去驅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過我個人比較懷疑是驅動程式不對?
裝置管理員裡面網卡後面那串 NDIS 6.20似乎一般不會出現?
印象中會有 ...

以順序上來說  我也會先處理驅動程式  如果還不行 才動MAC位置  千萬別衝動去拆網路晶片  這東西不是那麼容易焊回去的 保證會焊到 拳頭都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順序上來說  我也會先處理驅動程式  如果還不行 才動MAC位置  千萬別衝動去拆網路晶片  這東西不是那麼 ...

chiyimonitor及conbawa大大你們好:我有去華碩官網下載網卡驅動程式,安裝依然不行,第一次維修就碰到鐵板,
網卡腳很密 ,焊接難度很高 , 大概只有塗錫膏用熱風槍焊吧!謝謝你們的協助!這個論壇真是高手如雲,又不吝分享維修分享經驗及指導

補充內容 (2018-11-10 09:41 AM):
參考wanjonwan大大,利用mdi236,將網卡mac寫入 ,即可上網,文章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86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只是MAC位址無效而已  修改看看  這裡有熱心會員提供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 ...

謝謝chiyimonitor大大提示,參考wanjonwan大大,利用mdi236將網卡mac寫入 ,即可上網,
在此也一併謝謝獅子魚大大指導,及wanjonwan大大詳細說明dmi236用法

网友:
獲益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順序上來說  我也會先處理驅動程式  如果還不行 才動MAC位置  千萬別衝動去拆網路晶片  這東西不是那麼 ...

拳頭都硬了
小弟眼花差點看成 ㄍㄨㄟ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拳頭都硬了
小弟眼花差點看成 ㄍㄨㄟ說

网友(2018-12-13):
引用 网友E:
可能只是MAC位址無效而已  修改看看  這裡有熱心會員提供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 ...

我也有遇過這樣的狀況耶!所以在買網卡之前要先來試試這招囉!!! 在這真的學到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