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ING-K歌寶-聽籟無法開機

楼主(2018-11-03):
18650帶線帶保護板

18650帶線帶保護板

拆開檢查了一下,發現是保護板故障
這個找不到那裡有賣整組的,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
我網路上只有找到分開的,就是單賣保護板,可是要點焊還要包裝絕緣(因為安裝空間小),很麻煩,所以求高手幫忙指點那裡可以買到?
保護板在正極或負極的不能使用,因為長度多了5MM,放不進去

備註:我住彰化,然後不在淘寶上購物,所以請提供台中、彰化的購買地點或是淘寶以外的購買網址,謝謝

网友A:
拆手機,不要的電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手機,不要的電池,試試

因為東西是家人共用的,為了避免麻煩,還是希望能完修,電池是放在把手上,空間限制很大,用手機電池要另外接線,不方便攜帶

网友B:
找不到那裡有賣整組的嗎?
可以參考 露天這個 電池有保護板
【電池醫生館】【保護板凸點電池】日本原裝 Panasonic國際牌NCR18650B 3400mAh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030805093

保護板在 正負極不能用 ,,, 那就和店家 談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那裡有賣整組的嗎?
可以參考 露天這個 電池有保護板
【電池醫生館】【保護板凸點電池】日本原裝 Pan ...

露天找到相似的了,看起來保護板是在旁邊,希望能用

网友:
你是不是電池過低 2.5V , 保護板把電池鎖了沒輸出也不能充
拆了保護板 量電池有電壓 就認為是保護板故障?

如果是上述情形 , 只需單純跳過 保護板 ,
直接對電池充電到2.9V 以上 , 保護板能解鎖了 !!

應為你是生面孔  不知你的程度 說了些基礎廢話  沒看低人的意思

楼主:
我把保護板原本接電池的兩端,接上4V的直流電,輸出電壓還是為0,所以才會判定是保護板壞了
還是謝謝你的提醒,本來我也忘了這件事,所以又回去重測一次

网友C:
這個是18650鋰電池,你能用嗎?
我也有單獨的保護板

网友:
保護板不一定是壞的,只是因為保護狀態未被解除!!

网友:
拆不要的手機電池的保護板拿來使用...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18650鋰電池,你能用嗎?
我也有單獨的保護板

當然能用,一樣的18650,一樣的側邊保護板

楼主:
買到電池也裝好了,給果內部的充電線路的卡榫被拉壞了,無法充電,又要打掉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