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陸製藍芽喇叭

楼主(2018-11-03):
1:異常描述
手機連線撥放音樂會斷線連線斷線連線無限循環(只用過這個功能)

2:基本確認
插電後CHARGE紅燈會亮,藍燈會閃爍,音樂可撥放(基本功能正常)
量測電池無插電時0V插電後3.07V(因該是他壞了)

3:產品名稱

4:拆開圖

5:更換電池

6:維修
更換電池後可正常使用無異常,量測電池隱定於3.71V

7:事後疑問
問題一:可以改成不需要電池嗎?
           我嘗試將電池解焊後上電有4.1V,已經高於工作電壓了
           喇叭ON後會掉到2.89V就關機等電上去3.2V又開機,然後壓降就關機然後開機無限循環
           我是用充手機ㄉ豆腐頭供電的。
問題二:這種電池有什麼注意事項?
           我上網看有分保護跟沒保護,沒保護的如果一直插著電會爆炸嗎?

网友:
既然會上網找到有分有無保護板了
應該查一下保護板的功能,這樣大概能解答你的問題了

保護板基本的功能,防短路(過大電流輸出),防過放(過低電壓不放電),防過充(過高電壓充電)
更好的保護板有溫度保護

你的問題是沒保護一直接著電會爆炸嗎?過充
這還要看充電的迴路好不好,如果是5V直灌的話,那沒保護板穩死的,溫度會上升,電池死的快
如果充電的迴路很好,可以充當保護板的功能,那就不會有事
就照片來看,你那個裝置好像拿5V直接灌電池耶…

///////////

開機後電壓掉到2.xV,代表電力可能不夠支撐使用
舊的500mAh,新的420mAh
如果有空間,有備品,可以兩顆電池併聯

楼主:
感謝windata大大

楼主:
我買的不知道有沒有保護板,新的用黑色膠帶包住了所以看不出來,我換好新電池後上電有量過電壓穩定在3.71v,所以5v進去可能有經過降壓到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的不知道有沒有保護板,新的用黑色膠帶包住了所以看不出來,我換好新電池後上電有量過電壓穩定在3.71v ...

包住的部份就是保護板囉
一般來說比較少賣沒保護板的,雖然烏骨骨學姊有賣

上電是什麼意思?

裝好新電池→開機使用中→電池兩端穩定在 3.71v→ok!

在不插usb前,你量一下的接點是不是和電池的電壓一樣
如果是,那就是很糟糕的設計…早期手機就這樣直通電池,沒有充電電路
有充飽電的指示燈嗎?

可以的話也量一下插著usb充電中,量一下電池兩端的電壓
最好是4.2v或以下,我相信這產品不會有cc(定電流充電,電壓高於飽電電壓)的模式

网友:
鋰聚合物電池一般都是沒有保護板的,電池損壞只會鼓包不會爆炸。如果是可接usb直接充電,那就表示有充電ic保護(LTH7/MCR100-6/294M/MAC97A6/BCR1AM)'這些充電IC本身就有防過充防過放功能,請放心使用!

网友:
LZ 沒有拍電路板下方,那才是重點所在。

不過根據「問題一」來看,傻充的可能性高。

网友:
回 kuei0 大大 ...

補充內容 (2018-11-4 12:17 PM):
這款藍芽喇叭米也有兩個。音效效果還不錯。但是太高的音,會出現咳嗽的現象。而且藍芽連線的訊號不是很穩定,可以一邊充電一邊使用,謝謝。

网友:
補上藍芽喇叭外觀與當初購買的鋰電池規格(有含保護板),謝謝。

外觀二

外觀二

外觀一

外觀一

鋰電池規格

鋰電池規格

网友:
電池是4.2伏特,電壓太低會不穩定!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先進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