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50g 開機風扇轉一下,開機燈恆亮,風扇停、不開機

楼主(2018-11-04):
1.各位大大,這部原本是開機會不定時斷電…
2.後來變成過電不開了,拆開來看,電源燈開時會閃一下,然後恆亮,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3.請問該查修方向,3v,5v供電都正常…
4.有可能是cpu掛了嗎?那邊是否有過電該測量哪邊呢?感謝您!

网友:
各大電感對地阻值先測量看看 如正常就先刷BIOS看看

楼主:
獅大bios,之前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bios,之前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了!

更新BIOS應該無法,要整個重刷。接內屏?外接?

轉一下就停要看溫度,放個幾十秒,看會不會轉

進BIOS畫面會掉電嗎?

楼主:
就是都不會轉了…想說看會不會是cpu不過電,但不知該量哪邊?感謝您!
bios,之前還正常時,就成功更新了…感謝!

楼主:
目前是無法開機了,就風扇停,不亮機…感謝!

楼主:
如果只用電池開機的話,電源燈會亮一下,馬上斷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用電池開機的話,電源燈會亮一下,馬上斷電!

你先測量畫圈圈的地方電壓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測量畫圈圈的地方電壓各多少

巳測量,如圖

网友A:
紅圈這顆U12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這顆U12測量一下

獅大您好,左下角那一腳位為19v,其餘都是1.4v,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您好,左下角那一腳位為19v,其餘都是1.4v,感謝您!

紅圈PU12 isl95831
23脚主供电,22脚vdd电压,7脚VR_ON
最好先找個BIOS拆下重新燒一下

楼主:
好的,獅大那邊有這部的bios檔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獅大那邊有這部的bios檔嗎?感謝您!

官方網站就有了下載解壓縮DOS裡面有各4MB的檔案

楼主:
恩,了解,我再燒一個看看!感謝您!

楼主:
報告,狀況依舊…再來該重哪邊下手呢?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PU12 isl95831
23脚主供电,22脚vdd电压,7脚VR_ON
最好先找個BIOS拆下重新燒一下 ...

那顆pu12會壞嗎?有需要換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顆pu12會壞嗎?有需要換掉嗎?

紅圈PU12 isl95831
23脚主供电,22脚vdd电压,7脚VR_ON
先測量這幾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PU12 isl95831
23脚主供电,22脚vdd电压,7脚VR_ON
先測量這幾腳電壓

獅大,不好意思,問一個笨問題,這顆ic只有8腳,22腳和23腳的位置?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問一個笨問題,這顆ic只有8腳,22腳和23腳的位置?感謝!

是12樓那張圖不是U12
還有9樓1.4V上面還有一棵電感要拆風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問一個笨問題,這顆ic只有8腳,22腳和23腳的位置?感謝!

電壓只有左下是19v,其它各腳都是1.4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只有左下是19v,其它各腳都是1.4v

不是這一顆 這顆是U12 要量PU12

楼主:
報告,23腳19v ,22腳5v,7腳 0.0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23腳19v ,22腳5v,7腳 0v

7腳要3.3V才正確 檢查EC 121脚 跟107腳
+VGFX_COREP 0V也不正常
他BIOS是不是兩顆還有一顆EC的檔案DOS裡有128K的

楼主:
那接下來,要重哪邊查呢?感謝!

楼主:
是cpu故障嗎?

网友:
他BIOS是不是兩顆還有一顆EC的檔案DOS裡有128K的先刷看看
7腳要3.3V才正確 檢查EC 121脚 跟107腳

楼主:
那顆我拆下來,只有64k,會超出!

楼主:
ec 95腳 3v,107腳 0.0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 95腳 3v,107腳 0.02v

圖中那顆電阻你測量是不是跟EC 121跟PU12 7 相連 順便測量兩邊電壓

可以照一下框框裡的特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那顆電阻你測量是不是跟ec 95跟PU12 7 相連 順便測量兩邊電壓

恩!是相連的,而且電壓都是0.2v和那兩腳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中那顆電阻你測量是不是跟ec 95跟PU12 7 相連 順便測量兩邊電壓

巳拍下,看一下可以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巳拍下,看一下可以嗎?感謝!

EC U20 121腳 才是VR_ON 經過 PR203 到PU12 7腳
VR_ON沒出來 有可能CPU故障或者
HM76橋信號時序:內存供電、VTT供電、V5REF VCC3_3  VCCORE
總線供電 VCCSA VCCPLL等供電全部正常後 橋需要得到APWROK和PWROK
mepwrok改名而來的APWROK,如果禁用AMT,APWROK和PWROK可以連一起
EC發出PCH_PWROK的條件是:是否需要檢測S0電壓 ,sa_pgood
EC收到SA_PGOOD後,先發出VR_ON,再發出PCH_PWROK
VR_ON給CPU核心供電芯片
電路圖
點位圖

楼主:
好的,感謝!先下載下來,找顆cpu來試試看先,感謝您!

楼主:
換了cpu的情形,還是一樣?ram的電壓有過,其餘就不知從何弄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了cpu的情形,還是一樣?ram的電壓有過,其餘就不知從何弄起了…

你昨天拆下來的EC BIOS 型號是多少
EC U20 121腳測一下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0可考慮先更換此IC

pu9 第6腳VCCPPWRGOOD電壓是多少

网友B:
您好
把電源拔開,取下電池,清除CMOS 資料,順便測量電池在主板是否有3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把電源拔開,取下電池,清除CMOS 資料,順便測量電池在主板是否有3V ?

恩!有的,這個動作,早就有試過了…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昨天拆下來的EC BIOS 型號是多少
EC U20 121腳測一下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0可考慮先更換此IC

獅大您好,巳測量!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昨天拆下來的EC BIOS 型號是多少
EC U20 121腳測一下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0可考慮先更換此IC

EC U20 121 腳,是0.4v

网友A:
MX25L1005 應該是128K 不是你說的64K
PU9 6腳沒電壓 檢查PU7 1腳
你的圖腳位是這樣嗎

楼主:
報告,拆下來要重新燒錄時,用自動偵測時,說燒錄超出範圍,看了一下只有64k,我就又裝回去了…

楼主:
獅大,如果我放棄那片板子,我有另一片,只是pu7這邊燒毀嚴重,但現在一插電,這邊就會短路,燒焦味,這樣還有救嗎?這邊可用飛線處理,該如何飛線呢?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25L1005 應該是128K 不是你說的64K
PU9 6腳沒電壓 檢查PU7 1腳
你的圖腳位是這樣嗎

對,pu9是這樣的,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如果我放棄那片板子,我有另一片,只是pu7這邊燒毀嚴重,但現在一插電,這邊就會短路,燒焦味,這樣 ...

PU7 1腳有電壓 檢查PR108兩端電壓
看點位圖下去飛線 把供電切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拆下來要重新燒錄時,用自動偵測時,說燒錄超出範圍,看了一下只有64k,我就又裝回去了… ...

那你燒掉的那個板 把EC BIOS拆下來讀看看是幾K的或者對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7 1腳有電壓 檢查PR108兩端電壓
看點位圖下去飛線 把供電切掉

報告,那4個點,都是3.2v

楼主:
拆下,對掉過,不觸發,兩個cpu是不同的,一個是b960

楼主:
巳強制調整成1005了,重新燒錄了!正在重上試試看!

楼主:
啊!來回焊太多次右邊第3點不見,請問那個點要飛接哪裏呢?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來回焊太多次右邊第3點不見,請問那個點要飛接哪裏呢?感謝您!

兩邊都有3.2 不可能PU9 6腳沒電壓 除非中間有斷線

楼主:
目前ec bios,巳故障,重新買一個,再來燒看看!到時再回報,感謝!

楼主:
重新燒錄了,但現在都變成了不過電不開機了,3v.5v都有,無法開機,獅大是那個128k的不正確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燒錄了,但現在都變成了不過電不開機了,3v.5v都有,無法開機,獅大是那個128k的不正確嗎?感謝您!

要看你燒錄機選擇的型號是不是正確 檔案燒錄完讀取出來是不是128K的

楼主:
恩,我用自動偵測都不對,所以用手動選擇,是128k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用自動偵測都不對,所以用手動選擇,是128k啊!

ACER Aspire 5750G-2334G50Mnbb (P5WE0 LA-6901P REV 2.0) BIOS+EC.rar (1.75 MB, 下載次數: 21)
試試燒這裡面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