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DVD -A580TN 影音光碟機 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8-11-04):
友人說原本有一待機小紅燈,現連待機燈都沒有,導致無法開機。
如圖下:
型號DVD-A580TN如下:
拆開後內部如下:
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居大,先拆下吧~
如圖下:
首測保險絲無斷,D1011(橋式整流器)有150V,大電容容值正常。
D4H6A這顆二次側變壓器,完全沒有感應電壓過去。
基本上應是這顆Power IC出問題。
找不到 STR-M6559的 Datasheet,參考 STR-M6529 佈線配置大致相同。
①腳 有150V 其餘6個腳皆為零。
既然⑤腳的 VCC 電源未進入,先跑線路⑤是由 R1032與R1052這兩個啟動電阻所連接。
測R1032(220K)開路:
換上再測⑤腳16V 出來。
裝機上電待機燈點亮,電源進入。
好在只有這顆電阻,如是 M6559 就不太好找料了....

网友:
隨手轉貼,方便大家參考

STR-M6529 Datasheet

STR-M6529 Datasheet.pdf

86.33 KB, 下載次數: 22